超短波治疗仪调谐过程中有“自激”的原因?

楼主(2024-04-03):
调谐电容转动过程中,有吱吱声,调谐到最大电流时声音消失。这种吱吱声是自激吗?引起自激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超短波的不知道,简易治疗仪内部含有自激振荡,频率不恒定,您的可能是一开始在音频范围,电流调大时频率也升高了,知道超出耳朵可闻范围。

网友A:
超短波治疗仪本身就是一个功率50-200W的自激振荡器,震荡频率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是27.12M赫兹,楼上的显然对医疗器械接触甚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会误导他人。

网友B:
吱吱声,是不是放电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短波治疗仪本身就是一个功率50-200W的自激振荡器,震荡频率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是27.12M赫兹,楼上的 ...

有时启动瞬间电子管就坏了,电子管预热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吱吱声,是不是放电的声音?

没发现有打火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短波治疗仪本身就是一个功率50-200W的自激振荡器,震荡频率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一般是27.12M赫兹,楼上的 ...

手头有一个,FU811的,频率13.5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