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4148、9018替代二极管1SS135

楼主(2024-04-03):
请教  DSP收音机芯片KT0937-D8 PDF给出电路AM段中波、短波切换用到 1SS135,这个不常用。用常见的4148、或9018的CE结 替代开关二极管1SS135可行吗?谢谢

网友:
我自己经常做维修, 因为我是搞制造出身的,所以,在我的职业认知里,除非参数一致,否则,在电子元器件中,不到万不得已,除了用同型号器件,是不代换的。会影响电气参数

网友:
作为开关二极管使用,1N4148可以用的。

网友:
1SS135是高频切换开关二极管,具有高频通路内阻小,高频幅频特性好。用于高频电路不能用1N4148之类的替代。可以用1SS153、BA182之类的二极管才可以替代。

网友:
试试是可以的,二者是有些区别的,1ss135的高频导通电阻略小于1欧,二4148即使在10毫安的电流下内阻也在5欧左右,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的一个结导通电阻更高

网友:
个人理解1SS135   相当于国产2CK       4148相当于国产2CP,应该能用效果不好,但是听不出来。

网友:
1SS135是專用的波段開關管,要求導通時串聯電阻小(~0.7Ohm)、關閉時極閒電容小(0.7pF)。按這個指標,4148肯定不適合,但9018的c-b結反向傳輸電容<1pF,還是可以試試的。

网友:
没查到1SS135是波段二极管
只看到这样的描述: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SMALL SIGNAL SCHOTTKY DIODES)

1SS53虽然没看到相关描述,但大家都用于波段切换
还可试下 BA182/HSC277/1SS268/DAP236U

网友A:
7樓訂個正,補個遺:看到1SS135是1SS134的近親,134是專用波段開關管,以爲135也是,致歉樓主!可以代用的管子型號有很多:1SS134,1SS356,1SV99,BA482~484,... ...其中BA482寳上有,我用過。

楼主:
谢谢各位。   7楼先生说的“導通  電阻(~0.7Ohm)、關閉時極閒電容小(0.7pF)”  没有查到,是从诺莫图上看到的?从“PHILIPS” 的PDF看1N4148的反偏10V电容约0.81pF     “星合电子”的PDF 1SS135的反偏4V电容约1.4pF  先生看的哪一家?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樓訂個正,補個遺:看到1SS135是1SS134的近親,134是專用波段開關管,以爲135也是,致歉樓主!可以代用的 ...

这个型号rohm似乎已经不再生产了,但是不知为啥国内好多图纸在用,但是好像不太容易买到。
而且,资料也很难找到,它就是专用的band switch diode:

除您提到的以外,还可以选择1SS314,该型号常被山进选用做band switch,比如ATS505、ATS909X等收音机。
这个型号立创在售,东芝原装:

楼主:
反向恢复时间1SS135 最大1nS 很优秀   4148是4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rohm似乎已经不再生产了,但是不知为啥国内好多图纸在用,但是好像不太容易买到。
而且,资 ...

1SS314能买到,指标也不错,下单了

HSC277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向恢复时间1SS135 最大1nS 很优秀   4148是4nS

说明你看的型号并不是band switch用的二极管,很可能是肖特基小信号管。
对于短反向恢复时间的,如果做射频开关,反而会“拖累”大信号射频通过二极管。
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开发了PIN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C:
以前收录机常用的1S2473是不是类似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收录机常用的1S2473是不是类似的管子?

不是

类似于1N4148(的更高速版,比如1SS187),其实有些厂商的4148贴片也用trr<2nS的@10mA的。

网友:
黄色环1S1555以前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