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葵花电唱机-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2024-04-03):
葵花电唱机,电机转速不够,播放唱片,变调,感觉没劲,慢。

怎么搞?高手指点一下哦。。。

谢谢!!!!!!!!!!!!!

网友:
这个电机在八十年代拆过,是机械调速(离心调速)。应当保养一下电机。

网友:
靠轮橡胶老化,转盘轴缺油都可以造成唱盘丢转。

网友:
保养马达,加优质润滑油后调整一下转速,很少碰到马达真正坏的。

网友A:
有些医生只会说打针吃药,却不说打什么针,吃什么药!
葵花电机和早期三洋收录机电机都是机械离心式调速的,在电机电刷位置的外壳有两个孔,用手转动电机轴可以看到有两个螺丝相互对应,一个螺丝负责一个电刷,记得是往里旋转速提高,在没有转速仪的情况下很难调整到转速平衡稳定。你既然做靠轮生意,不如把尺寸调整一点提高靠轮转速来改变唱盘转速,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医生只会说打针吃药,却不说打什么针,吃什么药!
葵花电机和早期三洋收录机电机都是机械离心式调速的 ...

靠轮是不能改变转速的哦,,
抽时间拆了看看,,,,
73.。。73.。。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轮是不能改变转速的哦,,
抽时间拆了看看,,,,
73.。。73.。。

哦,原来直径20和40的靠轮,传导给唱盘转速一样啊
73!

网友B:
好像是1500转分钟的,可以用收录机的电机替换,但要从新在电机安装板上打固定孔,电机的固定孔位置可能不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1500转分钟的,可以用收录机的电机替换,但要从新在电机安装板上打固定孔,电机的固定孔位置可能不对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医生只会说打针吃药,却不说打什么针,吃什么药!
葵花电机和早期三洋收录机电机都是机械离心式调速的 ...

这样的医生开药打针谁敢?

网友:
老式黑胶唱片是78转/分,密纹唱片是33.33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