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吋电视,能不能当作显示器用

楼主(2024-04-04):
32吋电视,能不能当作显示器用,因为闲置了一个,不知道能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行也不行;如果只看视频做家庭影院还可以,比显示器色彩更好,画面更生动(显示器的画面死板、干涩),如 ...

电脑显示器相比电视,除了刚才说的亮度、对比度、色阶等问题,多数人的标准 Windows 环境下,色彩是 sRGB 模式,相当于电视机的 Rec709 模式,Windows 的色彩管理会根据图像来源调整输出信号,即使你用色域非常广的显示器,也会正确显示 sRGB 色彩。标准 sRGB 色彩相对于广色域就会显得“死板、干涩”,但其实这是一种正确。

如今大多数电视机都是广色域的,而电视信号多数还是 Rec709 信号,因此电视机上的图像大部分都是过饱和的,所以看起来非常艳丽,但其实这并非“色彩更好,画面更生动”,而是一种错误。

使用广色域显示器的坛友会发现,同样的照片,如果设为 Windows 桌面背景就会比在照片查看器或 PS 里“色彩更好,画面更生动” 其实就是 Windows 的色彩管理是不管桌面的,于是桌面背景就会过饱和

我的两台显示器,一台老的广色域,是 aRGB 标准

一台是 P3

这两台色彩空间容积都远大于 Rec.709,如果不做色彩管理,会和电视机一样严重过饱和,拿来上网几分钟眼睛就不舒服 不过大部分坛友不会去买这种显示器罢了

网友:
  我有试过,普通的32寸电视机720分辨率低,看着不舒服,全高清1080的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另对眼睛有没有伤害?

当显示器离得太近,电视机的刷新率比较低,看久了还是伤眼睛,离得远的话无所谓,现在的高刷屏就没啥

网友:
分辨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网友:
有HDMI或者VGA接口 就可以,但大多数32寸液晶电视分辨率太低,早期的只有720P,显示文字效果不是很好,可以试试。

网友:
有接口就行

网友:
有HDMI或者VGA接口 就可以试试。

网友:
分辨率太低 不好用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不是玩高端游戏,我现在就是用的32 电视。

网友:
可以但不建议,具体可以度娘

网友C:
 同问,另对眼睛有没有伤害?

网友:
电视做显示器如果看动态的视频还行,如果静态的文档或网页,不到一小时你的眼睛就难受的不行,不是分辨率问题,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显示器离得太近,电视机的刷新率比较低,看久了还是伤眼睛,离得远的话无所谓,现在的高刷屏就没啥

 明白了,多谢解释。

网友:
我用32寸高清电视做显示器已经多年了,屏幕大看起来眼晴不累,看照片也有更多细节,自带喇叭看视频也更方便,有遥控器功能也多。用大屏幕的目的就是保护眼睛

网友:
我用一台海信的32电视机当显示器,显示图像等感觉有延迟,调节刷新率也不行,只好买台显示器。

网友:
我就用笔记本输出给电视机,看视频很好,用无线鼠标浏览网页,有时也做文字处理。不过用台式机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