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盘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04):
如题,在淘宝买了个32G优盘。到手连接电脑显示优盘容量29.2G,找了部电影文件复制到优盘,打开优盘,电脑显示优盘里有复制的电影名。但播放优盘里的电影,确显示电影文件大小是零。试了几次都一样的结果。后来有找几首MP3歌曲复制优盘,试播放还是歌曲文件是零。 请教各位这是咋回事? 是不是优盘是假的?

网友A:
肯定是扩容U盘。

网友B:
二楼朋友说得对,扩容盘无疑,现在U盘假的太多了,还是去正规渠道买大品牌的,虽然贵点,但是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扩容U盘。

请教,怎样检验是不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朋友说得对,扩容盘无疑,现在U盘假的太多了,还是去正规渠道买大品牌的,虽然贵点,但是靠谱。

怎样得到优盘真实的容量?

网友:
感觉不是U盘问题。找一个旧的U盘试一试,确定一下文件对不对,上图让大家看看。

楼主:
刚才问淘宝商家,他说优盘没问题。他让我提供是扩容盘的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检验是不是扩容盘?

两种方法,一种是用U盘检测软件,
还有一种土方法,你先拷入4G文件,(音频、视频都可以,)看看最后一个是不是能播放,
能播放就再拷入4G文件,看看最后一个是不是能播放,
…… ……如此类推,

就能知道实际容量了。

楼主:
谢谢坛友的回复,我试一下。

网友:
最近几年买了几个U盘,都或多或少有些毛病,其中最不好的是扩容U盘,手里有一个30多年前的4G(威刚)与500MU盘一直好用还能格式化,数月前就网购一只威刚128G(威刚最大的)读写都没有问题容量足很好,金士顿假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检验是不是扩容盘?

看你花了多少钱!

网友:
我用的淘宝店家DIY的MLC颗粒的U盘,感觉蛮好用的,就是贵了点

网友:
有可能你的电脑有病毒,复制的只是一个壳,遇到过,你点一下原文件看多大

网友:
看样子并不像是扩容盘,重新格式化一下再试试,可以格式化成NTFS格式,拷贝进一个大于4G的单个电影文件试一试能否正常播放。

网友:
下个软件测试一下就知道实际容量了

网友:
不是很了解电子产品的时候,还是在可靠的网站,买自营的U盘更可靠一些。64G的现在好像就30元左右。

网友:
我的120G三星U盘花了100+软妹币,貌似跟扩容U盘比起来还不是很亏...

网友:
量产软件,恢复真实容量

网友:
旗舰店买的,正常使用。

网友:
到数码之家下载U盘精灵,检测一下什么芯片就知道容量是多少了。

网友:
别贪便宜  优盘有价 资料无价

网友:
我一直用朗科的U盘,质量确实不错,就是特贵、特贵。下面两个32G和64G朗科U盘都是在不同时期买的都是380元一个,还有一个128G的没在手边。同期同容量的U盘也就几十元一个。

网友:
呵呵,潜规则嘛...
一等品:U盘一般使用低档次的颗粒来做[三星、东芝、闪迪等],而且一般QLC,国际大牌子一般这种货。
二等品:黑片闪存做SSD[国产SSD牌子大部分如此]再淘汰的黑片做U盘,国产大牌子不少这种货。
三等品:淘汰和报废的SSD颗粒做U盘,例如0E报废的,国产小牌子有不少这种货。
四等品:回收的U盘或TF卡焊接冒充做新U盘,国产山寨杂牌子U盘很多这种货。
五等品:很少一点垃圾闪存,刷固件做扩容U盘,一般价格低容量很大,华强北系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