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一下,录音机机芯收带轮摩擦力如何确定调到多大合适

楼主(2024-04-04):
请高手指教一下,录音机机芯收带轮摩擦力如何确定调到多大合适,打理录音机时摩擦力小了会绞带,大了磁带有可能会被拉长,如何测量或者用简单的方法调整合适的摩擦力?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查官方的维修手册

网友A:
这个有专门测试磁带,维修手册也是要求用这个工具来测试的

网友:
力矩磁带,必须要有的

网友:
大了磁带有可能会被拉长------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电机没有那么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专门测试磁带,维修手册也是要求用这个工具来测试的

看来还得再买测力矩的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