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喇叭代换的问题

楼主(2024-04-04):
德生PL 230的喇叭是12Ω   0.25W,*宝:**多  都没有,请教一下有什么替代方案吗?谢谢

网友:
一般人耳听不出有什么毛病。

楼主:
手头有同尺寸8Ω0.5W喇叭

网友A:
可以用,只是输出功率有点损失。

网友:
用16欧及25可以代

网友:
阻值大的声音比小的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同尺寸8Ω0.5W喇叭

就用这个代替,声音还会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只是输出功率有点损失。

根据电路原理,8欧代替12欧,最大输出功率有所增加,低端频响有所改善,功放输出管耗散功率有所提高,电源效率有所下降。

网友:
找德生售后。

楼主:
谢谢,找过德生淘宝客服了,说是停产已久,没有配件了,后来又给侯传发了短消息,可能是清明节假期,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算了,就用8欧喇叭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