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SA是如何连接电脑的?

楼主(2024-04-04):
我在广州一打开Tiny SA,各个调频广播的频谱就出来了。
我想把图截出来,试着把Tiny SA连到电脑上(用随机带来的USB线),结果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电脑不认这东西。
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到我的网盘下载:见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我的网盘下载:见短信.......................................

刚才试了一下,百度盘里的东西已经过时打不开了。
我的邮箱是dabfxz@163.com
可否发我邮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百度盘里的东西已经过时打不开了。
我的邮箱是
可否发我邮箱?谢谢!

没有你说的情况,我点击给你的链接马上就打开了。

我很少用邮箱,这样吧,你到他的网站去下载。http://athome.kaashoek.com/tinySA/Windows/
选中        tinySA-App.exe        2022-11-15 17:52        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情况,我点击给你的链接马上就打开了。

我很少用邮箱,这样吧,你到他的网站去下载。http ...

谢谢,我已经成功下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该软件要求通过Com3或者串行接口连接,可是TinySA没有这种接口啊,您是怎么连上的?

楼主:
可能我还没有消化好,慢慢消化这个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成功下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该软件要求通过Com3或者串行接口连接,可是TinySA没有这种接 ...

打开软件后,要将软件的通信端口设置到与电脑的通信端口一致。截图是我的电脑与APP的连接。
还有,还要对一些参数进行必要的设置,懂英文不难,也可借助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网友:
在电脑上操作应该比机子上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后,要将软件的通信端口设置到与电脑的通信端口一致。截图是我的电脑与APP的连接。
还有,还 ...

谢谢指点,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后,要将软件的通信端口设置到与电脑的通信端口一致。截图是我的电脑与APP的连接。
还有,还 ...

想学习一下,一直没有充足时间研究, tinySA-App.exe  是连接电脑的?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情况,我点击给你的链接马上就打开了。

我很少用邮箱,这样吧,你到他的网站去下载。http ...

请问这个APP不是手机的吗?好像电脑不认APP。

网友(2024-12-09):
我下载该软件后,在计算机里运行了.exe程序,怎么感觉像是矢网的控制软件,不是频谱仪的控制软件呢

网友:
tinySA-App.exe这个软件我基本能使用了,但我发现只能使用点击主界面中的摄像头图标产生的窗口中使用,而原主界面中的大部分按键似乎都是无用的,所有的操作只能在那个同步屏幕的窗口中操控。与商品界面中的图片很不一致,请问是我哪里没有操作正确吗。

网友:
请看我上一条的回复,手机回复时上传的图片非常的不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看我上面的回复,上图已用PC编辑重新上传,图片终于清晰些了。

淘宝卖家界面中的APP连接后显示的图片,见附件。

我的实际使用中不是这个效果。

网友:
明天也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我上面的回复,上图已用PC编辑重新上传,图片终于清晰些了。

淘宝卖家界面中的APP连接后显示的图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是app如何使用或者设置才能才能与你的同样显示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是app如何使用或者设置才能才能与你的同样显示效果呢。

我用的app是与你相同的版本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是app如何使用或者设置才能才能与你的同样显示效果呢。

开启 tinySA ULTRA 电源,通过USB线连接至电脑,找到对应的串口号,打开电脑客户端,选择相应的串口,单击"断开"(Disconnected),成功后显示"连接"(Connected),单击"连续扫描"(Contiunous Scan,双箭头图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启 tinySA ULTRA 电源,通过USB线连接至电脑,找到对应的串口号,打开电脑客户端,选择相应的串口, ...

我点击那个双箭头图标,不知为何响应的是pause命令,似乎不是响应Continuous scan,真是奇怪。看到你的是HW V0.4.5.1,查了我的是HW V0.4.6,难道版本高了反而不行?

我的设备所有信息如下
tinySA ULTRA+ ZS406
2019-2024 Copyright @Erik Kaashoek
2016-2020 Copyright @edy555
SW licensed under GPL. See: https://github.com/erikkaashoek/tinySA
Version: tinySA4_v1.4-192-g73fe677
Build Time: Dec 23 2024 - 13:25:46
Kernel: 4.0.0
Compiler: GCC 7.2.1 20170904 (release) [ARM/embedded-7-branch revision 255204]
Architecture: ARMv7E-M Core Variant: Cortex-M4F
Port Info: Advanced kernel mode
Platform: STM32F303xC Analog & D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击那个双箭头图标,不知为何响应的是pause命令,似乎不是响应Continuous scan,真是奇怪。看到你的是 ...

拍个靓照

网友B:
没有做如何改变,莫名其妙的突然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如何改变,莫名其妙的突然就能用了。

我的是早期的 ZS405
你的是新版本 ZS406

PC客户端确实不完善,只能是凑合用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TinySA4.Comparison

网友(2025-01-29):
我的按照COM1不能用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D:
我的按照COM1不能用没有显示出来

log power (dBm)没有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按照COM1不能用没有显示出来

log power (dBm)没有选项

"没有显示出来"就对了,因为没有把"TinySA"连接到COM1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PCS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显示出来"就对了,因为没有把"TinySA"连接到COM1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PC ...

有的,已经设置,可能还有什么步骤,或者是软件问题。一会发拍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显示出来"就对了,因为没有把"TinySA"连接到COM1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PC ...

是这样设置的,串行已经默认COM1.如果将COM1改为COM2 软件自动变成COM2.
现在打开软件,Scan的左边两个按钮不可用,只有录制的(红点)的可用。

网友D:
上面显示的97.41,和下面曲线显示的“1”是不是对应?也就是下面的“1”是不是就是97.41?显示现在最强的信号就是97.41这个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显示的97.41,和下面曲线显示的“1”是不是对应?也就是下面的“1”是不是就是97.41?显示现在最强的信 ...

网友:
这样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改这样也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改这样也是不行。

一会儿COM1,一会儿COM15,猜测是你不断变换接入PC机的USB接口导致
认准"STM"开头的串口,或修改为你期望的接号,或联系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会儿COM1,一会儿COM15,猜测是你不断变换接入PC机的USB接口导致
认准"STM"开头的串口,或修改为你期 ...

“一会儿COM1,一会儿COM15”
这个原因是我设置的,不是自己跳动的。因为不能显示,所以自己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会儿COM1,一会儿COM15,猜测是你不断变换接入PC机的USB接口导致
认准"STM"开头的串口,或修改为你期 ...

可以链接了,谢谢你的指点。
但是接上后,手持的:曲线不再持续跳动。但是下面的绿色进度条不停地左向右走动。屏幕的绿色曲线不停跳动,最强的曲线有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链接了,谢谢你的指点。
但是接上后,手持的:曲线不再持续跳动。但是下面的绿色进度条不停地左向右 ...

换了数据线,屏幕显示的曲线多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会儿COM1,一会儿COM15,猜测是你不断变换接入PC机的USB接口导致
认准"STM"开头的串口,或修改为你期 ...

测试与实际接收,这个测试的是不是就是接收的这个电台。-82.3dBm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试与实际接收,这个测试的是不是就是接收的这个电台。-82.3dBm是什么意思呢?

天线及所在位置对于该信号在50欧负载上的信号强度

-82.3dBm 指的是该信号在50欧负载上的信号强度,可换算为电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31238352365304554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线及所在位置对于该信号在50欧负载上的信号强度

-82.3dBm 指的是该信号在50欧负载上的信号强度, ...

视频看不见,
这个-82.3dBm是不是以0.775V(600欧姆1mW)计算,记得高频的基准和高频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视频看不见,
这个-82.3dBm是不是以0.775V(600欧姆1mW)计算,记得高频的基准和高频不一样。

高频电路,50欧电阻上以1mW作为0dB,表示为dBm

民用收音机的信号指示,只是为了好看
如果好奇,可用TinySA的信号发生器功能试下

也有例外,成品芯片的信号强度指示有参考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路,50欧电阻上以1mW作为0dB,表示为dBm

民用收音机的信号指示,只是为了好看

这个“-82.3dBm”可不可以说是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82.3dBm”可不可以说是灵敏度?

已经回复你了

或到这里看看 https://www.tinysa.org/wiki/
或随意下载个国产频谱仪的规格书看看

网友:
谢谢你,新年快乐。
我昨天换算了这个大概是15微伏左右,

网友:
看了你们的评论,我也想买个,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