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电路异管子,不同声音感觉

楼主(2024-04-04):
电路采用hifi论坛路版主的,自画PCB去打板并安装三台,拿其中两台做对比,在前级6J4不变,电路参数也不变,后级一台采用原电路电子管6P14,一台采用6V6GT,用同一音箱播放同样音乐,感觉6V6GT的声音更低沉好听,不知道坛友做过类似实验吗?

网友:
差异在输出牛上,而不是管子。管子是有差异,但是比起输出牛来说微不足道。

网友:
换管子有区别这个不稀奇。

我就拿苏联的6P1(哪个字不会打)换国产的6P1,声音能听出来不一样。但是如果调了工作点,把2种情况下的参数都调的接近,特别是失真啥的,则基本听不出来。

所以说:

1、换了管子要调工作点,然后才能比较。
2、管子不同声音不一样,这个完全可能。但差异有多大,不好说。但应该不会是本质上的不同。

3、同型号的不同厂家的管子,换了声音不一样,这个吗? 个人感觉差异更小。

那些来回换管子的,我基本没见过换过管子后调工作点的。都是拔下来,插上,开听,然后出个结论,XX好,XX不好。

网友:
6V6GT是束射四级管,6P14是五级管,声音是有差别的。看个人爱好吧

网友:
模电全靠调试。

网友:
调试也没用,现在都是大小神仙显神通,正规大厂早就没有了,能响而已

网友:
管子内阻的原因。
不同管子内阻有差别。
内阻直接影响到输出牛的工作性能,最后表现就是改变听感

网友:
同型号(或相近型号)的电子管,不同生产厂家,不同时期,不同批次,材料,材质,工艺,有差别,甚止差别巨大,同样会反映到音质(听感)上来!

网友:
我听6P14明亮阳刚,6V6比较磁性低沉!

网友:
毛子的6P14n-EB和毛子的6P14n是不同的管子。带EB电流大好多

网友:
6V6单端与6P14相比,不削顶不失真功率比6P14大,而且6V6比6P14体积粗壮许多,价钱也高。

网友A:
内阻、输入特性曲线、输出牛(自身及与喇叭的匹配)---应该至少这三个因素,不知道哪个作用更大

楼主:
这两种不同的管子用在同一电路中,在不调节电路参数条件下,得到不一样的听感,完全取决路版主优秀电路可以自动微调。

楼主:
刚刚收到矿坛徽章,怎么不收取一点费用呢?最起码也要成本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输入特性曲线、输出牛(自身及与喇叭的匹配)---应该至少这三个因素,不知道哪个作用更大

三者互相牵连 同事都起作用。
同样的一个输出牛,用在电路中,它的频响不只取决于它自身参数,还取决于功放管的内阻、跨导等参数。同一个输出牛,若使用内阻小、跨导高(当然实际中内阻和跨导一般此消彼长)的管子做功放,频响范围就是要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