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电子管收音机改两级中放的实践

楼主(2024-04-04):
这几天在折腾我的红叶电子管收音机。将6N2的1脚与地断开。1脚接一个拆机获得的铁氧体小变压器再接到电源。第二中频变压器一脚接6N2栅极不变,另一脚改接地。铁氧体小变压器次级一端通过一晶体二极管接地,另一端接音量电位器的上端。开机后无声,但是猫眼一直处于闭合重叠状态而不随调谐变化,估计是自激了。经过试验,在小铁氧体变压器后串了一只10K电阻,能够正常收音了。收的台比原来多了。两个本地强台猫眼完全闭合并有很细的重叠。

网友A:
6A2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原因?

中波可以收一些台。短波要在6A2七脚刺激一下才能收到信号。估计是不起振。

补充内容 (2024-4-6 14:49):
写错了,是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原因?

想试验一下将接地的22K电阻换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原因?

将6A2七脚接地电阻改为100K,短波能正常收音了。

补充内容 (2024-4-6 14:49):
写错了,是1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6A2七脚接地电阻改为100K,短波能正常收音了。

补充内容 (2024-4-6 14:49):

6A2 的1脚是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 的1脚是栅极

是滴。1脚接100欧电阻,再接22K电阻到地。把22K电阻换成100K,短波就正常收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