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dsp 2x4 hd 的完美替代

楼主(2024-04-04):
最近咸鱼闲逛,发现这个
4进4出,没有话放这些多余的玩意(忽悠买专业声卡的都是买了话放),这不是minidsp 2x4 hd的完美替代吗?

买回来了,搭个线。

100多,就可以实现数字2分频、DSP,支持VST插件,各种效果,有待开发

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补充一下资料

第一代 icon cube pro (不知是否自带机架)

第二代 icon cube pro (vst) (自带机架)

第三代 icon cube pro (ProDriveIII)(自带机架)

有使用的朋友可以交流设置

楼主:
咸鱼上大量,说是声学测量设备上的,好奇,干啥的咧?好奇

新奇特

网友A:
驱动和软件都可以找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和软件都可以找得到吗?

官网驱动支持到win11。VST免费插件很多很多很多,如果只是播放、不做混音编曲,用到的插件不多。实现minidsp功能就分频和DSP。

分频插件

EQ插件

还有个不讲武德的插件

补充二,第一代不自带机架,需要安装第三方机架软件(不支持equalizer apo)

楼主:
VST插件网上很多

有学习成本。谨慎入手。

楼主:
入手一周总结。
大部分VST插件都是用于音乐制作、混音和直播的,播放用到的插件不多,用好EQ就很不错了。

当然,高手都选择硬件直接EQ,例如,换根线。

楼主:
cube pro 简易设置总结。(新手总结,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1、安装驱动,勾选Plugin Rack(机架插件),然后重启。

2、连接功放,4个6.35插头平衡输出,声道自定义。
为了方便接线,我定义为1、2左右低音,3、4左右高音。

3、关小功放音量、关小功放音量、关小功放音量、关小功放音量

4、操作系统选择默认输出设备,HW1\2、HW3\4对应实体输出,如果选这个就不经过机架直通,所以就选其他的。

5、运行ProDriver,Mixer为跳线界面,去掉里面的默认跳线,改由机架搭线。
打开播放软件,跳线界面会显示哪个通道在播放。这个时候音箱应该没声音。

楼主:
6,将插件复制到C:\Program Files\VstPlugins

查看——插件管理,扫描安装插件

7、在跳线界面“新建预设”,如图

将预设改成自己需要的名称

8、查看——预设编辑,编辑预设
拉根线,拉对了,音箱就有声音了。

楼主:
9、现在可以加入需要的插件了,右键、选择插件,双击、编辑插件

10、退出时记得保存预设,保存项目

ok了

网友B:
花头花脑的东西,好好地买套音响比它实用的多

楼主:
后续,更精准的分频,可以直接文本编辑,在插件中导入

如图,分频点300Hz,低频截止31.2959253,高频截止20K。

C:\Program Files\VstPlugins\CrossOver_v10.04\CrossOverPresets 目录有样本文件,记事本即可以编辑。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rossOver PatchFormat="1" Frequency_1_1="300" OnOff_2_1="0" Frequency_2_1="31.2959253"
           OnOff_2_2="0" Frequency_2_2="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头花脑的东西,好好地买套音响比它实用的多

你说得很对,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和建议?

网友B:
买个CD机,分机解码器,合并型功放功率最好单边200w,加进口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CD机,分机解码器,合并型功放功率最好单边200w,加进口音箱

太贵了,玩不起,穷。
有1000元的方案推荐吗?谢谢啊

网友B:
大哥1千连CD机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1千连CD机都不够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玩罗

网友B:
只有买坏的机器回来自己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买坏的机器回来自己修了

我就想听个歌,1000元,有好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B:
最好的方䅁是淘台坏的进口有源音响回来自己修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淘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䅁是淘台坏的进口有源音响回来自己修了

谢谢推荐,但是我还是喜欢花里胡哨。

唯一遗憾的是没搞定FIR滤波,也许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如CamillaDSP、VSTHost实现,
但是我不准备努力了,就这样花里胡哨听吧。

网友:
喜欢完美专业的就是好看

楼主:
晋级篇

1、使用convolverVST插件,结合rePhase,实现FIR数字分频器。

2、第一代 icon cube pro 理论上可以使用VSTHOST,实现EQ和FIR数字分频器。

以上方法就不在本贴一一展开了。

需要说明的时,本贴的方法不代表这是正确的方法,只是个人的尝试,也许本贴的方法是错误的演示,主旨是在抛砖引玉。

比方
可以先EQ再分频
也可以先分频再EQ
还可以先EQ再分频再EQ

讲究的就是一个花里胡哨。

网友C:
lz,跑下rmaa看下素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跑下rmaa看下素质如何?

不会,除了对录线插板载声卡可以玩rmaa,其他买过的外置声卡都没搞好过,可能我RP问题,所以不准备折腾。

给个官方参数

第一二代

第三代

楼主:
夜深人静,悄悄用3.5对录线+转接头测了一下

测试报告,非专业测量,仅供娱乐。
RightMark 音频分析仪测试:[ASIO] Cube Pro

频率响应

噪音水平

楼主:
对比minidsp流程,以及在声卡上的处理流程(数字二分频)

EQ插件建议使用lkjb QRange(因为QRange可以拖动调整大小,都4202年了,VST插件还不能调整大小,眼睛都看瞎,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