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电饼铛

楼主(2024-04-04):
一般来说,电饼铛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

某天早上烙饼的时候,突然全部灯灭不工作。

打开测量发现是温度保险开路了,控制板未发现烧毁零件,测量底加热盘温控器正常导通,底盘加热管电阻68欧。

电路比较简单。火线经过240度温度保险,给底加热盘和控制板供电。底加热盘上串联一只230度温控器。顶加热盘由控制板供电。

通常的故障会是温控器不导通,但这个电饼铛不通常,除了温度保险“似乎”哪里都没坏。

换了一只温度保险,可以正常通电加热和控制,以为修好了,装机放一边了。

过几天再次烙饼,开机七八分钟后,再次全部灯灭不工作。

拆开发现温度保险又开路了。只能说明底盘以下的温度已经超过了240度,那应该是230度的温控器没工作,使底部温度继续上升到了240度以上。

于是又换了一只230度的温控器,以及再次坏掉的温度保险,旧的温控器直接拆毁了,也没看出哪里有问题。

装机后直接加热10多分钟,一切正常,算是好了。

零件都不贵,不值运费钱。 也说明温控器即使导通也不见得是好的。后来看网上网友给了一个测试温控器的方法,可以拿热风枪去吹,看它是不是会动作。焊接用的热风枪一般都有比较好的温度调节和显示。

240度一次性温度保险

230度突跳型温控器 KSD301-230

网友:
我前些年也修过两台电饼铛,一台是开关坏了,用的是两联带指示灯的开关,分别控制上下加热盘。其中一个开关烧坏了,买相同配件更换就好了。另一台是加热管断路,按照外形尺寸在taobao买了配件,敲下损坏的加热管,安装新的,但手工安装不能像出厂时那么与铝盘接触紧密。这种家电电路简单,有点电工知识就可以维修,配件费用也不高。自家的电器修好后可以节约几百块。

网友A:
师傅,那电饼铛经常坏的零部件一般有哪些呢?

网友:
温控器即使导通也不见得是好的。后来看网上网友给了一个测试温控器的方法,可以拿热风枪去吹,看它是不是会动作。焊接用的热风枪一般都有比较好的温度调节和显示。

方法不错,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这东西好用啊 做些面食很好 就是费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那电饼铛经常坏的零部件一般有哪些呢?

电饼铛零件不多,常坏的有加热管和继电器,机械开关,温控器等。温控器坏大多是开路,短路的少见。

网友:
学习,学习。有个电饼铛,一直没用,有空试试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饼铛零件不多,常坏的有加热管和继电器,机械开关,温控器等。温控器坏大多是开路,短路的少见。

老式电饼铛的开关用的是一个带指示灯的船型开关,这种开关太坑人!热塑性塑料外壳,发热就软化接触不好,恶性循环,,,花5块钱(贵了)买了一个一天又坏了,,,,后来厂家明白了改成上下铛分开控制,1300瓦功率那个假冒伪劣开关标注10A!见他的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电饼铛的开关用的是一个带指示灯的船型开关,这种开关太坑人!热塑性塑料外壳,发热就软化接触不好, ...

是的,这种开关不耐用,而且很难买到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开关不耐用,而且很难买到好的。

伪劣泛滥,,,,,,,

网友:
学习了,家里也有个坏的,有时间拿来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