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古代元件,打算用现代技术测一下

楼主(2024-04-04):
咸鱼借图。估计熟悉老彩电的能猜出来,是PAL色解调用的延迟线。延迟量是精确的一行。大概64us。

二十多年前还是个高中生,对电子电路感兴趣,为邻居修好了很多电器。也包括一些彩电。大概知道这玩意的工作原理,也拆开看过。对这种用超声波的反射,在玻璃片里来回逛荡进行信号延迟的器件颇为着迷。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有示波器和网分的,所以无法测试它的特性。

现在终于什么都有了,于是去咸鱼找到了两个拍下。打算用示波器和网分看看它到底是咋工作的。

等待物流中,预先做点功课。有如下问题请教懂这个的前辈:

1,这东西工作的中心频率是多少?
2,工作带宽是多少?
3,一般来说,这东西接入电路,输入输出部分的匹配阻抗是多少?
多谢!

网友A:
根据信号处理原理,延迟线可以用LC模拟出来。一般由多节延迟(移相)串起来。无源的有附加衰减。
模拟示波器也有这东东,只不过是分立LC组成的。可以加方波用双踪示波器看它的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信号处理原理,延迟线可以用LC模拟出来。一般由多节延迟(移相)串起来。无源的有附加衰减。
模拟示波 ...

你说的是彩电上另一个延迟线“Y信号延迟线(亮度延迟线)”。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有坏的,有几个备件最后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彩电上另一个延迟线“Y信号延迟线(亮度延迟线)”。

对。那个延迟线延迟量很小,大概不到1uS?用来略微延迟亮度信号的,因为亮度信号处理速度快了一点点,延迟一下防止色度拖尾。
这个是PAL解码的,需要延迟一行64uS,用LC难以满足要求,所以一般是超声波或CCD的。我想测的这个是超声波的。

网友C:
管子上有好几个延迟线的拆解、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上有好几个延迟线的拆解、测试视频

正是,还看到EEVBLOG的号下面也有两期拆解测试。
https://www.eevblog.com/forum/pr ... lay-lines-pictures/

网友D:
我也有,八年前搬到儿子工作的地方生活,都给扔掉了!

我对老旧的电子元件和仪器感情不是太深,喜欢现代的,尤其是像玩具网分这类产品,价格不高、体积小巧、可玩性极高,只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当的知识积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学起来比较难。

楼主是一位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八年前搬到儿子工作的地方生活,都给扔掉了!

我对老旧的电子元件和仪器感情不是太深,喜欢 ...

那些老三极管阻容芯片性能远远比不上现代的。对于这种元件,有现代的,古代的就可以直接进回收站。当然喜欢复古和发烧的另说
对于仪器,同样的功能,老的太笨重,我一般不会要,也没地方放。
这个小玩意儿算是个例外,对于我来说,它属于当年没掰扯明白工作原理就消失了的元件。因此有必要复一下古。

网友E:
楼主这标题也是真行,早期元器件,怎敢称为古代

网友F: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有示波器和网分的,所以无法测试它的特性。
-------------------
个人一般不会有的。借问一下,什么是网分? 网络分析仪 ?不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有示波器和网分的,所以无法测试它的特性。
-------------------
个人一般不会有的。借 ...

我说的就是指我个人。我那时候就连万用表都得借用,示波器和网络分析仪就不用想了。示波器还在学校里拧过,网络分析仪只是耳闻世间存在这个东西。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指我个人。我那时候就连万用表都得借用,示波器和网络分析仪就不用想了。示波器还在学校里拧过 ...

请楼主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网分,有某宝的链接吗?

------------------------------
已经知道了,原来是 矢量网络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网分,有某宝的链接吗?

你搜搜坛里JHXC老爷子的关于NanoVNA和LiteVNA的帖子吧,看看帖子再决定自己是否需要网分。

网友G:
手裏曾經有過一把延遲缐,64us的比樓主朋友的還要老,體積大約是照片上的四倍多,塑料外殼封裝的,多半是LC結構。還有一些1us~100us可調的,結構看起來像是綫繞電阻的兄弟,但標著阻抗和時延。封控的時候沒事幹就整理這些老物件,處理掉的時候很是戀戀不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裏曾經有過一把延遲缐,64us的比樓主朋友的還要老,體積大約是照片上的四倍多,塑料外殼封裝的,多半是 ...

如果是LC的话,需要满足两个指标,
1,延迟64us。
2,带宽3MHz。第二个指标意味着LC的单节分辨力要小于1/3MHz/2,既100多nS。
两个条件联合起来看,64us除以100多ns,LC需要400节以上。这是用LC很难做到的。

网友:
查了一下,电视零件好像复杂大大的,远非收音机可比的。
不同品牌的电视,用的延迟线型号还不一样的。
A91A对应哪个,不知道。
怎样接线,估计还得找原厂datasheet。
感觉那个时候扶桑态度还可以,转让了很多高深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标题也是真行,早期元器件,怎敢称为古代

算古代,哈哈,这类机电元件进化太快。延迟线已经算是最最基本的应用了。那些通信用的SAW滤波器就更好玩一些了。BAW就更上一层楼了。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f ... baw-to-fbar-to-smr/
首楼有个“你的管”视频链接,然而在和谐锅里你的管是个不存在的网站,需要scientific online才看得到。这个视频是个相当好的科普,不想错过的要想法看一看。原谅我不能直接post链接。

网友H:
我之前淘宝买的垃圾里有一大把这个玩意,里面就是几个塑料管线圈。
在网上研究了一下,说是这玩意纯靠导线长度产生的延迟效果。
感觉没什么用,都进了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淘宝买的垃圾里有一大把这个玩意,里面就是几个塑料管线圈。
在网上研究了一下,说是这玩意纯靠导线 ...

你那个是小延迟的。延迟64us的得是机电的。用电延迟线来延迟64us,得10公里级别的漆包线长度才够。。。

网友:
这东西叫玻璃延迟线。我拆开过,里边有一块毛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