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玩意儿(非广告)

楼主(2024-04-04):
去市场买菜,地摊上见卖图片上面的东西,问这是啥东西?答是按摩器,不相信,这东西能按摩? 摊主热情要我试一试,试就试吧。

我去年下半年开始右脚有点麻,检查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是不可逆的,除非手术,说手术效果并不好。老太婆的妹妹说她腰不好,去了一家非遗传承的按摩店里按摩好了,死马当活马医,我也去了,按摩店明确说效果不会好(之前把腰椎片子给他看了),400元一次热敷加按摩,啥效果也没有。

以为按摩器里面有一个振动马达,这么小的东西,马达有啥力? 结果一试,感觉还不错,贴在腰部一阵阵振动的感觉,感觉挺舒服的,摊主说是六七年前卖剩的,买了,价格有点小贵。

回家拆开看看,里面就一芯片,原来输出的是高压脉冲,但完全没有脉冲电的刺激感,只有振动感,使用效果还可以,起码腿麻的感觉好了不少。两片像翅膀的是输出极片,导电的凝胶有粘性,可以贴在皮肤上,但完全不会像胶带之类在皮肤上留下胶质,用好必须把薄膜贴在胶面上,防止其到处粘。

用了一段时间,脚麻有减轻,网上一搜,这东西出来一大堆,太便宜了,用10元红包加8毛钱买了一个,好评返1元,试了下感觉比地摊买的还要好,原来买的算是认栽了,不过没他我根本不会去买这个东西。

上面的是地摊买的,用两节7号电池,我把它改成用一块锂电池,下面的是网上买的,可以充电,里面一块200mAH电池。

网友A:
我腰也不舒服,等有效果了说一下我也买

网友:
这东西现在老便宜了。
一个芯片加2个电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腰也不舒服,等有效果了说一下我也买

这东西就是脉冲电刺激,但完全没有刺麻感,只有振动感,有多种效果选择,反正也不贵,也上不了当,用了也不会有副作用,我感觉还是值得买的。

网友:
等待使用报告。

楼主:
另外这东西不能偷懒长时间贴在腰部,因为电极片是不透气的,以前腰不好贴膏药,因为不透气,一天后皮肤痒得不行,这东西贴时间长了皮肤也痒。

网友B:
有的商家卖与您一摩器,附带给贴,不明白是否总要更换“贴”啊,是否需要另外再买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商家卖与您一摩器,附带给贴,不明白是否总要更换“贴”啊,是否需要另外再买贴啊?

这贴有使用寿命,所以得换贴,对比了一下,地摊买的贴质量比网上买的要好,就是网上买的贴粘胶太薄太粘,地摊买的送了我一张贴,网上买的有三张贴。

网友C:
那层电极的规划有点意思 3层电极 交叉连接 只要分别控制就可以搞出震动感  90年代有个叫做华汉神针的治疗仪 就是这样设计的 两个立体声耳机插口 控制电极

第一个很明显 电极样式和薄膜键盘差不多

楼主:
地摊买的贴凝胶比较厚且不是很粘,把薄膜撕下来(每次用完必须把薄膜覆上)凝胶不太受损,而网上买的贴凝胶薄且太粘,把薄膜撕下来时凝胶容易一起带下来,所以使用次数多了贴就得换,反正贴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贴有使用寿命,所以得换贴,对比了一下,地摊买的贴质量比网上买的要好,就是网上买的贴粘胶太薄太粘, ...

你图片上第一个东西跟当年买的“便秘按摩器”几乎完全一样,当年我便秘厉害,靠每周吃2~3次果导片维持生理排泄,一次偶然机会在某个药店一角发现了这个东西,看了介绍,价格也不贵100多,当年已经有淘宝但是还没有智能手机(好像记得手机只能看看网页之类的),买回家按要求贴在肚脐眼上通电(有个外接12V电源),第一次用了30分钟左右,只感觉这东西在挤压按摩腹部,慢慢的就有便意了,于是去了厕所正常排便成功,第二天还是在固定时间再次使用,不到20分钟就有便意,第三天,第四天,连续用了十来天,每次只需15分钟左右,就可以正常排便,后来就不用了,每天到了这个点就会有便意,治愈了困惑我好几年的便秘。

网友:
这种是用脉冲电信号刺激肌肉,使肌肉节律收缩,达到类似按摩的效果,对于缓解疲劳,煅烧肌肉是有一些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层电极的规划有点意思 3层电极 交叉连接 只要分别控制就可以搞出震动感  90年代有个叫做华汉神针的治疗仪 ...

有一次一个同事弄来各能震动的什么治疗仪(具体名字忘记了)我把它接了个小喇叭结果是一首歌曲(没有歌词)。

网友:
按摩x
电击器o
完全骗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