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前面加个钳位电路,求指导?

楼主(2024-04-04):
一个功放电路前面的倒相电路,如图。
想对输入信号做个钳位,钳位在峰峰值2-2.5v左右,也就是输入信号的峰峰值一旦超过这个值就会被强制钳制在这个值内。
要求结构简单皮实,谢谢大佬虾米。

输入端加个钳位电路

输入端加个钳位电路

网友:
感觉的确有画蛇添足之嫌。

网友A:
正反接俩二极管不行?

网友B:
找二个2.5伏稳压管反向并联后接入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接俩二极管不行?

超版好,二极管钳位的话那就只有峰峰值0.7v了,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二个2.5伏稳压管反向并联后接入最简单。

2个2.5v稳压管反向并联,这样岂不是其中一个没到2.5v击穿的稳压值,另一个二极管就已经0.7v导通钳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版好,二极管钳位的话那就只有峰峰值0.7v了,太低了。

串联啊。
3个2.1V;4个2.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稳压管串联。

这么多成品电路都没有钳位说明这是个没卵用的东西,输入再大,输出电压范围是一定的, ...

这个电路稍作改动挪作他用,所以需要加个钳位。

网友:
几分钱一个的二极管,尽情地串呗

网友:
钳位?那不严重失真了?而且随着信号幅度增加输出会从切顶变化到到方波,加钳位是为了保持恒定输出功率吧?那随着从信号由正玄到方波的变化过程输出功率也会加倍。
加压缩功能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2.5v稳压管反向并联,这样岂不是其中一个没到2.5v击穿的稳压值,另一个二极管就已经0.7v导通钳位了。

我想得有问题!那就拿二个稳压管串联,用2V的稳压管。

网友:
找两个正向压降为2.5V的LED,正反对向并联。

网友:
AD603自动增益控制 - 百度爱伴功
https://abg.baidu.com/view/4e92d ... rch-income-top3page

网友:
低电压的稳压管的内阻较大,特性不好。最简单就是两组3-4个4148二极管串联后再并联。

网友:
用这个试下

楼主:
这款双向tvs参数倒合适,但是他的结电容140pf,如果输入信号是40khz正弦波的话,会不会导致衰减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双向tvs参数倒合适,但是他的结电容140pf,如果输入信号是40khz正弦波的话,会不会导致衰减严重?

衰减肯定有,140pF的电容,对于40KHz频率的容抗约28.4k

网友D:
稳压管发光管之类做直流嵌位还行,频率较高时最好不用,

适中频率可以用开关管或三极管

频率较高时用肖特基检波管或混频管,不需要吸收功率浪涌时锗检波管也行

所需嵌位电压可以外设偏置电压垫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发光管之类做直流嵌位还行,频率较高时最好不用,

适中频率可以用开关管或三极管

用于40khz左右正弦波信号,如果用合适的tvs不知是否可行,双向tvs好像有140pf左右的结电容,对这个频率的输入信号影响几何?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驱动有关
比如,虽然输入信号可能超过2.5V,但负载能力很弱,只是毫安级,用发光二极管就行
粉色约2.8V,蓝色约2.7V;还有,稳压芯片TL431正好是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2.5v稳压管反向并联,这样岂不是其中一个没到2.5v击穿的稳压值,另一个二极管就已经0.7v导通钳位了。

用二极管相当于并联了个可变电阻,如果下一级输入阻抗极高的话就不合适。

网友D:
稳压管,tvs,还有431之类都是理想的噪音源,加上一定电压都可以做噪声发生器,一般情况下是不在放大器前做嵌位的

40千赫用若干4148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tvs,还有431之类都是理想的噪音源,加上一定电压都可以做噪声发生器,一般情况下是不在放大器前做 ...

大佬好。
按您的指导,我采用IN4148WS开关二极管两只,正反并联后并联在信号输入和地之间。
单只二极管0.7v导通电压,两只正反并联就是将输入信号钳位在峰峰值1.4v以下。
安装好后测试,上示波器。
输入信号采用40khz正弦波,在将信号幅值峰峰值于0-1.4v之间递增的时候,后级输出波形成比例被放大,正常。
但是到了1.4v以上在慢慢递增信号峰峰值的时候,发现2个问题:
① 后级输出波形开始削顶,正弦波过渡成方波趋势,这点正常。
② 困惑中,求解,发现后级输出波形并没有没被完全钳位住,还是能看到有小幅放大趋势(当然这个时候波形的放大增益也就之前的输出放大波形的等比例20%左右)。
按理,二极管导通压降就是0.7v,那么对输入信号的峰峰值钳位就是1.4v,哪怕输入信号调整到峰峰值2v,到了功放板这边也就是1.4v,怎么会变高呢?

网友E:
用白光LED当钳位。比较符合2~2.5v,总和结电容大约60pF。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白光LED当钳位。比较符合2~2.5v,总和结电容大约60pF。

老哥,我的应用是信号钳位峰峰值2v,你这个设计单峰2.5v,峰峰值就是5v了。

网友:
将16楼的电路改动一下,就可以得到符合楼主要求、又比较简洁实用的解决方案。

为了减少电源引入的噪声,可改用恒流源来给1n4148供电,或是将1n4148的限流电阻分拆,按图下方那样加入rc滤波器来加强滤波。

网友:
激励电路加削波限幅功能,非但不能有效保护功放,反而可能造成功放管过热,还会降低功放的输出功率,不好。

网友:
40KHz的频率,肯定不是音频放大器,更像是超声波,就算有点噪声,耳朵也听不见
限幅只有一种可能,输入信的幅度因某种原因有不确定性,否则,最原始的音量电位器就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好。
按您的指导,我采用IN4148WS开关二极管两只,正反并联后并联在信号输入和地之间。
单只二极管 ...

二极管是有内阻的从弱导通的千欧级到导通时代欧姆级,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较低时带负载能力强,输出幅度取决于信号发生器的内阻和二极管导通电阻的比值,正确测试方法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电阻,所串电阻的大小与电路的输入阻抗在相差不大于一个数量级,再测嵌位效果才能明显,比如电路输入阻抗是50k,可以串在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5k的电阻,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远大于嵌位二极管导通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
按您的指导,我采用IN4148WS开关二极管两只,正反并联后并联在信号输入和地之间。
单只二极管 ...

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是指数关系,并不徒峭,0.7V仅是导通,导通后随着电流的增加,电压也在增加,所以钳位的电压是一个范围,并不是一个点。

网友:
这样钳位,不会增加功放的信号失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有内阻的从弱导通的千欧级到导通时代欧姆级,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较低时带负载能力强,输出幅 ...

大佬,结合本帖主楼的这个电路图,和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50Ω  ,能大概推导出串个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的应用是信号钳位峰峰值2v,你这个设计单峰2.5v,峰峰值就是5v了。

对不起沒看到峰峰值,那么一个LED改成兩个1N4148串联。电阻1k适量提高,就差不多了。要很恒定的线路会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结合本帖主楼的这个电路图,和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50Ω  ,能大概推导出串个多大的电阻比较合 ...

几k就行,太大信号衰减大,太小影响展示嵌位效果

网友:
峰峰值在瞬时时间上来说是不存在的,怎么钳位?

能钳位的只能是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