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环绕扩音机检修一例

楼主(2024-04-04):
接修一台收音环绕扩音机。故障为开机几秒之后自己关机。重复按压开机钮,可以开机,但几秒后又自动关掉。
乍拆开一看,觉得这东西能修的地方不多,本来是打算放弃了。打电话叫客户取回去。
客户说今天不打算取回去了。既然他不着急要马上修好。那就死马当活马治。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下载了电路原理图手册。大概的扫了一下。把一个去功放板的七芯排线(CN77)拨掉再通电开机。不会过几秒就自动关机了。但是过几分钟依旧是会自动关机。
猜想可能是执行自动保护关机。或者是功放板有问题。查阅排线定义。第5脚:DC-PROT。该英语的中文意思是直流电压保护。当功放输出端出现直流电压时,应该停止工作。避免输出的直流电压送去音箱,把音箱烧毁。把该引线挑开,故障依旧。同时检查了一下功放板,没有看到明显有烧坏的零件,测试大功率三极管没有击穿。功放输出中点有一个零/跳变的电压,但是开机时间只有几秒钟,一旦自动关机,输出中点有一个负或者正的跳变电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时候可能功放推动前级的供电或者是正负12伏供电已经没有了。后面当然不能正常工作。
只好继续检查。粗略跟了一下电路走线,发现这七跟线,有三根是控制继电器的,二根有THEMALDE字样,百度翻译为温度。可能是检测功放的工作温度的。另一根标有ASO-DET。这个翻译不出来是什么意思,是的,尽管吹现在的AI技术很先进,但这个英语代表什么意思,百度给不了。
只好循着线路查过去,万幸的是网上下载了电路图。而且非常清晰,发现ASO-DET这根线应该是功放过流检测功能。就是说当功放管的电流过大的时候,超过一定数值会有一个信号过来。去告诉单片机应该保护了,不然会冒烟。
万用表测试该引线电压为3伏。把这条线断开,这个时候功放不会再自动关机了。只要开机 ,就一直开着。看来引起自动关机的原因就是这里。
为什么会有一三伏的电压过来。或者是功放部分有过流,或者是误动作。这就要去查找原因。先用手摸功放管,没有发烫。也没有焦味。那就是没有过流,当然具体还是要用万用表来确定。用手就能找到问题,那是神仙。
那就是误动作呗,还好这功放有五个声道,五个声道的零件是一样的,用对比测试的方法,发现其中一个标号Q5508的三极管电压不正常(对比其它四个声道)。检查其外围零件无问题,把该三极更换,故障排除。下面是相关图片: NX9)7~[99H]1BD8DT6]OUI6_tmb.jpg 2O_1U6YYIKE)~LLOZDCNH_tmb.jpg 890_Q{V153AGBVQL)Z]CUTV.jpg  FS%]PAHV1V3AJ{@CTCSZ4I4_tmb.jpg M[W[YU8V`09TVTFR_$%5X_tmb.jpg    P[_259NW@ETKBHU%_KJ{INF_tmb.jpg

关于过流检测的原理:就是检测功放管上的射极电阻压降,电流越大,二端的电压越高。当压降达到三极管的开启值时,三极管导通,然后输出去控制后面。。。
全文完。仅供参考。

网友:
好在有五个声道,这就好修了,一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看到这些贴片就头晕眼花

网友(2024-10-17):
楼主好技术。我的功放现在也会自动关机了。测了大管没有问题。借楼主的思路排查一下。请教如何买到同参数的三级管?

网友(2024-11-20):
羡慕会修机的人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一下图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