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便器没用那个排泄孔堵漏塞用什么胶粘接

楼主(2024-04-05):
昨天买了一个坐便,因为忽略了墙根两根暖气热熔管,导致要把400坑距改为300坑距,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用什么胶水粘接堵漏塞又快速又结实耐久?

楼主:
另外,本地哪种店铺有卖这类胶水?

网友A:
改马桶这个孔,我们一般用结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马桶这个孔,我们一般用结构胶。

结构胶实体店哪种店铺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胶实体店哪种店铺有卖?

建材市场多的是

网友:
结构胶,必须买质量好的,不会老化的那种

网友:
新买的带有皮塞,堵上无用的洞就行。口下平佐一点水泥。就不会掉,不会漏水。

网友:
用云石胶快速堵住,参考下面的视频
===================================================================================

网友:
抖音上刷到过,是个比较有名的博主,名字忘了,先废弃的石材上切割下大小合适的板材,然后调粘结剂,把石材放进洞里再粘结剂抹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解答!
自己问了一下水暖工同事,告诉我用哥俩好ab胶粘接堵塞(原来坐便300坑距那个原厂堵塞叫我扣下来了),等ab胶干透以后,又在胶塞四周和中间凹陷处涂满玻璃胶,因为玻璃胶短时间不凝固,又贴了一张纸壳!  不知道这番操作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漏水

楼主:
干完活查了一下,家用就拿玻璃胶粘接堵漏塞就行!就是要等24小时左右玻璃胶干透以后即可。我等不及那么长时间,一听可以用哥俩好ab胶,立马就接受这个建议  因为哥俩好ab胶10多分钟就干透了,符合我要求至于时间长了老化渗水,那时再研究!

楼主:
感觉马桶原厂家使用的胶挺好,不是太好扣下来  看起来即像快干腻子,又像速干水泥,估计就是楼上坛友说的结构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马桶原厂家使用的胶挺好,不是太好扣下来  看起来即像快干腻子,又像速干水泥,估计就是楼上 ...

原厂使用塑钢土,其他的粘接方法不耐久,这个位置一旦漏水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使用塑钢土,其他的粘接方法不耐久,这个位置一旦漏水很麻烦。

日后一旦漏水,就把马桶拔下来重新堵漏!
另外,咱们个人能不能买到塑钢土?

网友:
哥俩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