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元件包里的

楼主(2024-04-05):
一只从军机元件包里翻出的,应该是电容吧,直径2.58mm长度10mm,中空。这个元件是电容吗?

网友:
10微微法,二级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容,受潮容易变质.

没有的事!这种磁管电容,几十年下来还是一样稳定,似乎有某种涂层防护。鬼子那种外表闪亮的小尺寸专门做中频变压器谐振电容的才容易变质氧化,

网友B:
高频电容,受潮容易变质.

楼主:
孤陋寡闻了,从来没见过这种元件。

网友C:
就是瓷管电容,高频,老电子管收音机里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瓷管电容,高频,老电子管收音机里多见。

    中周槽路电容吗?

网友D:
军品看上去做工都不一样,金灿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品看上去做工都不一样,金灿灿的

还有一些3DG系列军品,管帽管脚都是金灿灿的。

网友:
瓷管电容,旧电容机的高频头上常见。

网友E:
我的139A机子里也有个配件包,有好几个元件呢!
在机子的电池仓中放着呢,没仔细看,好象有3AG、3AX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事!这种磁管电容,几十年下来还是一样稳定,似乎有某种涂层防护。鬼子那种外表闪亮的小尺寸专门做 ...

实物拿在手里仔细看,感觉非常精细,根本不像一般的瓷管电容。上电桥10Khz测试,容量和标示几乎一致,D值好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39A机子里也有个配件包,有好几个元件呢!
在机子的电池仓中放着呢,没仔细看,好象有3AG、3AX什么的 ...

我的这些元件是77A随机附带的,有电位器 电容 电感 晶体管和各种小螺丝垫片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槽路电容吗?

见过日本机器是这样的安置(放置在中周内部)。有的取出来都变黑变质了。这个帖子里有前辈关于老电容的介绍包括瓷管电容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就算中波收音机用不上容量这么小的,中周里面藏着的那个谐振电容也是瓷管的,就没人看看中周下面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些元件是77A随机附带的,有电位器 电容 电感 晶体管和各种小螺丝垫片等。

一般瓷管电容引线是绕在外面两端的、您这个电容是焊在两端的,第一次见、明显与民用品不一样。

网友:
这个瓷管电容很高级!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搓了一盒子,最早的是1953年的,整排的卡在纸板上。最小的1P,有时没有合适的,只有找这些用了。感觉比现在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事!这种磁管电容,几十年下来还是一样稳定,似乎有某种涂层防护。鬼子那种外表闪亮的小尺寸专门做 ...

磁管两面鍍的银,日本产品不上漆,易硫化变黑而失效,日产电视机,收音机往往出现这种故障,凡上了漆的电容很少有坏的。

网友:
传说中的油纸包备品备件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管两面鍍的银,日本产品不上漆,易硫化变黑而失效,日产电视机,收音机往往出现这种故障,凡上了漆的电 ...

对,国产的楼主这样的早年军用品采用的很多,经久耐用,也有较大容量做中频变压器谐振电容的,只是很少机型使用的。
鬼子的磁管电容有些也涂漆的,只是比例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管两面鍍的银,日本产品不上漆,易硫化变黑而失效,日产电视机,收音机往往出现这种故障,凡上了漆的电 ...

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商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报废,迫使消费者更新产品。

网友:
这种电容见过有清漆,天兰漆,大红漆,黑漆涂覆,是不是温度系数有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