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以前自制高放超外差机

楼主(2024-04-05):
这是2011年前后制作的带调谐高放超外差机。6k4做高放,可手调增益,6u1振荡混频,6J1中放,6J1检波低放,6J1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12k。采用633中周。用电台拆下来的铜三联可变,容量200~7p,故所有线圈均是自己设计并绕制的。最困难还是调试。

网友:
手工做得真好,赞一个

网友:
一看就是台厂机,楼主技艺了得,赞!

网友:
想看看电路图啥样的。

网友:
这手艺了得,不说还以为是哪个厂生产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中放和功放都用6j1。是不是另有考虑?

网友:
做的漂亮!请来一段视频欣赏下带高放的接收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夸奖!谢谢紫腾花园、tItszⅠ两位加分鼓励。
这电路图不知都丢哪去了?振荡混频中放电路是参考我家上海163一一5机的,高放是栅极一线圈加调谐电容,屏极线圈的次级加一调谐电容,6k4高放管阴极串一电位器手动高放增益控制。中放、检波兼低放、功放用了3枚6J1的原因是电源变压器功率偏小,仅有20w左右,为减少耗电而采用之。6亅1作中放,无自动增益控制,由于本人地处山区,所以影响不大,仅在混频级6u1管加了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回7楼,谢谢夸奖。不好意思我不会搞视频或录音,儿女又不在身边,难啊。

网友:
很厉害了,三连是高放机在我国diy中没有流行起来的主要拦路虎

楼主:
谢谢。这三连是90年代拆电台所得,容量偏小,因此套不上现成线圈,全部要计算、绕制,很麻烦,当时又没有电桥,就是不停试试出来的,不容易啊!

网友:
制作工艺精湛!

网友:
师傅,我今天用ww828教学收音机既然在大陆最南端用am收听到了英语资讯广播 CGTN Radio,超激动

网友:
手艺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为楼主的手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