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波到1200Khz突然没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4-04-05):
技术小白,机器图纸在下边,机器调频、短波、长波都没问题,只有中波的时候调到1200Khz左右突然就没信号了,有信号的时候接收灵敏度还是蛮不错的,到1200Khz左右就变得很安静了,是不是本振不工作了?
L203是中波振荡线圈?它怎么和中波天线线圈绕在中波磁棒上?然后我发现中波线圈有个线断了,我接上后中波反而没接收了,断开又工作了,很是奇怪。请大家给我提供一个检修思路,频率低端灵敏度稍差,但是接收频率对照度盘上的频率还是挺准确的,就是高端不工作了。
感谢大家!

红圈里面是L202和L203,L203是中波本振吗?

这两个线圈在磁棒上

然后发现有根线是断的,上锡接上后,中波反而没接收了,断开故障恢复。

网友:
L203是长波天线线圈,L202才是中波天线线圈。L203的2个断头如果是初级和次级各一个,你需要分清楚哪个头是天线线圈初级,就接波段开关M的6脚;哪个头是天线线圈次级,就接波段开关M的3脚。分辨初次级可以用万用表x1档测量2个断头对地的直流电阻,电阻大的是初级,电阻小的是次级。如果2个断头是通的就是天线线圈初级的2个接头,一个接波段开关M的6脚,另一个接地。
上述处理后还有问题再查下T201基极的C201、发射极经过波段开关M-4脚的C205是否正常?
祝你顺利!

网友:
可以对照一下编辑过的图片根据天线图分出没有焊接的线对应a  b  c  d

按键上的数字去对应·原理图上的数字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
这个机器的线圈是双绞线绕制,但是呢,在磁棒上又是单根绕的,具体是怎么绕的看不出来,我把C端断开后,把两根线分开跟D端测量,其中一个是开路的,然后分别用C和D端去测那两个断头,分别是相通的,那就说明把两个断头焊接上就行了奇怪的是这机器肯定是没打开过,断头也不是腐蚀断的,看起来非常整齐的断口,并且一头还在腊里面。
那么问题来了,两个断头开路的时候,机器中波是有接收的,到1200khz就不工作了,有接收的时候灵敏度还非常好,我把断头恢复后,怎么没有接收了呢?喇叭声音非常小,需要把音量开到很大,触摸磁棒线圈有反应,对了,我用频谱仪测量,断头没接上的时候,机器本振应该是到1200Khz就不工作了,断头接好后,频谱仪测量本振是全段都在工作了,那为什么没信号了呢?

网友A:
波段开关M的6/3两端有接线吗?
如果有接线,测下波段开关M的6/3两端分别与哪个断头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M的6/3两端有接线吗?
如果有接线,测下波段开关M的6/3两端分别与哪个断头相通的?

M的6、3分别接L202的a、c接头。
目前那两个断头应该是相连接的,是c、d这组线圈里的,这些线圈都是双绞线,但是到了磁棒却不是双绞线缠绕,不清楚是怎么个绕法,但是从图纸看出它只是单纯的c和d相通,所以这两个断头只是双绞线其中的一条断了。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断头没接好之前,中波是能工作的,535-1200Khz之间接收还是很好的,接好断头后,整个中波频率没信号了,并且需要把音量开很大才能从喇叭里听到噪音,手摸磁棒上的L202线圈,喇叭能有变化,好像灵敏度突然变得很低、声音也变小了呢。

网友B:
电路图下角给出了磁棒线圈接线方法,磁棒左边是中波初次级,现在有两个悬空的线头显然是错的,但是简单接在一起也不见得正确,应该按照磁棒接线图连接。其中a、b是初级(线圈多的),c、d是次级(线圈少的),两个线圈都有一端接地(bc),ad分别接波段开关天线端和次级输入端。两个线圈,4个线头,其中两个接地,实际只有3个线头,必须弄明白谁接谁,不要瞎猜,要有定力,线头连接不正确肯定不行,连接正确了还不行就是别处的问题。中心思想,这两个线头不要随便连接起来完事,应该理清到底应该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下角给出了磁棒线圈接线方法,磁棒左边是中波初次级,现在有两个悬空的线头显然是错的,但是简单接在 ...

感谢回复!
     我现在也是困惑这个断开的线头简单接在一起是不是错误的,我仔细观察了线圈,暂时没有发现其它断的部分,A和B的初级线圈目前应该没问题(至少在510-1200Khz之间是正常的,短波和长波全波段我听起来是都工作,这个我测的不是太仔细,尤其是中波1200位置后是不是在工作,可变电容是不是有短路这个我再确认一下),然后就是次级线圈C和D,因为都是双绞线,然后又有很多蜡封,实在是找不到具体的连接线,但是根据图纸来看,就是C和D两个接口,我断开C公共对地端,然后分开两个线头分别测量,一端是和其中一个断头相通,另一个线因为和D是导通,所以测出来另一个断头是连接到D端的,所以我判断这两个断头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两个短头没接通的时候,机器可以正常工作,除了频率封盖或者说只能到1200之间工作吧,喇叭里出来的声音和感觉到的灵敏度非常好,咱们暂且认为它是正常的,等我接上断头,机器立马声音变得很小了,比如长波、短波和调频音量开到3时已经满足正常收听,中波需要开到8、9才能获得同样的音量,并且收不到广播了,只有触摸线圈感觉到喇叭里有感应声,我发现在这两个线开路和接通的时候,用坛友送的频谱仪测量,开路时大概在16000khz(中频455Khz)没信号了,也就是振荡器不辐射信号了(停了?)断头接好后20000Khz还有信号,也就是我调整到最高频率振荡器也在工作(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我i想不明白的是这个断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呢?选频回路到本振和混频之间哪里出问题了呢?说可变电容有问题吧,断头开路的时候至少1200之前工作是正常的,我把断头接好它至少应该1200之前还是好的,可是它全段不工作了,说明和电容关系还不大,说和本振有关吧,断开的时候能工作,说明频率覆盖可能不够,那是本振有问题,可是接好后呢,本振全段工作了,选频不工作了(我的感觉是)。

网友B:
看电路,磁棒线圈连接是否正常对本振应该没有影响,不要纠结本振问题,先正确无误的接好天线线圈。

网友A:
C/D线圈不是双绞线,是处理线圈始末端的一种方法,即导线打个折后压住始末端绕制,实际接入电路的是整理成双绞线状的打折处,真正的头尾悬空的,就是你看到的“断头”。你将“断头”连接,相当于短路了次级线圈,所以灵敏度大幅下降。
至于中波高端无法正常接收的原因,还是本振原因。波段开关M/K接触不良,T201静态电流小于0.4ma,C204/C205不良都有可能,R201降至220欧也能改善。
连接“断头”短路次级线圈后会影响本振。判断本振是否正常可测R202压降(应0.4~0.5V),然后临时短路双联本振联(C213),R202压降应降低10%左右,否则就是本振不良。你的情况应在1200KHz以上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磁棒线圈连接是否正常对本振应该没有影响,不要纠结本振问题,先正确无误的接好天线线圈。

这个可是真把我难住了,翻来覆去用放大镜找线的走向,都是腊,然后又不想破坏原封位置,担心参数变化影响性能,虽说就是两个线圈,从照片可以看出来是两根线双绞进去的,但是看双绞线根部又不是两股并行绕的,尤其初级,好像还是上下两层绕的,次级圈数少,但是也看不出来怎么绕的,所以断头是怎么回事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线圈不是双绞线,是处理线圈始末端的一种方法,即导线打个折后压住始末端绕制,实际接入电路的是整理成 ...

我也想到这两个断头是不是折回去的线头,为了证明我这个判断,我又找了其他磁棒上线圈有没有断头,可是都没找到,难道是都压倒里面了?按理说折回去的头应该断口很整齐才对,我记得上锡之前用放大镜看是不规则的,但是按照你说的连接后属于短路了次级线圈,声音变小并且没了接收这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两个断头是不是折回去的线头,为了证明我这个判断,我又找了其他磁棒上线圈有没有断头,可是都 ...

“断头”是误入歧途,实质故障是常见的中波高端本振不良。常见原因为:
1,T201静态电流偏小(小于0.4ma)。
2,阻尼电阻偏大(R201、470欧)建议改为220欧。
3,天线线圈次级隔直电容(C202),本振信号注入电容(C205)不良。
4,中波本振处于临界状态时,短路次级线圈会改善本振,因为次级线圈会损耗本振信号(与T201发射结串联)。

网友:
那两个断开的线头,可能是用来拉紧主线圈的,可以接收1200k以下的信号,在高端要看一下本振是否正常,同时要考虑可变电容是否在高端有碰片的情况,如果在高端天线连和本振连,哪一个双连碰片都无法收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
这个机器的线圈是双绞线绕制,但是呢,在磁棒上又是单根绕的,具体是怎么绕的看 ...

楼主的判断是正确的。短的扁磁棒是用单股纱包线绕的,线头来回折成3股加强,此机多股线来回两股所以留了空头,不必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