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205焊台功率板电路,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24-04-05):
最近205焊台出问题了,经过排查,发现在功率板7812三端输入端,电压很小,只有5v,不正常。上网找到原理图,power 处是直流51v输入,到7812输入端应该降压到12v左右。但是,这原理图我却没怎么搞明白,是怎么实现从51v降到10-12v的。有没有大大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楼主,该电路应当是开关(power)控制整流电路输出51V直流通过L1初级线圈给N沟道MOS管的漏级供电。MOS管的工作状态由CD4011模块的两个与非门电路并经过Q1和Q2及相关元件组成的图腾柱电路去推动MOS的工作(开关工作状态)。这样在L1的次级线圈中就产生互感电压并经D3整流二极管整流去给7812三端稳压电路输入端供电,同时在其输出端输出12V稳定的电压。对此,你所说的10V-12V电压不知从哪来的电压,是否D3整流二极管输出端的电压,如是的,这电压就低了,其稳压输出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可看D3后面的两个滤波电容上所标的耐压值你应当就知道这个电压应当是大于12V,据推测可能为1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电路应当是开关(power)控制整流电路输出51V直流通过L1初级线圈给N沟道MOS管的漏级供电。MOS管的 ...

谢谢您。
那图中10k电阻R5,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这是整个原理图。

我找了块好的板,测量R5两侧电压是40v。
测我的坏板,R5两侧达到45-46v这样子。

网友A:
R5(10K)电阻为焊台开机启动电阻,你应当清楚的是,焊台刚启动时其MOS管开关电路部分不能工作的,必须由整流51V电压经过R5电阻并通过C7电容充电到一定值时其7812开始工作,其工作电压给CD4011及图腾柱电路供电,这样焊台才能进入常态化的工作状态。就是焊台开机、R5向电容充电、7812工作、CD4011,图腾柱,MOS管电路工作,焊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10K)电阻为焊台开机启动电阻,你应当清楚的是,焊台刚启动时其MOS管开关电路部分不能工作的,必须由整 ...

明白了,正常Mos管工作后,其实R5就没什么作用了,是吧?

楼主:
但是还有一个不明白。就是我测好板的时候,并没有接Mos管,也就是那个IRF360。但7812输入处也是有10多伏电压。如果说是因为L1次极互感产生的话,这时候L1的初级应该没有方波。

网友B:
7812三端输入端电压低,查C7、C6、D3,重点查C7是否漏电。

测好板的时候有10V多,应该是因为51V通过R5与7812的输入内阻形成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12三端输入端电压低,查C7、C6、D3,重点查C7是否漏电。

测好板的时候有10V多,应该是因为51V通过R5与 ...

好的,我先检测一下C7,c6和D3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12三端输入端电压低,查C7、C6、D3,重点查C7是否漏电。

测好板的时候有10V多,应该是因为51V通过R5与 ...

测过了,C7,C6都没问题,D3按普通二极管测也没问题。我把它们都换了新的,7812输入端电压还是上不去

网友:
这个是简单的欧姆定律问题。

51v变10来V,只要有三四mA的电流流过10k电阻,就可以做到。这个电流包括7812本身的静态电流、还包括由7812供电的那部分电路的静态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过了,C7,C6都没问题,D3按普通二极管测也没问题。我把它们都换了新的,7812输入端电压还是上不去

电压上不去,是因为cd4011,q1,q2,q3组成的电路根本没有起振,所以L1没有产生反峰电压给7812。另外d1,in5819不能够用普通4007代替,因为频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上不去,是因为cd4011,q1,q2,q3组成的电路根本没有起振,所以L1没有产生反峰电压给7812。另外d1,in58 ...

D1换的还是5819,
如果电压是因为cd4011与q1,q2,q3组成的电路带来的,那么为什么好板在未接q3的情况下,依然能在7812输入测到10v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换的还是5819,
如果电压是因为cd4011与q1,q2,q3组成的电路带来的,那么为什么好板在未接q3的情况下, ...

你有一个好板,那就简单了,换cd4011试一试,不行就换q1,q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一个好板,那就简单了,换cd4011试一试,不行就换q1,q2

q1,q2都测过了,好的。看来只有换下cd4011试试了

网友D: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7812坏了

网友E:
在7812的输入端,单独外接一个直流电源,18V左右就可以。然后,量一下7812的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7812的输入端,单独外接一个直流电源,18V左右就可以。然后,量一下7812的输出是否正常。

7812是好的,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7812坏了

是好的,试过了

楼主:
把4011拆下来做测验,1,2,3脚,当1,2脚为低电平时,3脚有微电输出,万用表测得led处有0.3v压降,led显微亮状态。
当1,2脚至少一个为高电平时,led大亮,

这种微漏电算不算坏了?

楼主:
看来是4011坏了,用一片新的4011试,1,2脚低电平,led一点不发光。
继续测其他三个与非门,cao,更离谱,居然怎么接,led都不发光。
现在座实4011坏了。

楼主:
你讲对了。

网友A:
楼主,电路的基本原理已说得很清楚了,如下就是检测不同工作点的电位很快会找到故障的,如有示波器就更好,先测量一下开关电路工作时的振荡频率,一般近4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的基本原理已说得很清楚了,如下就是检测不同工作点的电位很快会找到故障的,如有示波器就更好, ...

谢谢你。
但还是想麻烦你指点一下。如下图,在Mos管未接入的时候,L1线圈次级还能产生互感吗?感觉L1初级线圈与图腾柱断开了,没办法再让次级线圈产生互感了。

网友A:
MOS管既是给7812供电,同时又是产生近400KMZ高频电压供手柄加执。一旦MOS管断开上属两部分电路均不能正常工作了。L1是互感变压器产生感应电压为7810稳压块供电的,如果断开MOS管其就没有作用了。根据电磁学的基本原理,只有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其电感线圈在初级就会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在其次级线圈(通过磁性材料)中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楼主建议你把电工学方面的知识好生的读一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既是给7812供电,同时又是产生近400KMZ高频电压供手柄加执。一旦MOS管断开上属两部分电路均不能正常工 ...

正因为您讲的这个与我实际测量的不同,所以才有上面的问题。
我用好的功率板,未接入mos管,测量7812处,依然是有10v以上的电压,这一点才是我是感奇怪的。因为与您讲的,不一致。

网友A:
楼主,我看这样吧,请问你焊台上R5(10K)电阻的阻值检查了 吗,如没有查体请你再检查一下看看其阻值是否变大,如阻值变大,瞬间7812后面的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这是一个闭环的工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这样吧,请问你焊台上R5(10K)电阻的阻值检查了 吗,如没有查体请你再检查一下看看其阻值是否变 ...

R5检测了,是正常的。

您可能没看清我的疑问。

我是找了一块好的功率板来对比检测节点电压。
好的功率板,没有接mos管情况下,7812输入端对地能有10v以上的电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电压从哪里来的。想从原理上找到原因。

楼主:
您知道的,203,205焊台的mos管都是单独插接的,不是焊在板上。

网友A:
如你所说换了好的功率板,其7812输入端有10V电压,这是因为51V电压经过POWER结点由R5给电容C6、C7充电后所致。现在的问题是故障板接上后没有这样的电压,但根据其图纸分析,由POWER结点有两条支路,一条支路系经电阻R5,另一条支路系经振荡电路中电感L1初级线圈,并经C3、(C4,L2,C5)到地。假设该条支路出现问题,所有的电压均被该条支路分走,其R5支路就不会再有电压了,你在测试7812输入端就测不到其电压了。为此你应当再次检查该部分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换了好的功率板,其7812输入端有10V电压,这是因为51V电压经过POWER结点由R5给电容C6、C7充电后所 ...

您分析有道理,看来要从另一支路有没有扯走电流分析。

不过坏板问题应该找到了,就是4011坏了,四组与非门,只有第一组还算有点作用,其他三组都坏了。

网友(2025-03-14):
引用 楼主:
您分析有道理,看来要从另一支路有没有扯走电流分析。

不过坏板问题应该找到了,就是4011坏了,四组与 ...

你好,我的一台类似205焊台,开机烧保险,检测发现功率管(360烧坏,该功率管1脚和三脚并联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用万用表检测为206kb)现在开机显示24,加热小数点常亮不闪烁,一会开始数字和小数点闪烁,接着变成H-E,手柄不加热,经检测手柄没有问题,检测功率板貌似没有问题,换过4011故障依旧,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