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困惑

楼主(2024-04-05):
网上的2.5吋2T的移动硬盘,150元左右,USB3.0高速传输,号称全新机械硬盘,靠谱吗?正常价格是多少?

网友:
2.5寸笔记本硬盘2T全新裸盘 售价400~到500+,固态更贵,楼主觉得150靠谱吗

网友:
买个2.5寸硬盘盒,自己买个盘自己装才放心。
现在M2硬盘价格比最低时高一倍,等稍微降价时,用M2硬盘盒更好些。
如果非要用2.5寸硬盘盒,在希捷、西数的旗舰店买新的,平台上的硬盘坑太多。
数据无价。

网友:
正常移动硬盘的价格,总不会比正规渠道的裸盘还便宜那么多吧
想在价格上贪便宜,就要在性能上赌一把。

网友:
有改数据软件,把旧盘改了后就成为零通电的新盘,能用多久看人品

网友:
说到这个,我说下我的方法,
在回收家电的地方花20/30块淘个320G的笔记本硬盘,然后再去PDD买个19块的斐讯H1硬盘盒,
两者加一起不超过50块,然后用Ventoy做成启动盘,丢一堆PE进去,做维护盘舒坦多了,个人感觉比买个U盘实在多了。

网友:
2.5寸2T要注意叠瓦盘,扩容盘,硬盘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150买2T,坑很大,如果买二手的也请做好功课再入手,这是我前几年入的两个2手垂直盘(所谓的全新清零盘),现在还在用

网友:
十有八九是内部一个16G或32G的储存卡也可能是小容量机械硬盘,然后修改参数为2T,2T的笔记本硬盘就不止150元了

网友:
肯定不靠谱,最靠谱的就是买一个硬盘盒子,自己买品牌硬盘,组装成硬盘盒

网友:
成本都不够违背价值规律的就是坑

网友:
自己拆了个旧笔记本硬盘,买个usb3.0硬盘盒,传输速度确实快,经济实惠。

网友:
这个价格不敢下手哦,还是买新的放心

网友:
正常价可参考京东,京东有万般不好,起码京东自营是货真价实的

网友:
呵呵呵,那个价格机械盘只能是全新清零盘。也就是淘汰的盘刷固件清零变成0通电,能用多久看人品。
至于SSD,不仅仅是清零盘,甚至是黑片清零盘,或者TF卡焊接的冒充。

网友:
去年买过两块2.5“  2TB的希捷盘,近500大洋一块。

网友:
不靠谱  够买硬盘盒    还有给大家提个醒 飚王 的2.5硬盘盒 3.0 的有问题 读取卡死换2.0线才好 注意闭坑

网友: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我使用的移动硬盘都是自己买壳和芯自己组装。芯虽然重要,但壳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