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电机控制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4-04-06):
我想先搞个简单位置控制,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闭环,位置闭环时候调制比该设多少? 比如我驱动电机用10K的PWM开关频率,那么闭环该用多少的?

还有就是遇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电路上的,H桥会产生地弹噪音,而我电路旋变部分是把方波用RC过滤成振幅很小的正弦波,这里信号小特别容易被干扰到,造成波形变形严重,电机工作后只能稳定测到1度,小数点后面都跳,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学电机控制试验电路的原理图,没电流检测。

JLCEDA专业版工程

测试程序,现在用的是1毫秒更新一个目标位置,PWM开关频率是10K

测试视频勉强能带负载了,不知道这个电机应该控制在多大电流?电流大电机很快就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类似欧阳锋,已走火入魔了……
有个截图供参考,自己冷静分析、处理吧

我刚学电机控制还 不懂这么多啦,我这个电机应该不是步进电机,只是我才学还不会做伺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贴图出来的东西,你都没有认真地看过…… 人家的空载电流大约在1.5A

再贴图,认真地研究它
...

改了下控制算法,12V电压空载1A了,这次改成电角度提前转子90度,电位器只是控制电流大小,没想到这样也能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可以快慢控制了,有进步嘛。
做电机控制,不要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做,那样范围太广,容易把自己搞累。 ...

虽然楼主刚开始学电机控制,但从他的表述和你的回帖可以看出来,他目前在这方面的水平是远远大于你的水平的。
所以可以参与讨论,但你的水平还达不到去“指点、指导”楼主。

网友B:
先计算出驱动发送一个脉冲,对应丝杆的行程。然后通过行程计算出驱动电机的脉冲数。编码器负责对脉冲数进行检验,防止丢步或过冲。为了便于计算和提高精度,可以使驱动脉冲宽度小于等于编码器脉冲,例如可以两个驱动脉冲触发一个编码器脉冲,肯定比1:1的精确。如果软件没有脉冲细分功能,脉冲比是固定的,则要注意驱动脉冲的误差。例如一个驱动脉冲对应10um行程,一个编码器脉冲对应5um行程,最高定位精度就只有10um.若驱动脉冲细分2倍以上,则最高定位精度5um,取决于精度低的一方。简单概述之,驱动脉冲负责推动丝杆行程,编码器负责检验行程,这就是一个闭环。
带载能力差,主要是驱动管导通不充分,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驱动波形。

网友B:
驱动能力与切换脉冲的时序有很大关系,有霍尔的调节霍尔的位置,无霍尔的根据绕组反向电动势调节输出驱动脉冲的时序。绕组通电后磁极对准之前做功最大,当磁极对齐之后做功最弱,需要及时切换脉冲。

网友C:
大艺术家的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D:
噪声问题,不仅仅需要滤波,还要在供电的路径上仔细考虑一下。电路中如果某处流经电流较大,就要把这条线路视为一个个电阻的串联并联。看你的原理图,功率负载GND与信号检测GND没有隔离。如果不考虑空间辐射,不考虑两个GND隔离,用同一个GND的话,在电源的布线上就要好好处理一下。
首先排除空间辐射,把H桥驱动器前后用不同的电源,不共地,如果还有干扰,说明是空间辐射;如果干扰没了,说明干扰路径是VCC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出驱动发送一个脉冲,对应丝杆的行程。然后通过行程计算出驱动电机的脉冲数。编码器负责对脉冲数进行 ...

不了解位置闭环后电机驱动电流怎么选,电流大了响应快带载能力强但是电机很快就热了,现在试验的方法空载时候调制比是16左右,当传感器探测到电机角度和目标角度有偏差时候才增加调制比,最大控制在80%多,不知道正规的位置闭环该怎么搞,我买过一本书看了好几遍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与切换脉冲的时序有很大关系,有霍尔的调节霍尔的位置,无霍尔的根据绕组反向电动势调节输出驱动脉 ...

驱动电机力距还行,只是带负载很快就热了,也不知道这个电机应该设置多大电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声问题,不仅仅需要滤波,还要在供电的路径上仔细考虑一下。电路中如果某处流经电流较大,就要把这条线路 ...

开关时候的噪音串的到处都是,示波器探头和接地夹子短路都可以探测到,夹到GND就更大了,振幅最大的点是夹子接地,探头测滤波电容引脚。

我旋变驱动电路是从小信号放大的,特别容易被干扰到,由于是铁皮外壳是GND所以是共地的,也没法判断是从哪里串过去的,电机转起来旋转变解码分辨率从12位降到8位,进ADC口的波形很差,我拍了个视频测了下实际电路的噪音,实在是搞不懂,反正到处都是这个噪音,频率很高可能有几MHZ,开关瞬间就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艺术家的气息扑面而来

和要饭吃的差不多。。。想学点技术但是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基础差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个罗姆资料:
https://pages.rohm.com.cn/Tech_d ... =CN_baidu_search_AD

还有德州仪器的一个集成控制器,里面的一些数据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s%252Fproducts.html

网友E:
几点建议:旋变信号应该整型为方波,如果有相位要求要处理脉冲的前沿。电机电流采用PID控制,通常在保证位置的情况下电流最小。

网友F:
把 mos 输入串的 10R 电阻改弱,可以从源头大幅降低噪音

另外,这种噪音是测量引入的,做点适当的滤波即可,运放输入加 RC 滤波,输出也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个罗姆资料:
https://pages.rohm.com.cn/Tech_download30ad_CN.html?utm_medium=baidu&utm_s ...

谢谢你给提供的资料,已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点建议:旋变信号应该整型为方波,如果有相位要求要处理脉冲的前沿。电机电流采用PID控制,通常在保证位 ...

不知道整成方波怎么算角度,我这个旋变电路最大问题就是驱动是从小信号放大的,干扰就是从那里串进去的,其实干扰的信号并不太大,经过放大电路放大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 mos 输入串的 10R 电阻改弱,可以从源头大幅降低噪音

另外,这种噪音是测量引入的,做点适当的滤波即 ...

这个也试过,下管去掉电阻,上管10欧产生的振荡最小。 我这个旋变电路因为是从小信号放大后做激励的,所以很小的干扰被放大了,要是改成SPWM或者改个带通滤波可能会好一些,只是改小放大倍数又会有振荡问题。 整个地都是这个振荡干扰,铁皮外壳反过来测外壳还是很大的干扰,就算测12V9A电瓶+和-也只是小一半的振荡干扰,要是加上万UF的滤波电容可能振荡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