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南通500-2型万用表图,带DΩ档

楼主(2024-04-06):
同标题,表是1989年的,期待大师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现在的毛病是欧姆档x100;x10;1欧档测量值都偏小,而且回0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电压档就正常。真是头痛啊

“欧姆档x100;x10;1欧档测量值都偏小”。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池接触不好、保险丝接触不好,换言之就是可能电池触片生锈、保险丝触点生锈等等,也有可能保险丝“老化”。
办法:清理一下,更换保险丝。

网友:
看看哪个能够用得上?

HR500-2万用电表电路图G(二极管变方向).jpg

南通500-2万用电表电原理图(矫正二极管).jpg

楼主:
它现在的毛病是欧姆档x100;x10;1欧档测量值都偏小,而且回0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电压档就正常。真是头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现在的毛病是欧姆档x100;x10;1欧档测量值都偏小,而且回0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电压档就正常。真是头痛啊

回0问题,看游丝、看磁隙有无异物、轴尖松紧是否合适、平衡如何?

楼主:
表修好了,谢谢大师们,拨档开关虚,表头附近的1k电阻虚焊了,还有老师说的表头轴螺丝紧,松了3/4圈,大概好了,表老了估计退了点磁,测量220比较准确

网友B:
手里的500-1比500-2表质量好一些,表头换成上海四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的500-1比500-2表质量好一些,表头换成上海四厂更好

有道理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A:
“欧姆档x100;x10;1欧档测量值都偏小”。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池接触不好、保险丝接触不好,换言之就是可 ...

这款表的保险丝是什么规格?

网友C:
      看图,保险丝是 1A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保险丝是 1A 的吗?

电路图没标示,估计100ma,但不确定。

楼主:
红说明书上是1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