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天能锂电池

楼主(2024-04-06):
清明有空,拆解一个因接头接触不良导致无输出的电动车锂电池,拆开后检查电池保护板,逐级测量各组电池,后面发现电池输出端串了一个三端保险开路。度娘介绍,这种保险只有在保护板检测到电池电压波动大时,输出控制电压烧断保险,看来确实是跟电池的输出接头有关,改日买个保险来换一下看看

网友A:
主动式保险丝,先看看是主动烧毁还是被动烧毁的?如果接触不良导致电流波动烧毁直接换就行,如果是主动烧毁,那最好看看电池单体有没有故障。

网友:
楼上正解。。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电池是不是可以在线监测充电状况

网友B:
这么小的尺寸24Ah,很可能是三元锂,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式保险丝,先看看是主动烧毁还是被动烧毁的?如果接触不良导致电流波动烧毁直接换就行,如果是主动烧毁 ...

拆下来时,电池与车的连接接头拔不下来,后发现是插针和插座接触不良,塑料都烧化了,保险丝是三端的(最后一图),另外这个电池之前已经换了一个(保内),也是同样的故障,突然无输出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尺寸24Ah,很可能是三元锂,怕怕!

说是三元的爱爆,磷酸锂的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时,电池与车的连接接头拔不下来,后发现是插针和插座接触不良,塑料都烧化了,保险丝是三端的(最 ...

搞不好塑料融化电池短路?要是电池短路导致保险丝烧毁那修起来就简单多了,按原型号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池保护还是做得不错的,很多电池是插头接触不好跳火形成高温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