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磁棒线圈L1要感应给L2?而不直接输出?

楼主(2024-04-06):
信号要从磁棒线圈L1感应给L2?为何不直接输出?请问

补充内容 (2024-4-19 14:09):
L2线圈匝数有什么讲究么?匝数多少的依据是?

网友:
阻抗变换啊!当年的晶体管收音机为啥都是变压器耦合?因为晶体管太贵,要1块多钱,组织女工绕变压器几毛一个,晶体管共射极放大倍数最大,那就用共射极,共射极放大器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不怕,用变压器耦合阻抗变换,让晶体管工作在最舒服的状态。

网友A:
可以直接输出,但后级的输入阻抗要足够高,不然线圈的Q值会降得很低,影响选择性和效率

楼主:
哦,阻抗的问题

网友:
有直接输出的,如用7642做的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第一级是场效应管就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
可以的,单回路就是,在接近线圈的下端某处抽头做为输出,也就是自偶变压器的原理

网友B:
一般的三极管输入阻抗较低,采用次级输入可以让天线和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匹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般的高放或者变频器,输出都是感性负载,如果输入端全接入,因为三极管都有结电容,那么结电容会把输入和输出连接在一起,输入和输出会互相影响,这样的电路属于不稳定结构,比较稳定的电路应该降低输入阻抗,比如后来做的中放,采用电容分压,大大降低中放输入阻抗,则中放会很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三极管输入阻抗较低,采用次级输入可以让天线和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匹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般的高放 ...

收音机才多高的频率,那点点结电容能有什么影响。结电容那是电视机才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才多高的频率,那点点结电容能有什么影响。结电容那是电视机才要考虑的问题。

他讲的基本没错,结电容经过米勒效应之後的电容不可忽视,会影响调谐电容的笵围。主要是高放级兼具与本振的混波,那么不做L1丶L2之阻抗转換,容易使本振外泄到L1天线侧之强度增加,他是这个意思。

网友:
单回路和双回路的区别,即使圈数相同,耦合系数也不同。
双回路耦合系数低,选择性优于单回路。

网友:
如果用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应该可以直接输入。结型场效应可能直接输入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才多高的频率,那点点结电容能有什么影响。结电容那是电视机才要考虑的问题。

前辈说的对,调频才需要考虑这个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输出,但后级的输入阻抗要足够高,不然线圈的Q值会降得很低,影响选择性和效率

L2线圈匝数有什么讲究么?匝数多少的依据是?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