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随身听GX50的调台电路

楼主(2024-04-06):
GX50调台时手感非常好,非常顺滑,拆开后发现它是可调电阻调台,玩过很多机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机器,我分析它是通过调节可调电阻来改变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实现调台功能,类似与论坛里的电视高频头调台。

楼主:
图纸几乎看不清,有高清的没有,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位器配CXA1129,肯定是DC-DC升压,变容二极管调谐的办法,熟悉的老配方。

楼主:
开始以为是可调电容调台,拆开一看疑似可调电阻。  这个GX50用可调电阻调整变容二极管电压,很久之前在一个很小的杂牌电视上看到这样调台。

网友:
这种设计只是为了更小的缩小体积,此时日本的OEM已经很盛行,我见过好些里面的收音板是美苏美代工的

网友:
大的收音头,而且档次并不低的机器也有用这个调谐方案。进口随身听也有,而且貌似没有低档随身听机器用这种调谐方式。

网友:
我朋友有一台收音机,AM空气连,FM就是调电压的,FM和AM的调谐系统联动的。他看不懂还以为FM也是空气连调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