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电子管收音机短波起振了

楼主(2024-04-06):
将6A2七脚接地电阻由22K改为100K问题就解决了。用室内天线就收到不少台。

补充内容 (2024-4-6 14:50):
写错了,是1脚。

网友A:
厂制机器原电路设计给出的数值肯定是最优的方案,你变更了外围电路才能起振说明这个管子周边还是有问题。建议改回来,继续查找引起不起振故障损坏的器件,揪出元凶,绳之以法  。

网友B:
揪出元凶,绳之以法 ,这个词用的好!节假日在家,没事找几个躲在阴暗角落的元器件,绳之以法,惬意!

网友:
红叶牌751型交流六管二波段(江苏南京延安无线电厂出品) .jpg

同意楼上意见。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制机器原电路设计给出的数值肯定是最优的方案,你变更了外围电路才能起振说明这个管子周边还是有问题。建 ...

中波能起振,短波要刺激一下才起振。除了6A2老化,想不出其他元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能起振,短波要刺激一下才起振。除了6A2老化,想不出其他元件的问题。

网友:
短波震荡线圈右边那个6200屁的电容很关键,还有就是6A2高频特性变差,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揪出元凶,绳之以法 ,这个词用的好!节假日在家,没事找几个躲在阴暗角落的元器件,绳之以法,惬意!

每天鼓捣出几个元凶来玩玩儿也是一件美妙的事儿

网友:
本振注入信号分流减小相当于增加了本振幅值,对于衰老的管子接收性能有所改善。

网友:
这种改变原设计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应急修理,是手头一时没有6A2代换时候的办法,但是最终还是以换管子为好,因为衰老的管子通过应急修理虽然一时可以使用,但是如果继续衰老到不得不换的时候新换上的管子插上去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哨叫声,最后还得换回原设计的电阻值,如果换个不知情的接手修家可能还一时找不到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