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华仪表的直流电压表D31-61 拆解

楼主(2024-04-06):
把手里的这一块儿新华仪表的直流电压表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正面照,他的背板,这是一块儿金属版
背板拿开以后,表的上半部分,表头的后盖儿,是一块儿透明有机玻璃保护盖,前面板的前盖,是一块玻璃,表头的前部分
后面的照片大家自行观赏
指针的近照

网友A:
张丝表?多少精度等级的?

网友:
早年的酸度计就是使用这样的表头,

楼主:
坛友给我说是精度0.5

网友B:
0.5级的张丝表,这种表的指针要特别注意,尖端的红丝是玻璃丝,稍不注意就容易碰断或震断,内部设计的很精美,没看到动圈,是没拍上还是什么特殊结构?

楼主:
再往下就不敢拆了,害怕影响精密度或者有什么问题只能拆到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级的张丝表,这种表的指针要特别注意,尖端的红丝是玻璃丝,稍不注意就容易碰断或震断,内部设计的很精 ...

听你这么说,这个仪器的确是比较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往下就不敢拆了,害怕影响精密度或者有什么问题只能拆到这一块

    我拆过一个反射光栅的电流表头,动圈就在下边中间位置,上下用你看到的小细铜条吊着,不过我的动圈那里粘了一个小镜子,你这个是上边
整了一个表针,外部造型一个德行。

网友:
想看下张丝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近距离拍几张动圈的照片吗?

网友:
0.5级,100量程;0.25级,0.1级才叫把i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丝表?多少精度等级的?

最后一图可以看到,0.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