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电压表的问题

楼主(2024-04-06):
为什么我人体与探头接地相连,触碰探头时指针会反偏,而我人体不与探头地线相连,单独触碰探头会向右偏转,我在测量的时候发现串联一个电容之后就会改善,正常吗

网友A:
探头里的电容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里的电容击穿了

这探头里面没有电容啊,一开始以为那个黄色的就是圆柱形那个是电容,结果发现那是螺丝固定用的并不是电容

网友A:
一般探头里输入笔尖后面是一个瓷片(圆片形无引脚)电容,耐压大约1000伏,6800P。从你第二个图看,有可能是,电阻被从瓷片焊点上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探头里输入笔尖后面是一个瓷片(圆片形无引脚)电容,耐压大约1000伏,6800P。从你第二个图看,有可能 ...

在这上我并没有看到您说的那个磁片电容,这里面是这样的,我测量了发现也不是电子管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探头里输入笔尖后面是一个瓷片(圆片形无引脚)电容,耐压大约1000伏,6800P。从你第二个图看,有可能 ...

这台仪器是二手的,但是是新的,老板说有问题回来发现就是探头有问题,难道是老板把探头拆开把那个电容弄丢了吗

网友:
你这个表很古老了,拍个正面照,看看是不是档位设置的不对?探头里还有一个电子管

网友A:
搜了一下,这个表好像还有直流毫伏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这个表好像还有直流毫伏表功能

嗯,功能确实挺多,里面还有一只6 N2电子管

网友:
开关面板的字看不清,你还是问问电子管板块的老鸟们吧。网上资料很少,只查到电子管型号是2D1P。我觉得在电子管帽和探针之间应该有一个“垫片”(圆片形电容)。

网友:
应该还有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您之前问我那个检波器的尺寸还有什么的,你还需要吗

楼主:
感谢您的提供 探头之间确实有一个电容,我这个应该是让老板弄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您之前问我那个检波器的尺寸还有什么的,你还需要吗

需要啊:自制检波器300MHZ容易 ,1000mhz很难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啊

您看一下私聊吧

网友:
电路图不清楚,能发个清晰地么?

网友:
DYC-5 原图由坛友songjiao上传,你问他吧

网友C:
古老的真空管仪器,一个花甲之前的产品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老的真空管仪器,一个花甲之前的产品和设计!

我这应该是后期改良的产品,我看原先的都是纯电子管的,我这个后期的已经有集成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应该是后期改良的产品,我看原先的都是纯电子管的,我这个后期的已经有集成电路了

你展示的检波探头还是真空二极管的,内部展示一下,还有没有真空管?内部采用的什么芯片,说不定是双三极管。

这种表灵敏度虽然不高,但是真空管检波器输入电阻高,用手直接接触探头的探针会感应很高的市电电压或干扰造成打表,用合适的交流信号检查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展示的检波探头还是真空二极管的,内部展示一下,还有没有真空管?内部采用的什么芯片,说不定是双三 ...

我上图中发了整个仪器就有两个电子,一个是刚才的检波管2d1p,还有一个就是6N2,剩下那些放大部分用的就是集成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