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母的电热水器又换了一次镁棒

楼主(2024-04-06):
(图片)

网友A:
每天洗澡,一般3个用换,不经常用可6月个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洗澡,一般3个用换,不经常用可6月个换。

      父母的这个我是四年一换,每次都是这个结果,我的电热水器用了八年了,中期间打开检查过二次,镁棒基本没有消耗,近期打算再看一下。
      父母的热水器是四季都用,我的储水式热水器只是冬天用,其它季节用即热式热水器。

网友:
黄灿灿的,要是含金子就好了。

网友:
这是水垢聚集吗?

网友:
跟水质有关,水质好的地方消耗得少。为何不用燃气热水器?

网友:
换下来的镁棒可以利用吗?
去年我换了一根,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扔掉了。

网友:
水质太硬了吧?也和水温有关,燃气热水器像这样结垢会烧爆炸的,原因是温度不高,也就很少结垢。电热水器容量够大的话烧到40度上下就行,也就基本不结垢。

网友:
幸好用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是怎么拆下来的?想换没找到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是怎么拆下来的?想换没找到位置。

热水器底部,除了冷热水器,还有一个螺帽,拧出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