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10K档的输出电压越高越好吗?

楼主(2024-04-06):
如标题,因为从事消防电的工作,主要都是24V的电子设备,最近刚接触指针表以前都是用的数字表,因为线路很长许多线路有300-600米长,有部分线用22.5V和9V电池的指针表能量出接地(数字表量不出),有些线路只有22.5V电池的指针表能量出来(9V电池的指针表量出来600千欧,22.5V电池的量出来300多千欧线路不太好了),我在想(可能不对哈)是不是线路长对电阻档的电压有要求还是说因为电子设备是24V的用22.5V指针表更容易量出来问题?

网友A:
大致了解了楼主维护的系统,楼主面临的大概是判断几百米长度的控制导线漏电的问题,据称漏电可导致系统失常,因此,试图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试来解决问题。

我很赞成25楼washu(大家都叫瓦叔)先生的见解。万用表不可能真正的万能,即使指针表爱好者认为欧姆档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他也是有条件的。

楼主系统中的导线,如果真正的漏电,欧姆档去测量,不确定性较多。这类架空明线,自身会产生或吸收干扰,比方说可以接收或感应周围的电磁干扰;导线总会有接点,焊接好的比较稳定,节点处产生的电势可以忽略,如果是压接、铰接,日久就会氧化,阻值可能不稳定、还会产生接触电势;导线总的直流信号,对导线有腐蚀作用;导线之间有电容存在,所以容性电流也会产生电势;天气变化、空气湿度的影响.........这些干扰都会影响欧姆测试时的阻值,这个阻值多少才是正常的,理论推导出来、还是实测总结出来?

联系楼主的主题,(万用表10K档的输出电压越高越好吗?),25楼说的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

楼主系统的导线,把他们叫做控制线不知是否恰当?我想,导线通过的电流很小、电压也不高,如果用通信线缆也许就会可靠稳定的多,少许多麻烦。当然,看不到楼主的系统仅仅是假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条消防报警线路里大概有不到200个设备,主机输出电压24V左右,主机不停巡检这些设备的电流是否异常来判 ...

其实,你这里说到的情况,基本反映了你测试所面对的情况和基本需求。

1、首先,要明确一点:仪表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懂得相关电路的运作原理,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测试手段方法。

2、你要检测线路,是要防止线路上的漏电等异常情况而引发误报警等问题。这也是你测试的目的和基本需求。

3、从第2点出发,你现在使用万用表去测,既不是单纯地想测出线路的接地电阻,也不是想测出washu前面说的与电阻并联的那只pn结的压降(你的线路上脏污物引致的原电池效应带来的)。你实际是借助仪表测出来的参数(比如电阻值),来间接判断线路的状况(会不会引发误报警)。

4、如果单纯测电阻,那就要像washu说的那样,需要克服与他并联的那个pn结压降的影响,这么一来,当然是仪表灌出的测试电压越低越好。如果单纯去测pn结压降(原电池效应)的影响,那么,就要反过来,需要仪表能灌出足够高的电压、足够大的电流才行。

就你的线路情况来看

(1)如果原电池效应(漏电引致)会引发误报警,而原电池效应的等效pn结压降达到某个电压,比如16V,那么,你使用15V及以下电压供电的仪表,是无法测出这个能引发误报警的16V原电池效应的“漏电”。这时你使用24v供电的仪表就能间接测出来。

(2)如果原电池效应这个pn结等效压降,高于电路的工作电压,比如50v,是不会引发误报警的。这时候,你使用摇表这些供电电压过高的仪表来测,那么,必然会测得“漏电过大”,导致你误判他会引发“误报警”。

5、从以上可看到,仪表灌出的电压越接近电路的实际工作电压,就越能获得更佳的测试效果。但是,即使你使用市面上任何一块(包括贵价)万用表、并让他灌出的电压与电路实际工作电压完全一致,也都不是最佳的测试方法。

这是因为,你测的是电阻,而你报警系统会不会发出报警,跟这个电阻无关(没有直接关系)。对于你的目的和需求来说,都是间接的测试,都不能保证通过测试得到的判断结果是正确的。

6、最佳的测试方法是,模拟出你的报警系统的实际工作状况,并测出你报警系统用于作出是否发出报警的同一个参数来,并按照报警系统的标准来判断线路是否有问题。

比如,如果你这个回帖说的是正确的,那么,你用一个24V的限流电源(比如限流30mA),串一个电流表,以此来进行测量,每测一次,根据电流表的mA值读数,判断所测线路会不会引发误报警、或者是离误报警的还有多少距离。

网友:
不知楼主测电阻要达到什么目的?线路图?看楼主的描述,有点像医院病房呼叫器场景相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越说越偏,只是想知道,10K档输出电压的高低和线路长短有没有关系,比如同样量600米长的线,数字表电阻 ...

没有说偏,欲速则不达!

如果对自己检查的系统电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轮廓,也许就难以找到较好的方法去操作。

假设你愿意共同探讨的话,我还想再咨询你几个问题:
1、我画了一个示意图,不知能否推测出你现在系统的大致情况,
2、我在示意图中的双绞线是不是那样接设备巡检端端和检测器端的?这里假设检测器1端是中途挂接的,检测器2是末端的,是不是一对绞线可以挂几个检测器?。她们是不是双线接入的?
3、你说正常是3毫安电流、报警是15毫安电流,这个电流是怎样确认的?
4、巡检端和检测器端是否接地?(设备的外壳接地)
5、你的万用表欧姆档如何连接的?万用表在这里测试的是电阻,你测量的是任意一根导线对地的电阻、还是两根绞线之间的电阻?前端断开,检测器仍然接在电路上,是不是这样?)(这里假设你的检测器都是正常的)

6、巡检信号是什么样的,DC、脉冲、其他?检测器怎样工作的?

我想,这些问题弄清之后,问题就好解决了。这里的许多高手,很多人都有能力设计一个自动检测装置,也许就不需要万用表了!

..................

你能不能绘一个等效框图出来?

下面的图只表示一对线,会有几个检测器,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基本上都是用万用表查线路啊

俺天真的以为,检查消防线路,应该有规定的标准流程和指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楼主可能不爱听的话,甚至很多坛友也未必爱听的话。

这消防电设备可以这样修吗?真的把消防当成儿戏 ...

关键基本上都是用万用表查线路啊

网友C:
说句楼主可能不爱听的话,甚至很多坛友也未必爱听的话。

这消防电设备可以这样修吗?真的把消防当成儿戏吗?

网友B:
应该说,不是x10k档的输出电压越高越好,而是就测试而言,越是接近实际工作状况,就越好。

以你的这个测试需要为例,你的设备运行电压是24V,那么,用24V或很接近24V的驱动电压去测试,当然会比明显偏离24V的测试(包括用高压的摇表、包括低压低的数字表)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网友:
上摇表试试?

楼主:
线路上设备太多,怕烧坏了,可能mf47量出的600K线路已经不好了,只是不像22.5V的u201的10K档那样量的更接近实际阻值吧,不太懂只是怀疑是不是线路太长电阻档电压高更容易测出长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不是x10k档的输出电压越高越好,而是就测试而言,越是接近实际工作状况,就越好。

以你的这个测 ...

对,我就觉得要么就是线路长电阻档的电压经过长线路损耗较大?或者就是因为接近实际设备工作线路电压

网友D:
记得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发过

10K档用几伏电池仅是表厂为了满足表头要求,能测较大阻值的电阻罢了。
所有电阻以外的测试或估测都是个人行为,与厂家无关,厂家设计时也根本没有考虑过。

如修消防设备等,
测漏电
应该用兆欧表,50V---2500V(要符合消防行业标准)

测电阻
表厂是指离线电阻

在线又是很长的连接线路
9V--22V的电阻档或许比1V以下的数字表抗干扰好些?

网友:
你不用摇表的话,就用MF10(15V电池,体积较大)RX100K档试试。便携袖珍的就用 ——天宇5838指针表(1.5VX2)RX100K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发过

10K档用几伏电池仅是表厂为了满足表头要求,能测较大阻值的电阻罢了。

啊,是这样吗,我以为10K档的电压对测量线路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不是x10k档的输出电压越高越好,而是就测试而言,越是接近实际工作状况,就越好。

以你的这个测 ...

说得很在理!

楼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网友A:
如果不涉密的话,楼主可简要明了的介绍一下你维护的系统或设备概况,能用指针表操作的不会很复杂吧!

指针表欧姆档就是测试电阻,是不是测试的电阻值就可以提示有无故障?是不是电阻档测试电压的高低可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不清楚这些,就不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密的话,楼主可简要明了的介绍一下你维护的系统或设备概况,能用指针表操作的不会很复杂吧!

...

一条消防报警线路里大概有不到200个设备,主机输出电压24V左右,主机不停巡检这些设备的电流是否异常来判断设备是否报火警或故障,设备在正常状态下可能电流3MA,报火警后可能15ma,而线路破皮漏电或接地后就会影响整条线路的电压电流导致设备不稳定离线或者整条线路不工作,用万用表主要就是查这条线路接地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条消防报警线路里大概有不到200个设备,主机输出电压24V左右,主机不停巡检这些设备的电流是否异常来判 ...

使用的什么线,是通信电缆还是其他的电缆?是明线敷设还是埋地?距离多远?检查时是否关闭巡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什么线,是通信电缆还是其他的电缆?是明线敷设还是埋地?距离多远?检查时是否关闭巡检信号?.. ...

rvs双绞线,一般都是走悬空桥架和房顶预埋铁管,距离300-800米可能,中间还要装不少消防设备,并联串联都有,一般不讲究这些的,检查时都是拆掉主机上的线没有电压的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什么线,是通信电缆还是其他的电缆?是明线敷设还是埋地?距离多远?检查时是否关闭巡检信号?.. ...

图片里的这种线,每个设备大概本身有10兆欧左右电阻的

楼主:
好像越说越偏,只是想知道,10K档输出电压的高低和线路长短有没有关系,比如同样量600米长的线,数字表电阻档只有2V左右的电压输出,指针表有11V左右,线长了之后会不会使数字表输出的电压达不到测量能力,还是说跟线长短无关?第二个问题如果和线长短无关,那电阻档输出的电压和设备工作时的电压有关系吗是越接近工作的电压越好还是没关系?指针表的40K档电压只是用来驱动表头偏转?

网友:
我想楼主主要测量双绞线有没有破皮漏电来检测阻值

楼主:
12 м100豸
3 豸3ma
4.·豸··
5···豸··ε·
6.壬·豸豸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偏,欲速则不达!

如果对自己检查的系统电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轮廓,也许就难以找到较好的 ...

1,和你画的示意图差不多
2,一组从主机出去的双绞线挂了100多个报警设备,基本上都是串联或者并联(并不太讲究一定要串联或并联)
3,设备是一个光电探测器,正常静态电流是3ma左右,当有烟雾进入内部遮挡光反射时,内部放大器就会提高电流,主机就会检测到
4,后端主机外壳是做常规接地的,前端设备和线路是不能接地或者短路存在的,主机也会时刻巡检线路里是否有接地短路
5,测量前主机端把双绞线拆下来先测量是否短路,然后单根对地电阻是否过低,这个测量过程线路上的100多个设备是挂在上面的
6,巡检信号是怎么工作的,我觉得应该是采集前端设备的电流信号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条消防报警线路里大概有不到200个设备,主机输出电压24V左右,主机不停巡检这些设备的电流是否异常来判 ...

我对这个系统的设计表示惊叹,当然也许这就是国标?我不做这个不清楚,但如果我来设计这个系统,我会用数字信号来传递是否有火警,有火警、无火警、设备应答分别是三个不同的代码,且带每一个设备各自的编号代码,以及效验码;如果设备无设计中的“应答”,那就是故障,这样根本不需要考虑电缆漏电问题:漏电漏到无法正常应答了,自然知道有问题了

至于你的问题“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越高越好吗”,错误,万用表不是专用表,它输出的电压越低越好,因为万用表不知道会被你用来测试啥,如果它输出很高的电压,你测试一个击穿电压很低的元件,就可能损坏待测器件。此外,非常低的测试电压还可以实现在路测试,比如一个电阻和一些半导体器件并联,很低的测试电压,它低于 PN 结正向导通电压的话,就能测出这个电阻的正确阻值。

你的问题是你的测试场合不是万用表干活的场合,万用表这个翻译我一直吐槽很迷,人家是英语国家的人发明的(英国电信局的攻城狮),在英语语境里从没叫过万用表,咋翻译成汉语变成万用表了呢

网友:
这个系统和医院病房呼叫系统相似,烟雾报警器编号表示所在区域,终端设备有自检功能,万用表测电阻好像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这个系统的设计表示惊叹,当然也许这就是国标?我不做这个不清楚,但如果我来设计这个系统,我会用数 ...

这个系统里的设备也是有编号的,如图竖杠是设备电流的高低,下面的数字代表设备的编号

网友:
长线干扰 如果是卷成一圈可能还能测量 拉长不行,测量值也不准的。
工业控制都是电流控制。表输入端并个几微法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м100豸
3 豸3ma
4.·豸··

你的贴图怎么都是黑色?

网友F:
似乎上四出品的MF30现在还有新品出售,X10K档用的是15V电池,也可以买到,比9或10.5V电压的表更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上四出品的MF30现在还有新品出售,X10K档用的是15V电池,也可以买到,比9或10.5V电压的表更高一点。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10K档输出的电压,对我查的工作电压24V左右的电路有没有帮助再决定买哪个,如果10K档的电压只是用来驱动表头对测量线路没影响,那买新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了解了楼主维护的系统,楼主面临的大概是判断几百米长度的控制导线漏电的问题,据称漏电可导致系统失常 ...

哦,多谢你说的这些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用摇表又不现实,挂着设备呢,只能用万用表测量,不一定要100%,只要能查到已经报出异常的线路或者隐藏还没报异常的线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谢你说的这些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用摇表又不现实,挂着设备呢,只能用万用表测量,不一定要100%,只 ...

测试时,前端断开,线路上挂着设备,这些设备需要供电吗、是就近供电、还是前端供电还带监测,供电的电压是多少呢?简单看,万用表的测试电压不能去破坏系统。

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你的系统检测是通过监控电流来实现的,是不是转换一下思路,给导线施加合适的电压产生电流,根据电流大小来判断,你这个产生电流的电压源,最高电压根据系统确定上限,电压可调。这种实验用可调直流电源就行,串接分辨率高一点的电流表,如果可以的话,自制并不难,也可以买到合适的成品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10K档输出的电压,对我查的工作电压24V左右的电路有没有帮助再决定买哪个,如果10K档的 ...

恕我直言,欧姆表的作用是有限的!

高阻档的欧姆表,测试时流过的电流是很小的,即使是满档变化,电流也就是几十微安吧,稍微一点变化,你说会有多少,才几个微安。

你的系统采用的是电流检测,我觉得转换一下思路,用检测电流的方法也许比欧姆表要强得多。用一个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给导线加上电压,线路串接电流表,逐步调节电压,观察电流变化,最高电压根据系统来定。在安全电压范围,如果调节电压大小电流变化异常,也许与被测试的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里说到的情况,基本反映了你测试所面对的情况和基本需求。

1、首先,要明确一点:仪表是死 ...

这是主机系统的接地检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欧姆表的作用是有限的!

高阻档的欧姆表,测试时流过的电流是很小的,即使是满档变化,电流 ...

这是我找到的主机接地检测的原理图

网友:
当然是越接近工作电压的表测得结果越靠谱~譬如摇表测绝缘要有250v/500v/1000v/2500v等等~但是22.5v与9v档测同一电阻怎么会数值不同呢?

网友:
供电是24v低压,为什么用双绞线,是设备要求吗?如果不是特别要求,改用2.5平方单股铜线,轿厢中瓷瓶固定,可以大大减少漏电误报现象,消防设施不差这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10K档输出的电压,对我查的工作电压24V左右的电路有没有帮助再决定买哪个,如果10K档的 ...

这个问题楼主发过一个帖子。
>>如果10K档的电压只是用来驱动表头对测量线路没影响

必须有影响啊。表内22.5V电池(E)、RX10K档的内阻(R0)、被测量的线路(Rx),这3者是串联关系,
其中R0包括有表头,这个串联回路的电流是
Ix=E/(R0+Rx),(这是指针表欧姆档的基本原理式),
U201欧姆中值为25,则RX10K档的内阻是
R0=25*10K=250K,
短路表笔时Rx=0,回路的电流最大,为
Imax=E/(R0+Rx)=22.5V/(250k+0)=90uA,

这个电流越大,测量时越不容易受到干扰,
9V的Mf47,RX10K档最大电流为10.5V/165K=9.1uA,

从干扰的角度,严格说只跟测试电流有关,不能只看电压,简单的欧姆定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找到的主机接地检测的原理图

图纸太模糊,难以看清楚,无法分析推测。

那个回路线正极的箭头与其他几个没有标注的箭头应该是接在一起?这个箭头看来是供电的正极,正常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太模糊,难以看清楚,无法分析推测。

那个回路线正极的箭头与其他几个没有标注的箭头应该是接在 ...

这个电路,显然是一个高低限电压的判别电路。U2A是电压高限比较器,U2B是电压低限比较器。当被测电压落在高限与低限之间时,则不报警。否则(超出高限或低于低限)就报警。

电路的元件值看不清,包括U2的型号。但从U2接法可以推断,U2应该是lm339这种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比较器。

但关键的是,这个电路如何与外面的线路连接,图中并没有交代清楚。

网友:
就是这个青鸟系统,我见过厂方的人上门维护,他们先做了系统自检,紧了各种螺丝,然后把机柜打开,用热成像照了张像,断市电,后备电源启动,测了下电池电压,说电池快不行了,这次没带,下次维护再换,完事

网友:
找个24V电源串上万用表的MA档后并接在供电端,观察读数。

不过在排查漏电点上是个麻烦事,看看找一找专用的短路测试的仪器能给出准确的米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显然是一个高低限电压的判别电路。U2A是电压高限比较器,U2B是电压低限比较器。当被测电压落在 ...

1、翻看给出的电路图,我怀疑图里要表达的意思是:

       rv1这个微调电阻,代表线路的漏电阻。这个电路检测线路的漏电阻时,把rv1的一端固定接在2只1M电阻的中点,先是把这个rv1的另一端接地线测一次,然后把rv1的另一端接电路电源再测一次。2次检测都不超过电路所设定的高、低限,则不引发报警,否则就报警。

2、如果我上面的推断准确,那么,只要知道这个电路的电源电压,那么,就能很好地模拟出这个测试环境,自己另行用仪表准确地“测出”线路的漏电阻是否会引发报警。

      方法是:用一个电源输出原电路电源电压一半的电压,串一只500k的电阻,以此接到被测线路两端,先是正向接,然后是反向接,以此同时,用电压表监测被测线路两端的电压。这样正反方向各测一次之后,通过电压表的读数,与电路所设的低限电压(以及高限电压与电源电压的差额)作比较,以此判断是否会引发报警、看看离引发报警有多少距离。

ps:我上一个帖的lm339(他是四比较器)是笔误,应该写为lm393。

楼主(2024-07-28):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里说到的情况,基本反映了你测试所面对的情况和基本需求。

1、首先,要明确一点:仪表是死 ...

你好,请问下,我看到有人做出个小工具,然后用钳流表2A量程卡交流小电流不用拆线头胶布就能查出漏电位置,他只说是做个和主机一样输出信号波段的小工具,后来又说是有脉冲能交流24V跳变。据我了解我们这个系统是输出直流24-27V的电压,波形是方波,高电平是24V低电平是回传信号,高电平频率是20毫秒每次低电平是10毫秒每次,所以线路电压是不停高低变化的。他说的这东西是不是用信号发生器改的还是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翻看给出的电路图,我怀疑图里要表达的意思是:

       rv1这个微调电阻,代表线路的漏电阻。这个 ...

他做的可能是交流24V的调制脉冲信号做输出,调制脉冲信号的频率要和报警主机的信号同频,然后用钳表测这个信号有没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翻看给出的电路图,我怀疑图里要表达的意思是:

       rv1这个微调电阻,代表线路的漏电阻。这个 ...

如图所示,能说说这是用什么做的吗

楼主:
哪位看到了能不能给点解答,帮看看最后几条评论内容

网友G:
难道没有短路隔离器?看短路隔离器,区分故障线路,摘除设备,上500V兆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没有短路隔离器?看短路隔离器,区分故障线路,摘除设备,上500V兆欧表.......

看到别人用卡电流的方法觉得太方便了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楼主的需求。

他这个电路,本质上是检测线路的漏电阻。只不过他用的AC驱动源、检测的信号是AC电流。

我在上一个回帖说的方法,是用dc驱动源、检测的是DC电压。

我不知道你要检测的线路的具体情况。按一般情况估计:

1、看上去,他那个用钳表测的方法会比较方便,但背后,还需要把驱动源接到线路中。

2、按我说的方法来做,把含有驱动源的仪表接入线路后,通过仪表的读数就能判断漏电情况,不需要额外用钳表来测。两者的方便性应该相差无几。

3、他的ac驱动源电路你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做,他的电路预计会比我上一个回帖的dc检测电路复杂一些。

4、我估计他的电路是:有一个方波信号发生器,输出口采用恒流源驱动(即高AC输出内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楼主的需求。

他这个电路,本质上是检测线路的漏电阻。只不过他用的AC驱动源、检测的信号是AC ...

哦,听那个哥们说的,是直流电卡小电流受周围线路环境影响太大,他才做了个交流24V跳变,输出信号波段和主机类似的,跳变是防止交流24V一直供电对设备有损伤(主机是脉冲24V的,高电平是24V电压,低电平是采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楼主的需求。

他这个电路,本质上是检测线路的漏电阻。只不过他用的AC驱动源、检测的信号是AC ...

对,他应该就是做了个外供的能提供交流24V跳变和主机直流供电方式类似的电源,然后通过钳流表卡漏电的电流大小来查线路

网友:
这是AI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应该是线路太长引入高频干扰电压,导致测试电压不高的电阻档测试不准。偷工减料线路不规范没屏蔽?

网友:
其实楼主的需要我最清楚了,你的需求就是一个可调恒流源。电压可调,电流可调。结合你目前的24V系统,限制电压就是24V,限制电流100ma范围。完事儿!

网友B:
想用钳表像他那样测,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1、找一个次级输出电压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可能16V的适合你用,峰值输出接近24V),串2个背靠背的35V约100u的电解,以此作为ac驱动源(驱动频率为50hz)。

2、把这个驱动源与被测线路连接,你就可以用钳表测量AC电流的大小,以此判断漏电情况。

需注意的是,这种方法需要灵敏度高的钳表,那个人的所用的钳表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钳表像他那样测,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1、找一个次级输出电压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可能16V的适合你用, ...

嗯嗯,可以试试,有人分析他是像抖音上草头黄串电容,然后钳表卡不归零。他只说电容只是其中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钳表像他那样测,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1、找一个次级输出电压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可能16V的适合你用, ...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

见下面的图:

网友B:
如果你想用方波驱动,我顺手画了一个适合你用的方波驱动源电路。见附图。

图中的运放U1没有特殊要求,普通运放即可。方波频率由R4、C1决定,你自己调试时确定,可能合适的频率是1khz,或100hz~1khz之间。

有30mA的输出电流能力,应该够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用方波驱动,我顺手画了一个适合你用的方波驱动源电路。见附图。

图中的运放U1没有特殊要求,普 ...

噢。图中的R5、R6应该改用电解代替,容量约10~100u。

不这样修改,两只btj会因为静态功耗过大而容易烧毁。

网友:
线路过长,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感应电压干扰测量结果,提高测试电压有利于减小干扰

网友H:
好奇去查了一下消防二总线,看到了M-BUS和PowerBUS。从楼主的描述看,主站可以知道从站的ID,那这两条线上一定有数据通讯,不是简单的两条电线,不一定是这两种总线,但是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上找到的PowerBus主站和从站的参考原理
主站

从站

并且看到M-Bus / PowerBus都是使用电压下行 / 电流上行通讯的方式

所以,感觉单纯用万用表,可能不足够;如果单纯怀疑漏电影响,可以用示波器,看下两根线上是否有正常的电压 / 电流通信(串个电阻进去),再判断。

感觉可以断开主站连接,用摇表测两根线分别的对地绝缘电阻,也能看到线路上有没有明显的漏电.
我是个外行,平时不做电子也不做电气,如果有错误还请各位大佬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奇去查了一下消防二总线,看到了M-BUS和PowerBUS。从楼主的描述看,主站可以知道从站的ID,那这两条线上 ...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别人用示波器看主机输出情况的,

第一张图
波形是方波,由于拍摄原因没拍出来
上面横杠是高电平就是平常我们说的信号线的24V,下面横杠是低电平是传信号,高电平是间隔20毫秒,低电平间隔10毫秒
第二张图
上面横杠还是电压,下面横杠与第一张图对比有变化是有一个3号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别人用示波器看主机输出情况的,

第一张图

按了3号设备报警后,第三个脉冲会有一个低电平的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