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1-1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收音求助

楼主(2024-04-06):
打理好一部上海161-1六灯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发现中波从550-800收台正常,从800-1600收不到台,底噪也很轻,换6u1变频管故障依旧,应该不考虑是6u1的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该如何查?短波1.2正常,收台很好。

网友:
重点考虑中波接收电路。感觉应该是中波震荡线圈及周边元件,譬如垫振电容?譬如线圈受潮?和中波有关就四五个零件:震荡线圈、垫振电容(390P)好像、两个5/25P微调电容、磁棒线圈,最大嫌疑线圈受潮或断股、第二嫌疑白瓷的微调电容漏电或失效。垫整电容云母的很少坏。附加清晰一点的图纸: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有时间我仔细的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有时间我仔细的查一下,谢谢

你这个应该是在高端停振了。可以将6U1栅极接地的47K电阻加大试试

网友:
清理波段开关触点,触点接触电阻过大,造成高端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