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手持电桥与同惠那个更准

楼主(2024-04-07):
只考虑准确度是德1733C与同惠TH2822E测量那个准?以前买的优利德的UT622E数字跳得没法读,测电容还勉强,测电感数值一直慢慢往下跳,跳的是小数点前面的数,测个100uH的电感能从100跳到90,重复性更差,每次测的数值差好多,表的设置不改变测同一个电感有时是105u有时90u。测云母电容副参数Q值显示负的几千。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这表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2822E的100KHz测试频率手持电桥来说够可以的了。而且设计方案来源是德州仪器,到现在也不过时。
...

你是先入为主,中创还可以,性价比绝对比同惠好,同惠那屏我都不想用,主副参数显示时就无法显示频率

其实电桥的频率很重要,100k都有点低了

网友B:
1 参考我的 UT612 评测,622 只会更好

2 你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可看我以前的有关帖子

3 可按我以前检验 LCR 的帖子,用一些标准器件检验你的 UT622 是否正常而不是急于买其它表,测试方法不正确用几十万的台式 LCR 也乱跳

网友:
是德1733C与同惠TH2822E两者同级别,看外观和技术指标也几乎一模一样,当初我也犯难了一阵,后来选择了后者。

网友C:
同惠测电感也跳

网友D:
用开尔文夹测试会好些。

电桥显示的位数太多了,位数越少就稳定的多!

网友:
准确是很难说的,都是有误差范围的,只要在范围内就是准的,不准确的表你拿去校验啊

网友C:
大概率是用鳄鱼夹长线测试小电感,然后就得出结论,LCR表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用鳄鱼夹长线测试小电感,然后就得出结论,LCR表垃圾

说不定还用的 1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还用的 1KHZ

大婶,遇到你正好问个事,LCR测试带铁芯的电感(胆机输出变压器),(安静地放在桌面排除接触不良)测量值一直往下掉,十几分钟之后才会趋于一个变化较小的值,也得不到一个十分稳定的读数。
您老见多识广,这个现象有解释吗?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据说,安捷伦(是德)1733C好像不是四线测试模式?

网友E:
同惠一直吃老本,落后的电路结构该改改了

网友:
有些代工型号就换个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惠测电感也跳

没有视频不知道跳的情况是怎么样,反正我测的是根本稳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参考我的 UT612 评测,622 只会更好

2 你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可看我以前的有关帖 ...

测试方法就是用电桥配的开尔文夹夹着元件的脚测,手持表除了这种测量方法还有其它的?苦于没有标准件所以没法验证才发帖求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视频不知道跳的情况是怎么样,反正我测的是根本稳不下来

【同惠TH282X系列手持式LCR数字电桥(TH2822A/C/D/E)使用方法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bbc78e802e3abb29e6

看8: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还用的 1KHZ

测空心电感用100kHz,磁芯的用10kHz或者100kHz。测试夹并不是用普通的鳄鱼夹用的是电桥配的开尔文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尔文夹测试会好些。

电桥显示的位数太多了,位数越少就稳定的多!

就是用电桥配的开尔文夹测试,测电容只是小数点会跳,就是测电感跳的太厉害十位都会跳

网友:
我自己DIY的测量某些电感也会出现这种变化,不过没你说的变化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电桥配的开尔文夹测试,测电容只是小数点会跳,就是测电感跳的太厉害十位都会跳

这个UT622E价格还不低啦,要两千多元!

直接将电感插在仪器的插座上看看。短路开路校准后稳定性如何?比方说,用开尔文夹短路校准后继续保持短路。

如果是全新那就要考虑退换。

楼主:
看了视频中2822E跳的只是小数点后,我拿出电桥又试了一遍,现在与视频中的差不多,好像又正常了,前几天用酒精洗过夹子嘴,以前可能是夹子嘴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UT622E价格还不低啦,要两千多元!

直接将电感插在仪器的插座上看看。短路开路校准后稳定性如何 ...

我是21年买的,当时卖1711促销优惠到手1610。是开尔文夹脏了,用酒精洗过就正常了,从买来就没有清洗过夹子
21楼我发了刚拍的测量视频

网友F:
五位数最后一位飘已经非常好了。磁芯电感我只考虑2位有效精度,空芯电感考虑3位,根本不可能测到5位精度,要那么准也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参考我的 UT612 评测,622 只会更好

2 你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可看我以前的有关帖 ...

是开尔文夹脏了,用酒精清洗过后就正常了,大神帮忙看看21楼我刚拍的测量视频,电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跳的只是小数点后,我拿出电桥又试了一遍,现在与视频中的差不多,好像又正常了,前几天用酒精洗 ...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你的表现在刷新速度很快,你可以调低测量速度,读数会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五位数最后一位飘已经非常好了。磁芯电感我只考虑2位有效精度,空芯电感考虑3位,根本不可能测到5位精度 ...

我只说它跳,我没说它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前几年买的,当时卖1711促销优惠到手1610。是开尔文夹脏了,用酒精洗过就正常了,从买来就没有清洗过 ...

小电感、小电阻,接触稍微不好就容易产生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跳的只是小数点后,我拿出电桥又试了一遍,现在与视频中的差不多,好像又正常了,前几天用酒精洗 ...

还有测试电平,如果无特殊要求,尽量调到最大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你的表现在刷新速度很快,你可以调低测量速度,读数会更稳定。

跳的厉害的时候我也把测试速度调到慢速,跳动有一点改善,现在正常了测试速度调到慢速应该会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感、小电阻,接触稍微不好就容易产生误差。

嗯,是这样的,以后就知道要经常清洗夹子了,就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参考我的 UT612 评测,622 只会更好

2 你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可看我以前的有关帖 ...

不知道怎样查看大神你的帖子

网友G:
别的不清楚,我只知道是德手持主参数,副参数显示位数少!虽然位数少不代表不准。但是,至少你没法在更高分辨率下去观察对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中2822E跳的只是小数点后,我拿出电桥又试了一遍,现在与视频中的差不多,好像又正常了,前几 ...

所以,我说基本是测试方法的问题(测试方法涵盖比如夹具)

当然你这里是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我觉得在问问题甚至考虑换(买新的)表之前,应该首先检讨这种低级错误才对。此外,你的 622 是自带夹具的,也就是说不用这个开尔文测试夹,你也可以直接把 DUT 插表上测试(就是你插开尔文夹那个位置),此时测试效果是最好的。

*但需要重新做短路和开路补偿

如果需要进一步检验可参考我测试 UT61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37871&extra=

以及测试坛友 DIY 的 miniRC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91419&extra=

这两个是主贴我还找得到,以前的回帖我自己都难找 里面提到了测试的方法,大略说下,就是用可靠的、低电抗的标准电阻(我使用的是金属箔电阻)测试你的 LCR 表,此时 LCR 表测试的阻抗应该符合(尽可能接近)标准电阻标称值,电抗接近于 0;然后测试比如 NP0 电容(我测试的是 TDK 的 100n),DF 值尽量接近于 0,说明表基本没问题。

至于电感,LCR 表是根据测试的复阻抗计算出 C 和 L 的,所以测试(低电抗的)电阻准确、测试相位准确(用 DF 很小的电容检验)那么测试电感也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就是用电桥配的开尔文夹夹着元件的脚测,手持表除了这种测量方法还有其它的?苦于没有标准件所以 ...

再强调一次,你插开尔文夹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直插元件测试座,对我们台式 LCR 表用户来说,这个测试座要另外买且很贵(接近一块便宜的手持 LCR 表),而你是自带的,它,是最准确的

(直插)元件直接插上测试,是最好的测试连接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婶,遇到你正好问个事,LCR测试带铁芯的电感(胆机输出变压器),(安静地放在桌面排除接触不良)测量 ...

我没有测过这类变压器,要不,你加一个直流偏置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不清楚,我只知道是德手持主参数,副参数显示位数少!虽然位数少不代表不准。但是,至少你没法在更高分 ...

了解了,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基本是测试方法的问题(测试方法涵盖比如夹具)

当然你这里是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我觉得 ...

多谢大师回复!我后面按照你说的方法去测试验证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刚好前几天买了两只小型变压器,测了一下,初级电感从一开始的 500uH 经过几分钟后稳定在大约 486uH,电感量前三位有效数字稳定,Q 值就只有前两位数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测过这类变压器,要不,你加一个直流偏置电流试试

其实现在也不纠结了
我有一台带DC偏流的变压器测试仪(相当于任意频率LCR),偏流用着难受,只适合测DCR小的高频电感 ,测大DCR(数百欧姆)的铁芯电感,会报偏流错误,如同鸡肋
独立偏流太贵,坚决不入坑了……
我用多台LCR相互验证过,铁芯电感读数不稳定,是不分机型的,测量值趋势都是一样,稳定时间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着急就等,着急就随便读个数糊弄一下

网友H:
请教为何用电桥测电容,而不用万用表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教为何用电桥测电容,而不用万用表测呢?

因为要看副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看副参数

看哪些副参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哪些副参数呢?

电容看副参数 D 和 ESR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看副参数 D 和 ESR

哈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参考我的 UT612 评测,622 只会更好

2 你遇到的问题更多可能是你的测试方法导致,可看我以前的有关帖 ...

请教一下,怎么看你以往的主题?你发表的82个主题,点进去看不到任何东西。搜索的话只能得到这些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惠一直吃老本,落后的电路结构该改改了

     TH2822E的100KHz测试频率手持电桥来说够可以的了。而且设计方案来源是德州仪器,到现在也不过时。
我拆开看过,里边用的芯片清一色都是美国产品。如果同惠出新品,稳定度和可靠性肯定不如TH2822E这一款。
优利德和胜利都有做手持电桥,无奈表现忒差劲,花样出了不少,中看不中用!
    同惠用的LED屏,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土,测试精度还是很有保证的。
   5年前听说台湾那边做出来了1MHz的手持数字电桥,价格高的一毛。现在也没卖过来。提高测试频率屁用不大,没人买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电桥来说100k足够用了。只有微波用的器件才会超100k测试范围,但是微波领域另有测试设备,电桥没用。 ...

例如,开关电源工作于500kHz,我想看看电容电感的ESR啊,Q值,相位角之类的?

网友:
上个图片,让大家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