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指教

楼主(2024-04-07):
得到一块M1750K收录机电路板,不知7个接线插座作用?没法试好坏。请坛友提供电路图和指教各接线作用。电解电容是10、16V的。供电应该是6V吧?

网友A:
M1550的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550的  参考............

谢谢你提供参考电路图,有空时与实物对照一下。

网友B:
拍张线路走线图片以便看清线路走向,Y轴翻转拍。估计CN1-磁头输入,CN6电源输入(离1000uF电容最近,KA2206最低工作电压6V~13V),CN3\4\5其中两个是接喇叭,另一个接电机?无编号和CN2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张线路走线图片以便看清线路走向,Y轴翻转拍。估计CN1-磁头输入,CN6电源输入(离1000uF电容最近,KA2206 ...

谢谢你详细释疑!提供电路照片再请指教。谢谢了!

楼主:
根据两位坛友的资料和指点,知道7个接线插座中应该是:电源、内置扬声器、磁头、马达、指示灯、MIC。试在CN6接6V直流电源,用耳机插在耳机插孔无声?本人基础差,不知如何测量电路关键点电压,请指教!

网友B:
走线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眼睛都花了。单声道机器?发图根据IC供电逆向推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眼睛都花了。单声道机器?发图根据IC供电逆向推出来吧。

谢谢你提供了功放集成电路接脚定义,我先对照一下再请教。

楼主:
近日按坛友的资料对电路板测试情况汇报如下:CN6接6V稳压电源插耳机无声。把CN2当指示灯插座接一只红色发光二极管后,负极端电压收音位降到3.6V、磁带位4.0V。功能开关在收音和磁带都有噪声,碰两个电位器中间脚有较大“咯咯”声。收音各波段有噪声无台,碰1260的8、9输出脚无干扰声,测6脚供电1.9V。在磁带位时碰CN1脚有较大干扰声。好像功率放大电路没问题。收音没反应问题出在哪里?(功能开关上下扳动测量脚位通断变动正常)求教坛友!

楼主:
得到坛友指点后电路板可通电,昨天汇报测试情况,今天试调VC4半可变电容FM有台了,覆盖完整。但中短波无台?耳机有声,CN5接扬声器无声?是否耳机插座有问题?电路板基本可用了,谢谢坛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