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SA的中波频谱

楼主(2024-04-07):
我用TinySA看中波频段,发现是阶梯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佬们解释解释。

楼主:
这张图清楚一些。

网友A:
中波频段电磁干扰太多,仪器的不完善、操作设置失当,实际操作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建议去阅读网页的资料,再就是补一补有关的专业知识,应该会找到答案。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owFrequencies这个链接进去,有些叙述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频段电磁干扰太多,仪器的不完善、操作设置失当,实际操作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建议去阅读网页的资料,再 ...

thanks a lot for your advic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频段电磁干扰太多,仪器的不完善、操作设置失当,实际操作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建议去阅读网页的资料,再 ...

今天用这个小仪器输出300M的正弦波做时钟使用,用频率计测量他的输出精度还算比较高,只差了几十Hz。
就是输出功率有点低,打算外置一个20dB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