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胆机用的电容,筛选一下。

楼主(2024-04-07):
        假期闲暇,把准备装机的几种电容用电桥分类测了一下。总体的印象是真正的液体油罐的电容非常棒,就是体积大点,其他的各种电容各有千秋吧,天和的D值非常的大,有的容量减少的特别的厉害,一个33UF ,实测只有16UF 左右,很多老机上的天和电容,真应该都换掉了。

        重点测的是容量和D值。

      西门子油罐电容,里面哗啦哗啦的液体:

网友A:
        那个标HS 33微法实测16微法 的铝壳电解,还真不是天和的吧,不过漏电会很严重,容量也不行了,年头太多密封不严,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标HS 33微法实测16微法 的铝壳电解,还真不是天和的吧,不过漏电会很严重,容量也不行了,年头 ...

       哦,还真没细看商标,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天和的,这个容量下降一半,D 值倒是很低。

网友:
再测试下漏电流。

遇到多,有些老电容,测量容量和D都还不错,但是漏电流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标HS 33微法实测16微法 的铝壳电解,还真不是天和的吧,不过漏电会很严重,容量也不行了,年头 ...

        昨天把手头上的这些大点的电容挨个测了一遍,扔了几十个。以前装机,看容量合适,品相好,就给机子安排上,现在看不行,这些老货还真是需要筛选,

网友:
铁壳密封电容还真不是油浸的。破坏了也可惜,450V10麦用作电机启动电容还是不错的,50V的也另有用途,铝电解电容常年不用需要激活,激活之后可能会变的较好虽然不是天和名牌。

网友B:
体积太大用在耦合电路感应噪音也大用在滤波电路容量太小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太大用在耦合电路感应噪音也大用在滤波电路容量太小不好使

      这些准备应用在滤波电路上,一般是用电子管整流的时候,应用的,如果是整流二级管的话,我一般用小容量的组成电容阵。

网友:
我手上的老电容倒是挺好的,容量和D都比较合理。运气吧

网友C:
有必要弄这些老电容吗!用了这些电容能听出什么不一样的,反正我木耳朵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弄这些老电容吗!用了这些电容能听出什么不一样的,反正我木耳朵听不出来

帖子里有提到声音了吗?

废物利用不行吗?喜欢不行吗?

你自己设了个题,然后就开始自言自语

网友D:
整流滤波用的天和电容,你用1k频率测量,肯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滤波用的天和电容,你用1k频率测量,肯定有误差。

       其实测的电容不止这些,还有高压铁壳的小微法电容,也就是高频使用的电容,所以统一使用了1k 频率,有些图没有发, 用120hz 频率测过这些铝电解,不同频率容量不同,d值不同,好的都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个不管是1k还是120hz 容量都远低于正常值,发帖时只发了一个1k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