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7):
而在无载、不充电、手机与充电线拔掉时,居然零耗电。这个就不懂了:难道充电器不是由细绝缘铜线、铁芯制成的?
++++++++++++++
你的零耗电是用什么方法测量出来的?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数学中的零,不等于物理以及测量场合,测试测量中,数据 0 和 0.0、0.00、0.000.... 具有不同的物理意义。
所以,你的零耗电,从电学角度讲,不可以也不可能成立,违背已知所有物理定律,你必须具体说明数据的测量方法和精度,否则华为就又一次违背物理定律了。
我没有华为随机充电器(他不给我),我测试过三炸的随机充电机,空载功耗是 0.009 瓦,测试使用日本横河 2532 型电功率计,该结果符合物理定律。

网友:
拿个好点功率计就能测出来功耗,待机功耗相当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去过发达国家,但从欧美对充电头空载能耗要求看人家是支持不拔的  所以我认为你说的电视是国内的,它 ...

你的观念该更新一下了,现在各种带USB口的插座到处可见,你见过有报道引起火灾或者电死人吗?这些插座与充电头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安全性和空载功耗都是必须优先考虑的。

网友C:
我也想不明白居然还有人使用山寨充电头。
个人认为,无论是喜欢水果、菊花、粗粮或其他的人,那么至少买过不只一个手机,手上同牌子的正统充电头不会少于两个,还需要去买山寨的吗?
例如,我一直使用菊花手机,从美腿2一直使用到美腿60,随机送的菊花充电头不少于10个(当然,功率会有不同,从10W到66W不等),我日常需要用到手机充电的地方都插有充电头。

网友:
很多人是不懂怎么选充电头,或者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才导致山寨产品恒流。当然有些人知道但也继续用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念该更新一下了,现在各种带USB口的插座到处可见,你见过有报道引起火灾或者电死人吗?这些插座与 ...

所以这是假新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是你的观念需要更新的。
2000年前后,是有劣质充电器,那是由于技术和元器件不行。特别是有一种号称“ ...

空姐马某用爱疯遭电击死亡案例是 2013 年,案件本身被新疆公安机关证实,但充电器是否原装有争议,事后找不到水果公司相关声明。

但,后来水果就改了充电器外形,不再是那个小方块 说明这个设计,应该是不太安全。

前面贴图的荔枝是去年(2023 年,正好 10 年后),受害者使用的不是水果原装充电器是被证实的,此时水果确实也在公开声明中甩锅了:燃鹅,这个手机就不配原装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明白居然还有人使用山寨充电头。
个人认为,无论是喜欢水果、菊花、粗粮或其他的人,那么至少买过 ...

刚才说了,我贴图的去年的案例,受害者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但,人家水果就明确说不配原装充电器 至于为何受害者没有旧充电器,很简单人家只是个小孩么。

网友:
这种东西都能争论起来,我前面贴了一个表,空载耗电多大,都是正规厂家的充电头。
承认技术差距不丢人,不承认技术差距就得承认粗制滥造,那才丢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电路加上氮化镓电源管 可以让空载达到小于100毫安的耗电

氮化镓电源管也是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氮化镓电源管也是场效应管?

氮化镓的好处是
1. 高效率:氮化镓充电器通常具有更高的充电效率,能够更快地为手机等设备充电。这不仅可以减少充电时间,还可以降低充电器的发热量,提高充电器的使用寿命。

2. 低热量:由于氮化镓充电器采用了新型的半导体材料,使得充电器的散热性能更好,可以有效地降低充电时的温度,避免充电器过热,从而提高充电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 小巧轻便:氮化镓充电器通常具有更小的体积和更轻的重量,方便携带和使用。这对于经常需要外出的人来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