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直接并磷酸铁锂使用结果交流

楼主(2024-04-07):
      买了大个二极管,大继电器,钳表,限流电阻,大保险,做了好多铜鼻子的粗线,玩来玩去太麻烦了,干脆直接并上,限流电阻也不用了,大二极管也不用了,开了十几天,忍不住来这里交流一下感觉。
      磷酸铁锂电池是在坛友群里买的,一节四斤,没有容量测量工具,粗估应该在80AH左右,前几天买个内阻测试仪,测出一块在1.1毫欧,其余三块都在0.7毫欧,感觉还行,这是我第二组磷酸铁锂,第一组买的早,好几年了,比亚迪拆车的标称260AH,都是坛友卖的,前几天测总内阻3个多点,就是体积和重量太大了才又买了块小的,小了花了245,差不多一块钱一AH,也是拆机的。
      16平方的线5米左右从车底通到后备箱两头装了200A保险,用钳表测很不方便,启动时得两个人,后来干脆装个库仑计,小屏改在驾驶位前方,这回可以随时监控了。启动时80A左右,有时候九十多,有时候七十多,不到100A,启动完继续放电,从40A很快就下降30、20、10A不用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就是几A,估计是给原车电瓶充电,一会儿车发电机电压升起来就给铁锂充电,偶尔最大电流40A就是几秒钟,一分钟左右就快速下降到几安,一般电大充电电流在30A多点,充到14.5V左右就在一安以内充放交替,昨天一口气跑了二百来公里,主要是高速,库仑计显示最高充电电压14.7V,也就是几秒,反复升降,反复充放都不超2A。
      我在16平方线的一头装了个200A的继电器,仪表盘亮起时才接通,这样熄火后铁锂就和原车电瓶断开了,电压要高。
      我感觉,铁锂充放电电流都在安全范围内,就是充电电流有点大,要是一直满电充电时间会很短,问大家
问题1,是不是对铁锂没什么问题?
       车发电机,原车电瓶是AMG的,发电机工作一会儿充满了就停老长时间,后来我换成耐高温的EFB发电机就一直工作,而且启停基本不动作,好象一直充不满,发电机电流在副电瓶这里最大40A,现在发电机也是一直工作,从电压上能看出来。问大家
问题2,发电机会不会损坏?
       启停,现在能启停了,问题是这个时候副电瓶和主电瓶没断开,副电瓶给主电瓶充电最大40A,一直到13V多,再一启动,发电机充电电流又到了40A,修车师傅不让把继电器接油泵、启动线圈等通过车电脑控制的部分,怕坏电脑。这个不完美。
       折腾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延长主电瓶的使用时间,请有经验的老师帮个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小的铁锂没装保护板,先装了个被动均衡,后来又装了主动均衡,被动均衡也懒得拆就放上面了,手头有这个就不想再买超级电容了图片上错了,是之前的,再上

网友A:
建议继续单向减小一些给铁锂充电的电流,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发电机的负担。铁锂的特性,最好查对应型号的手册,看它充电电流是多少比较适当。

网友B:
我已经四串磷酸铁锂用到汽车上很久了,直接取代原来的 铅电池,车是凯美瑞2.0的,原车电池60A,现在是20A。注意不要放过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四串磷酸铁锂用到汽车上很久了,直接取代原来的 铅电池,车是凯美瑞2.0的,原车电池60A,现在是20A。 ...

伙计,北方还是南方?北方冬天怎么处理低温的事?有没有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继续单向减小一些给铁锂充电的电流,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发电机的负担。铁锂的特性,最好查对应型号的 ...

40A是不是有点大?30A以内应该没问题,这个不懂。铁锂充电1C以内应该没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伙计,北方还是南方?北方冬天怎么处理低温的事?有没有加保护板?

位置广西,冬天使用没有问题。电池直接串联,没有用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A是不是有点大?30A以内应该没问题,这个不懂。铁锂充电1C以内应该没事吧?

铁锂可以1C充电,如果继续降低充电电流,或许可以提高电池的寿命。降低电流的目的倒不是考虑铁锂电池,主要是想减少发电机的负担,不清楚铁锂40A耗电时,发电机的总输出电流由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广西,冬天使用没有问题。电池直接串联,没有用保护板。

你那里好,我这里冬天零下,铁锂充电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可以1C充电,如果继续降低充电电流,或许可以提高电池的寿命。降低电流的目的倒不是考虑铁锂电池,主 ...

铁锂40A充电时发电机肯定大于40A,还要供车用电器和原车电瓶充电,发电机上写的120A,好在40A只是几秒钟就开始下降了。就是启动时铁锂帮忙的电流感觉有点小了,大的时候98A小的时候50A

网友C:
折腾的钱够买一个大电池的钱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的钱够买一个大电池的钱了不?

本来就装有副电瓶,只不过不参与车系统用电,太重太大拆在家里,本想买超级电容,又不舍得,手头有块小铁锂,就这样装上了,库仑计也是大电池拆过来的,就花了二极管和保险片的钱,二三十块吧,继电器也是原有的,线也是原来走好的,折腾好了能延长一倍寿命就值了。还有两个大电阻 ,内阻仪什么的就不能算了,那是工具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无钥匙打火的车吗?这种不带钥匙门机械开关的要怎样用继电器控制主电池与并联的铁锂电池或电容的通断?是在保险盒取继电器控制电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来就装有副电瓶,只不过不参与车系统用电,太重太大拆在家里,本想买超级电容,又不舍得,手头有块小 ...

拆车的超级电容好像比这个便宜不少呢
另外,好多玩房车也的装两块电瓶,但有个自动切换装置,好像用途不一样,这方面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无钥匙打火的车吗?这种不带钥匙门机械开关的要怎样用继电器控制主电池与并联的铁锂电池或电容 ...

我是在保险盒里用线接个小灯泡一个一个试,避开与电脑相关的部分,找仪表盘亮才通电,就是着车有电的,大多数关着车也有电,我找到一个副驾驶电源控制的保险,买了个能插两个保险的取电插头,不过不完美,启停时还连着,准备再找一下找个与发动机启动有关的,就是发动机转动才有电的,其实汽油泵就行,不过好象那个保险是一直有电的,最近启停还关着,有空找个修车师傅帮忙找一下,就接根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车的超级电容好像比这个便宜不少呢
另外,好多玩房车也的装两块电瓶,但有个自动切换装置,好像用 ...

差不多,也得二百多,并且这个是以前就有的,不用现去买 ,自动切换有手动的,自动的无非是加继电器,没什么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铁锂40A充电时发电机肯定大于40A,还要供车用电器和原车电瓶充电,发电机上写的120A,好在40A只是几秒 ...

启动时感觉铁锂电池帮忙的电流小了原因就是铁锂的内阻比车上的铅酸电池大,内阻小的放电电流大,所以启动放电时大部分的活都由铅酸电池来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时感觉铁锂电池帮忙的电流小了原因就是铁锂的内阻比车上的铅酸电池大,内阻小的放电电流大,所以启动 ...

我还以为我加的线和二极管电阻大了呢,还在想着是不是换理想二极管,铁锂3毫欧多点,铅酸我没测,要是象您说的那样我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G:
对电池一定会有负面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充电导致电池提到损坏。 发电机可可能会提到损坏,且发电机线路也会大幅度增加故障率。电池不同材料和特性差异是极大考验。没有一套智能管理充电系统,很容易导现lz提的两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电池一定会有负面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充电导致电池提到损坏。 发电机可可能会提到损坏,且发电机线路也 ...

发电机线路现在来看加不加副电瓶都那样,现在副电池充电电流最大10A左右,故障率估计应该不会因为加副电池而增加。副电瓶的损耗这方面基本是一直保持满电的状态,铁锂电池这方面我还不懂,加了主动和被动均衡,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满意的达到我的目的,辅助启动时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H(2024-05-16):
引用 楼主:
发电机线路现在来看加不加副电瓶都那样,现在副电池充电电流最大10A左右,故障率估计应该不会因为加副电 ...

直接用一组锂电池就是了,

楼主:
冬天不行,得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一组锂电池就是了,

百度了一下,铁锂零下不能充电

网友:
原车电瓶

网友I(2024-06-16):
我直接并了一组6串的350F的电容,带保护板的,去年冬接上去了,让用了4年的的电池可以继续服役,现在天气太热,考虑取下来,听说高温对电容不好

补充内容 (2024-6-17 22:12):
刚刚看到一份资料,准备明天先拆下来,等冬天再装上试试

工作(外部)坏境:
1.温度 其温度范围宽-40℃~+70℃。超低温特性好,但是承受高温的能力很弱。所以SC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远离热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直接并了一组6串的350F的电容,带保护板的,去年冬接上去了,让用了4年的的电池可以继续服役,现在天气太 ...

我也想装一组法拉电容,对电瓶有保护和延长寿命作用,主要也是找不到地方安装,放车头吧,温度高风险大,放车尾箱吧,电线得2米长,感觉太长了,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装一组法拉电容,对电瓶有保护和延长寿命作用,主要也是找不到地方安装,放车头吧,温度高风险大, ...

驾驶座下面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四串磷酸铁锂用到汽车上很久了,直接取代原来的 铅电池,车是凯美瑞2.0的,原车电池60A,现在是20A。 ...

同凯美瑞2.0车型,21年的,请教一下,需要加保护板或者均衡板嘛?

网友L:
如果是并联,我觉得应该用超级电容而不是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并联,我觉得应该用超级电容而不是磷酸铁锂电池。

超级电容得再花钱买,铁锂是已经买了,闲着也是闲着 ,专门管着启动用不了多少电,我一直用没给它充好多日子了,超级电容感觉要比铁锂好,启动时放电电流会更大,现在用铁锂是聊胜于无了

网友M:
干脆直接并上,限流电阻也不用了,大二极管也不用了:算不算非法改装?安全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同凯美瑞2.0车型,21年的,请教一下,需要加保护板或者均衡板嘛?

没有均衡和保护板,但是电池做了内阻和容量的挑选,比较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装一组法拉电容,对电瓶有保护和延长寿命作用,主要也是找不到地方安装,放车头吧,温度高风险大, ...

我是直接简单包了一层薄薄的泡沫,防震用的
这段时间太热了,准备明天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干脆直接并上,限流电阻也不用了,大二极管也不用了:算不算非法改装?安全性如何?

铁锂能够大电流充放电总感觉不安全,现在用的限流电阻和大二极管,这样对铁锂的充电电流控制在10A左右,放电,启动那一两秒钟几十安,刚启动后给原车电瓶充电几秒钟也就五安左右,还是有安全感的。改装的角度看好象没有电池这一条吧?其实原车电路就没有动,其实是不敢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均衡和保护板,但是电池做了内阻和容量的挑选,比较一致

我感觉加个主动均衡放心些,电池组用一阶段各个电池就有变化了

网友N:
铁锂电池加均衡板直接并联主电瓶上就行,发电机最大励磁电流是有限的一般不会超过发电机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铁锂电池加均衡板直接并联主电瓶上就行,发电机最大励磁电流是有限的一般不会超过发电机容量

发电机的知识还是很少的,好多人怕电流大了烧线圈,我也是蒙的状态,不知道发电输出电流大了会不会损坏发电机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发电机的知识还是很少的,好多人怕电流大了烧线圈,我也是蒙的状态,不知道发电输出电流大了会不会损坏发 ...

我在东北,以前开出租车时冬天经常给别人搭电都是发动机启动状态,如果发电机没有保护早烧多少回了,不过啥事都有意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在东北,以前开出租车时冬天经常给别人搭电都是发动机启动状态,如果发电机没有保护早烧多少回了,不过 ...

搭电时送电那个车有电瓶的,不启动也能给别的车搭着火,与发电机关系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电时送电那个车有电瓶的,不启动也能给别的车搭着火,与发电机关系不大啊

东北不一样,搭电都得几十下甚至更长时间,搭电的车必须发动状态,要不几下都没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没有均衡和保护板,但是电池做了内阻和容量的挑选,比较一致

不担心过充或者其他情况吗                 请问目前使用多长时间了,我这块电瓶坏了也打算搞磷酸铁电瓶玩玩,只要不是穿刺,爆不了,就是有点担心大电流充电和过充对电瓶的寿命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担心过充或者其他情况吗                 请问目前使用多长时间了,我这块电瓶坏了也打算搞磷酸铁 ...

磷酸铁锂在安全方面比三元锂好太多了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四串磷酸铁锂用到汽车上很久了,直接取代原来的 铅电池,车是凯美瑞2.0的,原车电池60A,现在是20A。 ...

发动机舱高温不怕吗

网友:
我已经四串磷酸铁锂用到汽车上很久了,直接取代原来的 铅电池,发动机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装一组法拉电容,对电瓶有保护和延长寿命作用,主要也是找不到地方安装,放车头吧,温度高风险大, ...

电瓶坏了换不就行了   折腾来折腾去花时间精力也不一定能延长多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