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台高性能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4-04-07):
清明回老家,打开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发现能收到好多电台,而且杂音很低,只是短波就一个频段,调台费劲,所以诞生了个 制作一台三波段调幅收音机的想法,初步想法如下:
1.采用6J1一级高放,6U1变频,两只6K4做两级高放,6H2延迟式AGC检波,6N2电压放大加音调控制,EL34单端输出,两只6Z4整流,6E2调谐指示
2,空气三连采用两个空气双连改制,底板用收音机底台,波段开关输出变压器等原件现成的,
现在正在纠结变频管用6U1好还是用6A2好,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既然想做高性能的机器、首选应该考虑把调频加上......

网友B:
        带高放和两级中放的电子管收音机,比较高级,支持点赞,关键是什么时候实施。

网友:
把底噪控制好,就很好了

网友:
调谐高放外带二级中放,够你折腾的了。
高性能当然要6U1。
就不泼你凉水了。

网友:
6И1П(6U1)和6A2П(6A2)特性的比较
    由特性数据来看,6И1П和6A2П的灯丝电压、电流相同,但6A2П是一个七极变频管(或称五栅变频管),它要完成混频和本地振荡两个作用,个别性能不甚理想。然而在6И1П管中,它已把混频和本地振荡两部分分开了,以三极部分作本地振荡器,七极部分作混频器,这样,可以充分把这两部分的特性加以改善,并且减少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举一些特性优劣的比较。
    1.在6A2П管中,为了获得稳定的本地振荡,必需把第一栅、第二栅和阴极组成一个三极振荡管,而把外来信号加到第三栅上。但是七极变频管的第一栅是决定阳(屏)极特性的主要控制电极,要求振荡稳定,变频跨导不可能设计得很高,也就是说收音机的灵敏度受到限制。但是6И1П的振荡信号是由三极管产生并送到七极管的第三栅上,而外来信号直接加到第一栅上,因而获得较高的变频跨导(前者为0.45毫安/伏,后者为0.775毫安/伏),也就是提高了变频器的灵敏度。
    2.6A2П管内阴极飞出的电子在越过第三栅时,遇到负的大信号会使电子折回,并有可能窜入振荡部分,影响振荡部分的频率稳定性,所以6A2П有着比较严重的频率漂移现象。但6И1П管已把三极部分与七极部分分开,并且两者之间还有分隔用云母片,防止了电子互窜的影响,频率的稳定性仅和极间电容和阴极引线电感有关,而6И1П的极间电容和阴极引线电感都非常小,影响不大,因此大大地提高了频率稳定性。
    3.管内电子噪声和阳(屏)极电流、帘栅电流和跨导有关,尤其是跨导这一参数特别重要。一般电子管的等效噪声电阻大约与跨导成反比,显然6И1П的管内等效噪声电阻要比6A2П小得很多,所以在变频电路中工作时,信号杂声比大大地城小。
    4.正因为6И1П的三极管和七极管是独立的部分,极间电容和引线电感甚小,并且有内屏蔽等等,这些措施不仅使6И1П能作变频管,也可把它作其它用途,例如三极部分可作高放和低放,七极部分可作中放或高放(将第三栅接地〕,因此它的用途非常广。
    总之,对于灵敏度、频率稳定性和信号杂声比要求高的收音机来讲,6И1П电子管有着优良的效果。
    本管特性类似苏式6И1П,欧式ECH81,美式6AJ8和捷式6CH40,这些电子管以后都可以用国产6И1П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默默的做好了再说吧,这是前半句,后半句说了怕伤心不说了

我猜猜后面那句,是不是雷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做高性能的机器、首选应该考虑把调频加上......

自己有调频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高放和两级中放的电子管收音机,比较高级,支持点赞,关键是什么时候实施。

过段时间吧 现在春天很乏

网友:
有了高放,就可以考虑二极管平衡混频了;对短波合适;
有了高放,就可以考虑集中参数滤波器了,三个中周组成465滤波器,选择性比双调谐又上了一个台阶;且后面两级中放采用阻容耦合,比三中周双调谐的不算难。

网友:
        从外观比较6A2与6U1的不同,6A2属于小七脚,是瘦小型,是单个七极管 ,而6U1是小九脚,体积跟6P1差不多,属于高大魁梧型,里面是分开的三极七极管,性能更优越。

网友:
一级调谐高放或两级中放就很好了

网友:
这个要在屏蔽和隔离上下大功夫,否则自激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外置好天线会发现平时全是噪声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耳目一新。。

网友D:
有几个瓶颈需要突破:1、六刀三掷的波段开关不好找,2、三连可变电容改制有难度,其方案有二,一是用两个双连用机械装置并起来,二是用一个双连,把每连从中间锯开变成四连,单连电容为170P左右,闲置一连不用,优点是改制较容易,缺点是线圈需要自己设计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瓶颈需要突破:1、六刀三掷的波段开关不好找,2、三连可变电容改制有难度,其方案有二,一是用两个双 ...

谢谢朋友,六刀三掷波段开关现成的一大堆,各种型号波段开关都有,两个双连改制三连目前还没想好用哪种方案 ,一是简单的机械连接闲置一连不用,二是拆了重新组装成三连

网友:
当然用6U1好,但是6U1寿命短,6A2寿命长些。

网友:
实作就知道了。

网友E:
调频除外,调幅部分不妨参考熊猫1401/1501,6K4一级高放,6U1变频。不过如果你家坐标在城市,建议单独高放不要也罢。如果在老家(也许在郊区或农村)值得加。
图纸参考:

网友F:
咸鱼机的扩频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默默的做好了再说吧,这是前半句,后半句说了怕伤心不说了

后半句应该是,还不如不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调频除外,调幅部分不妨参考熊猫1401/1501,6K4一级高放,6U1变频。不过如果你家坐标在城市,建议单独高放 ...

对于能够做出调频收扩机的朋友来说,此机太简单,对于没什麽基础的朋友来说,直接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于能够做出调频收扩机的朋友来说,此机太简单,对于没什麽基础的朋友来说,直接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自己就是烂尾楼专家,还不是新做,有的旧电子管机器打理都烂尾。主要是做刮腻子、打磨、油漆太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咋地。

貌似有个坛友做的和楼主的类似:十几年以前自制高放超外差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8104

网友G:
不干后悔一辈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就是烂尾楼专家,还不是新做,有的旧电子管机器打理都烂尾。主要是做刮腻子、打磨、油漆太费 ...

其实人家甩出来的东西都有他的道理,买的没有卖的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家根本不卖,你见过有卖春雷101的吗?除非早已大卸八块,回天无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干后悔一辈子。

干了,起码要后悔一阵子。 既然要高性能,就要高标准。高中频就不多说,低频功放要立体声的,这就够忙乎一阵子。

网友H:
高性为什么不用6J1本振,6A2混频?不比6U1这个半调子好得多?

还有个好管子,7360混频,噪音小,增益高。

网友:
我打算一年后再来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就是烂尾楼专家,还不是新做,有的旧电子管机器打理都烂尾。主要是做刮腻子、打磨、油漆太费 ...

哈哈 我烂尾了好多机器,有时候就是提不起兴致来  其实原件都现成的,再者就是自己没有太多连续的时间,那会疫情居家办公期间 用了连续时间的两个礼拜做了一台仿国度的机器

网友:
这个方案太容易自激了,尤其是6K4。
建议用铁壳6SK7做高放和中放。变频用6SA7混频,用6C5P做本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高性为什么不用6J1本振,6A2混频?不比6U1这个半调子好得多?

还有个好管子,7360混频,噪音小,增益高 ...

中波调幅机无论电磁环境,还是节目本身,已经没有玩的价值,除非世界上还有地区继续使用中波调幅立体声广播,否则直接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波调幅机无论电磁环境,还是节目本身,已经没有玩的价值,除非世界上还有地区继续使用中波调幅立体声 ...

基本同意,所以我只玩调频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人家甩出来的东西都有他的道理,买的没有卖的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家根本不卖,你见过有卖春雷10 ...

还别说,真有。昨天某鱼逛荡,看到一个卖春雷101的机芯的,2K多。囊中羞涩,没舍得。 您要感兴趣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别说,真有。昨天某鱼逛荡,看到一个卖春雷101的机芯的,2K多。囊中羞涩,没舍得。 您要感兴趣可以找 ...

机芯毫无意义,只有初学者还以为能够有用,这个东西一半的价值在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芯不能简单的说无用,重要的是拥有者的动手能力,可以换思维精仿机壳或干脆做落地机,就是放开玩,当然 ...

不知来路的机芯我碰到过,先瞎改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改回来,个别元件不是原装的,特别是主要元器件,非专业人士修理过等等,这都要很仔细观察研究。

网友:
看了论坛的帖子,好像只有一位老师做过,高放+2中放的收音机凤毛麟角,真希望大家尝试,哪怕失败,也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咸鱼机的扩频搞好了吗

哦  那个机芯玩够了  让我高价卖了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WS430的电路

两级高放,三级中放

网友I:
自己搞,还不如买一台222军机来改一下,把最低频率的波段改成中波就行了,只需改动三个线圈,简单快捷反正是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搞,还不如买一台222军机来改一下,把最低频率的波段改成中波就行了,只需改动三个线圈,简单快捷反 ...

哈哈  谢谢朋友建议 但是222太贵买不起

网友:
最近算个中频通带都弄得我焦头烂额,想想还要算变频,算输入,算AGC,就是算清楚了,这些还只是在纸上,脑袋开始嗡嗡的。

楼主(2024-05-10):
引用 网友J:
严重关注,楼主厉害

谢谢朋友关注,目前正在备料中

网友:
祝坛友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