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德TW-K11定时开关线路图

楼主(2024-04-07):
还有维修经验。现在指示灯亮,无显示。

网友:
降压电容是个重灾区

网友A:
之前有一个,修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个,修报废了

谈谈怎么修的?有哪些教训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参考这个:https://www.56.com/u36/v_MTg0MTQ1MDQx.html

谢谢。里面确实有一粒纽扣电池。这电池也确实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参考这个:https://www.56.com/u36/v_MTg0MTQ1MDQx.html

这纽扣电池好像是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参考这个:https://www.56.com/u36/v_MTg0MTQ1MDQx.html

测量纽扣电池,没有电压。两端电阻也很小。拆掉纽扣电池,用M47表R1档接触两端,显示屏有显示了。目前看来很可能就是这电池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谈谈怎么修的?有哪些教训和经验。

拆开发现有个电阻烧了,直接换了。换上新的,上电一丝青烟,于是不想搞了
经验就是别看东西不大,想修还是得像兄台这样搞清楚原理才行。

网友A:
听说这个电池可以用个大容量的电容代替。反正耐压低的容量大的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发现有个电阻烧了,直接换了。换上新的,上电一丝青烟,于是不想搞了
经验就是别看东西不大,想修还 ...

过奖过奖。喜欢先琢磨再动手。遇到挫折放一放,想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电池可以用个大容量的电容代替。反正耐压低的容量大的好找。

有道理。但是这定时器是阻容降压整流,怕用电容后电压过高。毕竟电池可以起钳位作用。

网友:
这种充电电池也怕高压,应该电压不高。不然也会充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这定时器是阻容降压整流,怕用电容后电压过高。毕竟电池可以起钳位作用。

我用2.7V1F的改过一个,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