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换膜求助

楼主(2024-04-07):
一台泰克TDS220,开机第一通道无显示,拆开机器,原来第一通道虚焊,补焊后显示正常,但关机再开完全无显示了。这是屏幕坏掉还是需要换膜?如果屏幕坏了,为什么开机有显示再开就没了?下面第二张图是拆下液晶屏照的相片

网友:
  突然没有显示肯定不是偏光膜的问题。你最好先修理好没显示的毛病,再换膜了。

网友:
偏光老化了 自己换吧,不过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