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问一个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4-04-07):
如题,最近修一跑步机,上电后屏幕显示正常,就是除了磁性开关有作用以外所有的按键都不起作用,单片机用的是MPC89E52,按键测量都是好的,用镊子短接按键也没反应,按键对地的电压都是5v,像这种情况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师傅给解答一下,一遇到单片机就犯浑,还有顺便问一下,这种单片机刷入程序的话需要下载什么软件,我有个USB转ttl的小板,就是不会用,只会硬件连接,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A:
屏幕显示正常,磁性开关有作用,说明单片机运转正常,所有的按键都不起作用,这个应该先查一下按键连接方式是不是共地的,如果是共地的,查一查是不是按键的公共接地线断了。因为连接按键的所以IO口线同时击穿可能性不大。可以将单片机连接按键的对应针脚直接对地短路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
以上仅为猜测,供参考!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芯片问题,因为芯片坏的概率极低。按键不能操作,着重检测按键,必要时可以全部换新后看什么情况~^_^

网友:
如果单片机坏的话就没有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C:
就算真的cpu坏了,你又没程序怎么刷

网友D:
你看看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大的,换个晶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显示正常,磁性开关有作用,说明单片机运转正常,所有的按键都不起作用,这个应该先查一下按键连接方式 ...

他这个显示控制板芯片都在屏底下,接口在板子背面,屏和板子靠导电橡胶连接,一拆开就显示不全,装了好几次才装好 ,按照您的意思我再拆开看看吧,对了,如果是共地的话是不是按键其中一脚没电压啊,现在是按键两边都有5v电压,是因为地线断了的原因还是键盘组合方式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大的,换个晶振看看。

晶振12m,已换过,也测量过晶振波形正常,再说能显示说明单片机已工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真的cpu坏了,你又没程序怎么刷

我在想能不能把里边程序读出来,可是由不会操作,现在是有USB转TTL的板子,硬件连接的东西都有,连接好下一步再怎么做就无处下手了,趁这个机会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把里边程序读出来,可是由不会操作,现在是有USB转TTL的板子,硬件连接的东西都有,连接好下 ...

如果芯片坏了,怎么读?

网友E:
都是工厂定制芯片,大概率既读不出,也写不进,外围电路元件测一测,能发现点线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工厂定制芯片,大概率既读不出,也写不进,外围电路元件测一测,能发现点线索,试试。

能读出来聚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不难买,外围没多少东西啊,从板子接口到按键的线路都测了没问题,再往里就得把屏拆下来测,某宝上专修跑步机板子的说换板,修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把里边程序读出来,可是由不会操作,现在是有USB转TTL的板子,硬件连接的东西都有,连接好下 ...

早期的单片机不支持串口读写程序。
而且一般都是加密的,不能被读出,
就算想法读出来了,二进制代码反编译,都是比较难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显示控制板芯片都在屏底下,接口在板子背面,屏和板子靠导电橡胶连接,一拆开就显示不全,装了好几 ...

不用拆!直接在按键端测。如果是共地的话,正常时应该是按键两端一端5V,一端是0V。量一下所有按键是不是都有一个脚是相通的。

网友:
单片机坏了的话 更换新的就需要重新烧录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直接在按键端测。如果是共地的话,正常时应该是按键两端一端5V,一端是0V。量一下所有按键是不是 ...

不是共地的,按键两个脚都是5v,公共的那根线通过10k电阻接到了单片机的EA脚,P0.4接的磁性开关,接地后才能工作,P0.5-0.7接按键,除了磁性开关管用,别的都不管用

下边这个引脚排列一样的

下边这个引脚排列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芯片问题,因为芯片坏的概率极低。按键不能操作,着重检测按键,必要时可以全部换新后看什 ...

拔掉按键板用镊子短接接口针脚也是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单片机不支持串口读写程序。
而且一般都是加密的,不能被读出,
就算想法读出来了,二进制代码反 ...

他这个有TTL接口,但是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就算是读不出来能学习一下操作的步骤也好,现在是有硬件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有TTL接口,但是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就算是读不出来能学习一下操作的步骤也好,现在是有硬件 ...

刚看了,你这个单片机是湾湾的,到它的网站上下个ISP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你这个单片机是湾湾的,到它的网站上下个ISP工具看看。

是收费的吗

网友:
你自己试一下啊!我刚测试下载,能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你这个单片机是湾湾的,到它的网站上下个ISP工具看看。

没找到啊,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拔掉按键板用镊子短接接口针脚也是没反应啊

先检查按键线路啊

网友F:
“屏幕显示正常”,从这个现象基本排除了单片机软件故障。

屏幕无论是液晶,还是数码管带扫描的,都需要单片机加载特定的时序才能显示。你这个没有花屏,基本就排除了单片机此部分硬件,以及配套软件的问题。

按键没反应,多半是按键断线,从控制板到按键板,或者索性按键板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按键线路啊

按键线路是单片机I/O直接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显示正常”,从这个现象基本排除了单片机软件故障。

屏幕无论是液晶,还是数码管带扫描的,都需要 ...

从按键到按键板再到单片机引脚都测了一遍没发现开路的地方,直接短接单片机的引脚也没反应呢,我也觉得显示屏能显示单片机就基本正常,只是显示的数据包括时间、模式、速度啥的都是0,按键板还有外接到把手上的速度键都不起作用,我对单片机可以说是小白,测了晶振正常,复位信号也有,线路没有断线然后就无从下手了 想借机学习一下单片机,还有前段时间修的一个艾灸机控制板,本来是好的,只是每次使用前要刷卡,然后客户要求能不能去掉刷卡直接使用,结果在测量板子时不知道咋的STM32芯片挂了,其实知道就是一个温控器加一个时间控制器,可是不会单片机局势搞不好,后来只能加了个温控器先用着

网友G:
前面有坛友说了,显示正常,应该单片机已经运行了。

关于按键,
1,单独的按键,就是一个IO口对应一个按键,IO口默认状态是高电平,一般就是开关到地(万用表测开关一端是高,另一端是低)。开关和线路都没有问题的话,有一种可能是,软件没有开放这个按键的响应。例如,某机器正常工作时不允许改变参数,就会封锁数字按键,只有在停机的时候才可以改参数。在机器运行的时候,你按数字按键就没有反应了。
2,矩阵键盘,单独按键比较费IO口,按键较多时,常用矩阵键盘,还可以和显示分时复用,从而节省很多IO口资源。用万用表测开关,2边都会有电压。如果一个按键漏电或断线,会导致一组(一行或一列)多个按键失灵。
3,还一种,是2根线连接多个开关,是利用单片机ad功能做的按键。电视机上常用,有一个按键漏电,会使其他按键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有坛友说了,显示正常,应该单片机已经运行了。

关于按键,

他这个一共有12个按键,是从/EA引脚出来分成三路,每路通过一个10k电阻与单片机的P 0.5-P0.7组成的矩阵,这一组按键两端电压都是5v,还有几个按键是从P4.0和/EA脚组成的,电压是0.9到1v,记得有两个按键是这样的。你说的运行过程中速度是可以加减的,模式可能不能修改,现在是不管啥时候所有键都不起作用,就一个磁性开关管用,断开后屏幕显示三个点然后报警,接地后能显示所有数据,局势都是零,不能调,我想画个简图不知道咋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一共有12个按键,是从/EA引脚出来分成三路,每路通过一个10k电阻与单片机的P 0.5-P0.7组成的矩阵, ...

3X4矩阵按键,是动态扫描,不能直接短接到地。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扫描过程的。

网友:
按理说,按键按下与抬起输出到单片机的电压应该不一样,高电平或低电平。把单片机端接低电平零伏试试。

网友:
磁性开关,实质是安全开关,一根线连接人体上。如果超速或者人体跟不上机器速度,必然会拉开该开关,机器随即进入停止状态,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网友B:
综合楼主反馈后,机器大概率是坏机……
楼主单片机知识欠缺,想通过维修机器来学习单片机知识,顺序搞反了。
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先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后,再来处理机器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一共有12个按键,是从/EA引脚出来分成三路,每路通过一个10k电阻与单片机的P 0.5-P0.7组成的矩阵, ...

按键公共脚接单片机EA脚,就等于是接5V高电平!跟EA脚没关系,没有外部ROM,EA脚是直接接5V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X4矩阵按键,是动态扫描,不能直接短接到地。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扫描过程的。

示波器测量按键按下的时候波形有变化,但是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楼主反馈后,机器大概率是坏机……
楼主单片机知识欠缺,想通过维修机器来学习单片机知识,顺序搞反 ...

我觉得用实物去实践会不会更快 ,一般的硬件都有,单位用的最多的是51/52,手里也有一台51编程仿真器,现在缺少的是老师和时间 ,我在公司的工作与电毫无关系,上班时间是不可以学的,下班回去各种送修的电器占据了晚上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公共脚接单片机EA脚,就等于是接5V高电平!跟EA脚没关系,没有外部ROM,EA脚是直接接5V电源的。

哦 谢谢,单片机内部程序搞不明白,感觉要学太难了

网友H:
觉得要改变一个方向,理顺线路先把机器工作方式弄清楚,部分按键没反应也许是保护了或者是需组合按键打开锁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实物去实践会不会更快 ,一般的硬件都有,单位用的最多的是51/52,手里也有一台51编程仿真器 ...

检查一下右边红箭头所指的第一线先^_^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量按键按下的时候波形有变化,但是就是没反应

这键盘好像是4X6(或3X6有点看不清,键盘板9根线)矩阵键盘,照片上面6个键有一根共用线.6个按键用掉7根线,那最多是3X6矩阵了。

CPU板键盘接口是10根线,6根线分别串100Ω到IO口,4根线接10K电阻上拉后到IO口。可以组成4X6的矩阵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要改变一个方向,理顺线路先把机器工作方式弄清楚,部分按键没反应也许是保护了或者是需组合按键打开锁 ...

是所有按键没反应,磁性开关是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右边红箭头所指的第一线先^_^

这个是拍摄问题,这根线确认没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拍摄问题,这根线确认没断

每根线都检查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键盘好像是4X6(或3X6有点看不清,键盘板9根线)矩阵键盘,照片上面6个键有一根共用线.6个按键用掉7 ...

画了一个草图,应该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根线都检查一下^_^

是的,每根线都是从按键量到芯片引脚,这机器搁置好几年了,用户要30块钱卖掉,被我留下来了,前几天给拉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根线都检查一下^_^

已经买了板子,回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板子,回来试一下

按键不起作用,首先排除按键和电路连线问题后,重点检查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特别是贴片电容是否有漏电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一个草图,应该能看出来

右边的10K电阻(R9,10,11,12)是上拉5v的。在 电阻的另一端也是连到CPU的,每根线上还有一个电容C5,6,7,8

用万用表通断档扫一遍,就可以确定这个4根线和哪个CPU脚相连了。

6行4列的矩阵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