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牙,医生都郁闷了。。。。。

楼主(2024-04-07):
左上面倒数第一和第二两颗大牙,都蛀掉了,是俩颗牙的接触面开始蛀。
这就让牙医郁闷了,专业术语,邻面龋齿不大好补啊,如果是咬合面蛀掉,补牙简单,而我这种情况是两颗大牙的接触面开始蛀,最终导致俩颗牙的相邻面都蛀掉了。
难道要拔掉一颗腾出空间才能给另一颗创造空间可以补吗?????

我的4颗智齿非常完美,能完美咬合!我是上面左右各一颗智齿,下面左右也是各一刻智齿,而且和旁边的大牙一样非常规整,上下颚咬合这4颗智齿居然也能完美咬合到,所以我不打算拔掉智齿,比较这颗智齿蛀的不严重可以补不用根管,反而旁边这颗磨牙必须根管了,蛀空了。
实在不行,就把倒数第二颗磨牙拔了不治疗了,将最后这颗智齿的龋面修补好,这颗上颚的智齿和下颚的智齿能完美咬合到,代替磨牙功能也行,我是这么打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被牙齿【肆虐】,好多人都在怀疑人生了!

俺曾经痛的脸都肿了真想一拔了事,蛀牙也比楼主多。但只要炎症消失就基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从社区医院口腔科回来,45分钟前把右上面的一颗松动病牙拔除了,(上周一拔除两颗左上病牙)整个过程没 ...

拔牙需要做啥检查吗,既然你下周补牙为啥又需要以后种牙?

网友C:
上下左右倒数第一颗牙都是“智齿”,没有必要保留。
丢卒保车吧!

网友:
黄种人很多都有智齿斜生或智齿横生的毛病,最终把前面大牙顶碎,痛苦万分。还是应该早点拔掉,已绝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左右倒数第一颗牙都是“智齿”,没有必要保留。
丢卒保车吧!

但是我是上面左右各一颗智齿,下面左右也是各一刻智齿,而且和旁边的大牙一样非常规整,上下颚咬合这4颗智齿居然也能完美咬合到,所以我不打算拔掉智齿,比较这颗智齿蛀的不严重可以补不用根管,反而旁边这颗磨牙必须根管了,蛀空了。
实在不行,就把倒数第二颗磨牙拔了不治疗了,将最后这颗智齿的龋面修补好,这颗上颚的智齿和下颚的智齿能完美咬合到,代替磨牙功能也行,我是这么打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上面左右各一颗智齿,下面左右也是各一刻智齿,而且和旁边的大牙一样非常规整,上下颚咬合这4颗 ...

龋齿不根管,后患无穷。
多备布洛芬、自求多福 吧!

网友:
智齿在最后面很容易长歪影响臼齿,年轻时就该拔掉,不影响咀嚼功能,留着就是个祸害。

网友:
智齿
发表于2017年3月
       大约两月前开始,时常在吃饭时咬到脸颊。最初相信了上火的说法,众生丸吃了两瓶还没见好转,情况反而转差,发展到现在,连说话都有可能咬到。一不小心的时候,猛然来一下,痛得眼泪都掉下来。
       似我等自助之人,当然有事先问度娘。原来碰到我这种情况的居然还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曰“智齿”云云——多发生在25岁左右。想我都四十有余了,不长智商,居然长出什么“智齿”,也是颇为好笑。
       妻心疼之余,催促我去医院检查一下。事情安排好后今日终去医院落个听。吐槽宝安区中心医院的停车条件,不过运气还算不错,恰好有个空位。宝安区中心医院就是原来的西乡医院,口腔科是单独的一栋“口腔医学研究中心”,看来技术应该不错,心头先扔下一块小石头。因为没有预约,只好老老实实排队等候,期间看到后来者个个在我前面插进去,颇为无奈,但人家是有预约的,只能耐心等候。
       在无聊间至昏昏欲睡之时,终于听到叫了我的号。雀跃而起直奔诊室。 躺倒在类似于理发店洗头的皮凳子上,医生拉过无影灯,用一面带着小镜子的专业工具扒拉开嘴巴,粗粗一看就确诊说“智齿,拔了吧!”既然这么肯定,那就拔了吧。哗啦哗啦键盘上一顿敲,打出以上账单说,缴费去吧,交完上来。这么明晰的指令,执行去吧。噔噔噔噔一阵跑,四百多没了,好在有深圳医保,一个子儿都不用自己掏——不过医保还不是自己的钱么,我也就呵呵了。
       再次躺倒在洗头凳子(额——有专业叫法么?谁教教我?)上,换个类似实习生的小伙子,要我接点水漱漱口,用镊子夹个碘伏棉球呼噜呼噜的在我口腔里面一阵搅和,然后刺啦一针戳在里面的牙巴骨上 ,这麻醉算是打完了。
       无聊的躺在那里等麻醉,大约两到三分钟,先是舌头感觉麻了,接着腮帮子开始有发热的感觉,然后就是牙齿周边,腮帮子,嘴唇都开始麻木了,我想,面瘫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小伙子确认麻醉开始生效了,就让张大嘴,说要开始了,虽然打了麻醉,但多少还是有点痛觉的,如果忍不住了就举左手云云。我举了一下左手用来确认脑袋还清醒,小伙子以为现在痛,说痛吗?我说不痛,就是想看看哪个是左手,小伙子无奈的朝旁边的医生咧嘴一笑,我转过脸去,发现医大妈已经笑得弯了腰。
       小伙子一手用工具扒拉着我的腮帮子,一手拿个铁家伙在里面鼓捣,只听到我的牙齿咯吱咯吱响,就是没见到牙下来,搞了很久还是不行,小伙子转脸朝医大妈说需要敲一下,我正纳闷间,就见小伙子拿类似螺丝刀的一个物件戳在我的坏家伙牙齿上面,医大妈居然真的拿个小铁锤,一手托着我的下巴,一手当当的用力敲起来,震得脑袋晕乎乎的。敲了几下之后,小伙子又像拧螺丝是的呼哧呼哧弄起来。
       未几,小伙子技穷,向医大妈求援。这次换医大妈坐我身边,小伙子协助——依然拿个铁家伙在里面鼓捣,还是只听到我的牙齿咯吱咯吱响,没见到牙下来。医大妈说需要再敲一下,就见小伙子拿小铁锤,一手托着我的下巴,更加用力敲起来,这次不光震得脑袋晕乎乎的,下巴骨也生痛,可怜了我的牙齿,那也是我身上的骨头啊。敲了几下之后,医大妈也呼哧呼哧弄起来,费了两人二虎之力,只听当的一声,小指头粗的一个白牙,被粗暴的扔到了搪瓷盘子里,我那个坏家伙牙齿,终于被揪出来了。
       医大妈搞个小吸尘器吸嘴一样的东西,呼呼的吸干净了口腔里面的污秽,弄了一个纱布塞在牙洞里面,干脆地说“咬住”,我就咬住。说“两个小时后再吐掉”,我就咬到现在也没吐掉。滋啦一声撕了张纸片给我,说一会儿好好看看,注意事项都在上面。敲这几个字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了,我的左半边脸还是麻的,活动了一下试试,舌头能动,张嘴说话还是不行。
       出来看到妻关切的眼神,我说走,她要求我休息一下,我顺从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准备休息一下,抬眼看到大厅上面的挂钟,四点多了。深圳的道路交通,大家懂的,再不走过了五点别想走了。我坚定的说走,妻只好跟着我走。这里建议大家头上任何部位做了麻醉,最好别开车,我是凭着感觉把车开回来了,有点类似喝了五六瓶啤酒的感受。路上开得很小心,还是看见一部绿的拱翻了电动单车,大家懂的,深圳绿的和电动单车,那都不是什么好相与的——你们慢慢纠缠吧,我大笑三声,哈哈哈哈!
       别了,烦人的坏家伙牙,我叫你咬我!!!

网友:
把它们结合部位打磨,把两个牙齿合二为一如何?

网友:
坏的那颗应该就是智齿顶坏的。我有一颗智齿也是斜着长的,把相邻的那颗顶坏了,自己也顶松了。没去医院,那段时间,没事就伸手到嘴里摇一摇,坚持了个把月,后来轻轻一扯就拔出来了。别人可能模仿不了,LP说我这人痛感有问题,别人牙齿坏了痛得要命,我没多大的感觉。

网友:
我已经种了8颗牙了,估计后面还要种,嘴里种了一辆车了

网友A:
因为被牙齿【肆虐】,好多人都在怀疑人生了!

网友B:
刚刚从社区医院口腔科回来,45分钟前把右上面的一颗松动病牙拔除了,(上周一拔除两颗左上病牙)整个过程没任何感觉,预约下周三上午再去补牙。然后就可以考虑装假牙或者种植牙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