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金川的MF47是不是拼装的

楼主(2024-04-07):
在小黄鱼110块买的,卖家说在他手上没有动过,表看上去没有修过的痕迹。
但我总感觉这是拼装的,因在小黄鱼上有全套MF47表散件卖,表盘是1993年,表头不一定是,其他如壳子,挡位表盘,主板的年份各不相同,所以感觉这表会不会是拼装的?

93年的挡位表盘还用的是铝的?

为了清理灰尘,这线是我焊开的

网友A:
在小黄鱼上有全套MF47表散件卖------经常逛小黄鱼,没见过有这种全套MF47表散件卖。有卖的都是印刷版的。

网友B:
感觉像是正厂出的。
电阻还是87年、91年的。

===========================================
据说这个是1992年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MF47,我也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小黄鱼上有全套MF47表散件卖------经常逛小黄鱼,没见过有这种全套MF47表散件卖。有卖的都是印刷版的。

不是一整套卖的那种,是零散卖的就是卖配件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正厂出的。
电阻还是87年、91年的。

所有部件都是正厂出的,就是感觉壳子不像是1993年的,是时间更早的8几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部件都是正厂出的,就是感觉壳子不像是1993年的,是时间更早的8几年的

喜欢就好,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正厂出的。
电阻还是87年、91年的。

这表电流档应该是烧过的吧?绕线电阻只有两个,比我的少两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90年代初的,不会错的。

网友:
不是拼装的表。

网友:
不像拼装的,九几年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90年代前后的表,不过有点贵,楼主也不算吃亏。

网友:
应该是原厂的吧,我记得我有一个同样的表,后来葬送在我手里了。
楼主觉得外壳更早可能是说那个铝刻度板吧,后期都是塑料贴膜的了,哪年不再做铝刻度的不清楚。

网友:
看原件好像是拼装,看焊锡工艺不像是拼装,因为鱼见到的自称换原件的工艺达不到这个水平。一直纳闷为什么会焊锡工艺这么好,锡尖好像宝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前后的表,不过有点贵,楼主也不算吃亏。

那价格多少合理啊?还有比这成色差好多的叫价比这个高一大截,都在150以上。成色与我这个差不多的过200,300的都有,还有4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