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制作

楼主(2024-04-07):
拆了几个ETC获得了几节可充电电池,电压是3.2V,可能是“磷酸铁锂”的。
为了给它们制作一个合适的充电器,特地从网上查找资料,只找到一种型号为:CN3058E的芯片,专门写了一个程序来完成计算:

图中,RX决定充电电压;RISET决定充电电流。由于不进行温度保护,图中R1、R2省略,1脚接地。
根据输入接口的不同,设计了三种PCB板。
一、USB Mini型:

二、USB TYPE-C型:

三、直接焊接型:

另外,以上三种又分别有两个“变种”:“单体”和“双拼”,“单体”用于给单节电池充电,“双拼”用于给两节电池充电。
焊接好的“双拼”充电板。

制作好的“双拼”充电器:

充电时:

其中一只已充电结束:

用自制的“锂电池容量检测仪”对5节电池分别进行放电实验,放电电流为100mA,终止电压为2.8V。
电池容量测量数据如下表:

虽然没有对所有的电池都进行了三次实验,但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个电池,每次放电的容量基本是一样的。它们电量的不同,是因为都是从ETC拆机的,由于生产批次不同,使用寿命不同,所以导致各个的电量也不同。今后在使用时,可以进行一次充放电实验,挑选容量合适的电池。

网友A:
打错了字,cn3058不是ch30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字,cn3058不是ch3058

看得真仔细,是打错字了。
已改正。

网友B:
不错。这是我的,今天刚打板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是我的,今天刚打板收到。

今天刚打板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打板收到

你这是焊接型的。
中间那些槽是为了掰开方便吗?这样会不会认为拼板?
我为了审核通过,都不敢开槽,回来再用小台锯锯开。

网友:
我是网购的5000还是5100模块的成品

网友:
14500的3.2V不常见呀

网友:
十年前就在佳能相机用上了,配合占位桶使用,直到出现低电压图标再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焊接型的。
中间那些槽是为了掰开方便吗?这样会不会认为拼板?
我为了审核通过,都不敢开槽,回 ...

是的。开槽是为了方便锯开,有一段槽孔,可以规范锯片,以免锯歪了。1.6mm厚的板,掰不开的,只能用锯片锯开。拼板开槽孔要适量,不要太明显,不要让审核员太为难。我这个也被打回来修改过的。

网友:
我做的 3.2V 磷酸铁锂  支持5号 和7号电池
7号电池在下面还没有焊接电池座

最后一次采用miniUSB,以后都将用typeC usb

网友:
这些大师这个板成本多少,想搞几个玩玩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PCB   AD文件,我也临摹几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PCB   AD文件,我也临摹几块玩玩。

我是用“立创”的EDA设计的。

楼主:
谢谢版主“bg1trk”的评分

网友:
去买板Tp5000只要4块自己找个合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立创”的EDA设计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开槽是为了方便锯开,有一段槽孔,可以规范锯片,以免锯歪了。1.6mm厚的板,掰不开的,只能用锯片 ...

其实打孔就可以,我一直是打孔的,直接可以用手掰断。嘉立创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