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兔公子 推挽输出牛初级并联有互感电感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4-04-08):
最近一直比较忙,绕牛的时间较少,并且期间多次出现问题,有并联同名端错的,有超线性抽头齐根断的,有担心初级线圈不一致的,最后都重新绕了,现在向大家请教一下。

下面借用一下“苏南小衢”和兔公子的图片,绕好以后,次级开路,初级的匝数和接法可以保证百分百没有错。

测量初级电感量,只有十几毫亨,简直完全无法理解。

下面是我找到的部分理论,高中物理基础很多还给老师了,还请大家解释解释。

由于原文较长,我放上两个链接和部分截图。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2023706.html

https://bbs.elecfans.com/m/jishu_2154675_1_1.html

网友:
    在同一铁芯中的两个电感线圈并联是有条件的,一是两电感线圈必须匝数相等,否则同相并联后就会产生环流,造成不必要的损耗,两等匝数电感线圈同相并联电感量和单个线圈电感量一样,总电感量不变;二是两电感线圈并联只能同相并联,反向并联就会形成短路,电感线圈无法使用。至于同一铁芯上两电感线圈只能同相串联,其电感量是单线圈的4倍,不能反相串联,反相串联电感量为零,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在铁芯和圈数相同的前提下,并联绕组不会提高电感量(但也不会下降很多),但会减小漏感。
次级绕组的电感量和漏感不必关注。次级电感量和漏感接近是不合理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电感量与频响低端指标有关,漏感与频响高端指标有关,分布电容对频响高端指标的影响不大。
N夹N-1绕法的根本目的是减小漏感,漏感与绕组总圈数有关,并联绕组越多漏感越小。
电感量应该用接近低端频率测量,漏感应该用接近高端频率测量,测量值才有比较意义。

补充内容 (2024-4-12 15:39):
漏感与圈数比也有关,圈数比越大漏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层绕并联与双线并绕电感是不一样的,分层绕串联和双线并绕串联的电感也是不一样的。两种绕法的头尾串 ...

现在无实物条件,有实物条件时,一定自绕自测研究一下,因为这关系到基础理论。基础理论认识错了,一错百错,由它而得出的“结论”都是谬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线圈并联,分解一下,可以用双线并绕来模拟线圈并联,匝数和同相是必须的,超线 ...

    你在帖中说“初级的匝数和接法可以保证百分百没有错。测量初级电感量,只有十几毫亨,简直完全无法理解”。
    从你上面的说法看你是非常自信的,因此就从绕法上去冥思苦想,想从中找出问题来,这又是何苦呢,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怎么不愿意去试一试。
    具体方法是:在输出牛次级0—67匝间接入6.3V交流电压,分别测量B—P1和B—P2间电压应该都是94V左右,再测P1—P2间电压应该在188V左右,上述数据如相差太大就要考虑接线问题和线圈本身问题。正常的变压器电感量应该有几十亨。

楼主:
截图太乱了,大家还是看原贴吧。

楼主:
这是第一次试绕时的输出牛,铁芯是工业控制变压器使用的0.5mm白片,初级电感量在100Hz时,11.397亨,原来想着铁芯太差,导致的初级电感量比较低。

我记得在那里看到过,说的是推挽输出牛一般不用太关心初级电感量的问题,一般都会比较大。我绕EI66*35,初级3800多匝,初级电感量,也是100亨开始向下逐渐降低的。

但是到兔公子这里测试初级电感量,却是和次级短接,测试漏感差不多了。

楼主:
这是以前绕EI76×54输出牛的测试数据,主要是次级匝数搞不清具体多少匝了,就采用次级一端并联,另外两端之间串接uA表,测量次级并联线圈之间的电流,如果相差1匝,电流将是数10倍的增加,这样很容易区分,这样次级并联,匝数就不会错。

说明次级在100匝以下,两个线圈并联,还有将近50uA的电流,如果是2000匝并联,中间有电流也就正常了。我实测,初级两个线圈并联,给定几伏的交流电压,电流就可以达到毫安级别。如果想输出10瓦的功率,初级至少需要200伏的交流电压。

初级并联,在书上也介绍过,难道还是我的接线或匝数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绕EI76×54输出牛的测试数据,主要是次级匝数搞不清具体多少匝了,就采用次级一端并联,另外两端之 ...

茹师稍安勿躁!
   26mH多是不可能的,估计是心急匆忙之中你接错线了,松开来全部仔细确认后再重接,应该不是大事,胜利就在眼前了,加油!
   我准备用EI76×40的改良仿制,不照搬,初级初定用0.12mm在2600-2800匝之间,仍旧7K,先绕一只工字型,再绕一只王字型来进行比较。线,片己到位,骨架在路上,估计11-12号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茹师稍安勿躁!
   26mH多是不可能的,估计是心急匆忙之中你接错线了,松开来全部仔细确认后再重接,应 ...

不急,不急,反正每天忙其他也顾不上太多,晚上抽空了,才可以绕。

你用EI76×40的铁心,2600~2800匝,初级电感量足够用,这也是正常的匝数。我用EI86×40,匝数2750匝,主要是照顾每层匝数,超线性抽头位置,总层数,次级匝数。

我的骨架内是40毫米,兔公子数据是初级0.12,每层275匝,共10层,超线性正好一层275匝,次级0.57,带皮0.62,每层刚好可以绕62匝,中间次级层,双线并绕,正好可以绕30匝。这样次级4欧和8欧,正好绕满,中间不用再另外抽头。

你绕好以后,抽空做一下测试,这样也好分析利弊。

个人感觉,兔公子的初级并联,有点取巧了,有点照顾初级直流线阻的意思,并且超线性抽头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不急,反正每天忙其他也顾不上太多,晚上抽空了,才可以绕。

你用EI76×40的铁心,2600~2800匝 ...

好的,反正玩,祝顺利成功!

网友:
当次级开路时,兔公子牛初级可按同芯两线圈并联分析;
当次级接标称负载阻抗(音频中频段实为纯电阻)时,兔公子牛也和常规音频输出牛一样,是一个阻抗(电阻)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不急,反正每天忙其他也顾不上太多,晚上抽空了,才可以绕。

你用EI76×40的铁心,2600~2800匝 ...

    其实问题很简单,根据你的描述应该还是接线错误,不妨在输出牛次级0—67匝间接入6.3V交流电压,测量P1—P2间电压应该在188V左右,相差太大接线就有问题,试试吧。

网友:
两个线圈绕在同一铁芯上串联和并联的接法电感量的数值与电阻的串並联的数值基本相同,但还有一些不同,因为电阻没有头尾,线圈有头尾之分的,有点微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茹师稍安勿躁!
   26mH多是不可能的,估计是心急匆忙之中你接错线了,松开来全部仔细确认后再重接,应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输出变压器初级非要釆用绕两组线圈并联的做法,从测试的初级电感量数据来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失败的,致于说到听感如何如何不作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输出变压器初级非要釆用绕两组线圈并联的做法,从测试的初级电感量数据来说是下降的可 ...

你也试绕过了吗?过几天我绕好后先分组测单组电感,然后再串,並联后来测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输出变压器初级非要釆用绕两组线圈并联的做法,从测试的初级电感量数据来说是下降的可 ...

我想,免公子牛在次级不接负载时,两线包并联电感量是下降的,但次级接上负载(喇叭),反射到单个初级绕组的阻抗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阻抗对电感量又有何要求呢?从音频牛设计角度又怎样分析呢?诸多问题需要再学习,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输出变压器初级非要釆用绕两组线圈并联的做法,从测试的初级电感量数据来说是下降的可 ...

老师不要这么绝情的排斥听感,当免公子牛用常规理论不能解释时,借用一下听感比较的办法,也或许能找到新的理论支撑呢!仅是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