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的2P3版753电路如果改成6伏怎么改

楼主(2024-04-08):
想着把这个电路用在4B2机壳内,采用6伏电池,电路应该怎么改一下

网友A:
简单地就把各级偏置电流调回跟3V供电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就把各级偏置电流调回跟3V供电时一样

就这么简单吗,负极向前的51欧和100欧电阻需要改吗,前级稳压电路4148需要改成两个4148串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么简单吗,负极向前的51欧和100欧电阻需要改吗,前级稳压电路4148需要改成两个4148串联吗

二个变压器也要换或重绕。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在元件的耐压范围内,主要指电解电容。调整工作点在正常范围中,性能指标是不受影响的。这是来自当年实际制作的一个放大器(当时我们讲装喇叭箱OTL或OCL)有很宽的电压范围。电路是无线电杂志还是中学科技上的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变压器也要换或重绕。

主要是前级怎么改

网友C:
限流2K换成4K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2K换成4K7

我看有的6伏电路前级这个2K限流电阻用了10K可调电阻,请问可调电阻是用来调整前级灵敏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6伏电路前级这个2K限流电阻用了10K可调电阻,请问可调电阻是用来调整前级灵敏度吗

限流电阻调节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和灵敏度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调节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和灵敏度无关吧

有的老师是这么说的

网友:
直接调试就行。高中放电阻变化不大,低放是变化最大的,常用第一低放47k第二低放33k。

网友:
你拿个类似的6V供电线路图参考修改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