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车发动机为什么都没有电喷的?

楼主(2024-04-08):
都是用机械大泵的,排放能达标吗?

网友:
军用版和民用版以满足其各自不同的需求和用途,会采用不同配置。

为何军用车辆的发动机不使用更先进的电喷系统,而是采用最原始的直喷供油系统呢?因为直喷发动机更为稳定,更皮实,易维修,不受电磁脉冲的影响,这在战场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谈及大泵车,首先由于设计简单,大泵车型的故障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即便出现问题,配件也便宜,维修方便,省心省钱;其次是有劲,虽然马力、扭矩都不大,但一脚油门下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拉不动的货;最后是皮实抗造,不用烧尿素、不挑油品、能上山能下地,出勤率高。

网友:
都是针对老百姓的。

网友:
军用品,一切为了打胜!

网友:
为了稳定性 军用品一般不追求新功能  只需要可靠性  民用汽车可以通过脉冲电磁干扰搞熄火损坏  军用的纯机械式就可以了

网友:
军用品需要极高可靠性,全部使用国产器件

网友:
大概是1976年去一空军基地打篮球友谊赛,看到一辆很大的“卡车”,对方的司机说是法国戴高乐,拉炮的车,可以烧三种油:柴油,煤油和酒精。真牛呀!

网友:
军车需要达标吗?难道还要把坦克拉上检测 线

网友:
可靠性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