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于0.2V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24-04-08):
有没有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低于0.2V的,可以检波用的二极管?最好是新型贴片封装的,耐压15V以上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24-4-8 15:36):
体积最好比0805相当或更小一点

补充内容 (2024-4-8 15:37):
SOT23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24-4-8 16:33):
不是检波用,是给小信号钳位用的

网友A:
说句题外话,俺觉得吧,楼主的提问方法有问题,没有讲清楚具体的应用场景。

当然这也不是楼主一个人的问题,是网络上提问的通病 ......

楼主(2024-05-19):
tb上购买了,谢谢大家!更感谢 Henry Ham 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的规格书给的值跟实测的差距可能很大

有時候可能需要在datasheet中破解一點小bug,例如下面數據表中,正向電流8mA時的正向壓降是0.5V;而在下面的電流-電壓關係圖中,水平坐標0.5V處的縱坐標是15mA上下,顯然與數據表不符。但是如果將曲綫向右平移1.2V,那麽0.5V位置正好落在8mA點上,此時再查1mA處的壓降則為0.32V,與您的測量結果相當,也與1N60的典型值相同。

楼主(2024-04-08):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SBD用万用表测电压都低于0.2V然而并不适合检波。

我上面没有表达清楚,不是检波用,是给小信号钳位用的,体积要小,最好比SMA更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了,不就学废了

啊?矿坛确实是卧虎藏龙高手云集之地,但是俺赶脚即使想学东西也不是从这类帖子里学的吧 ......

网友:
只有反向二极管满足你的要求,不过我都没有见过,只在书上看过

网友:
科技在发展,0V 启动电压的检波二极管,已经接近商品化。现在介绍一种号称 0V 启动的型号:CDC7630/7631 以及 DDC2353/2354 系列:具有接近 0V 的开启电压。可望提高检波灵敏度,约15dB。
这是一系列特殊设计的肖特基检波二极管,反向耐压只有 2 V, 使用频率上限达 26GHz 甚至 40GHz.极限参数如下:、

典型曲线是:

典型应用电路是:

封装尺寸是:

价格信息:

网友D:
介绍一种 正向压降特别低的检波二极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7&fromuid=7480

网友:
这些都是所谓 肖特基射频“0bias”,但反压肯定都不符合你的要求,其他都符合而且仪器常用。

网友:
如果电流很小(100uA),可试下AA118,能不能买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种 正向压降特别低的检波二极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6067 ...

耐压太低了

网友:
不做检波用5819看看行吗?

网友:
微波用的有,HSMS2850实测165mV。
耐压好像不能满足

网友:
正向导通电压低的,一般反向耐压也很低。

网友:
拿二极管正向压降做小信号钳位,季节变化会差40mv以上,要做温度补偿

网友:
俺手上没有,没办法实测,但是俺相信很常见的 MBR0502 就应该能满足你全部要求。

耐压 20V, SOD123 封装,用万用表测正向压降肯定会小于 0.2V。

网友E:
我测试最小压降是1SS86的二极管,但耐压只有5V。压降0.131V,如下图。

网友:
这个型号很多的,就不推荐了。只提醒一下注意点。一般正向压降低的,要么反向耐压低(影响摆幅),要么反向漏电大(影响隔离或保持性能),要么结电容大(影响隔离性能和高频频率),需要折衷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最小压降是1SS86的二极管,但耐压只有5V。压降0.131V,如下图。

并联3个可以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最小压降是1SS86的二极管,但耐压只有5V。压降0.131V,如下图。

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坛友!已经下单了1ss86,期待好的效果。

网友F:
干啥用?不行用电子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干啥用?不行用电子二极管。

哪壺不開提哪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壺不開提哪壺

楼主要的是小于0.2V的管压降哈。电子管可从零伏起始的啊~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哪壺不開提哪壺

就是不是贴片的~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是贴片的~遗憾。

做一個嘛。

网友A:
用手里的 MBR0530 做了个测试,当电流小于 0.2mA 的时候,正向压降小于 0.2V,理论上讲同系列反向耐压更低的 MBR0520 的正向压降应该跟低一些。

如果楼主的应用后面是运放输入之类的高阻抗的话,那么可以加一个限流电阻,再用二极管钳位就可以了。

---

又想了想,加限流电阻好像不行,二极管的漏电流会在限流电阻上形成压降,所以楼主的要求还应该加一条正向曲线陡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里的 MBR0530 做了个测试,当电流小于 0.2mA 的时候,正向压降小于 0.2V,理论上讲同系列反向耐压更低 ...

您最好测试1mA时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最小压降是1SS86的二极管,但耐压只有5V。压降0.131V,如下图。

您这个1ss86是在哪家购买的?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最好测试1mA时的压降

看我刚回的帖子,把你具体应用讲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句题外话,俺觉得吧,楼主的提问方法有问题,没有讲清楚具体的应用场景。

当然这也不是楼主一个人的问 ...

告诉你了,不就学废了